单片机和传感器串口问题

楼主(2018-03-24):
我想问一下单片机和传感器串口问题,如果是ad采集,怎么与单片机接口,数字采集,又怎么接,主控STM32F103,温度传感器TP04,输出信号模拟型,溶解氧SBE43,深度计Huba520,电子罗盘SEC380,GPS模块:FGPMMOPA6H,想知道各串口直接怎么与单片机连接,又怎么驱动呢?

网友A:
直接连到对应的IO口上,IO口输入输出配置好,ad采集就用ADC读IO口(配置输入)电压,数字采集可以直接读引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