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OLED12864 I2C接口使用教程 含注释详细的源代码

楼主(2018-03-24):
OLED12864_I2C接口使用教程_51单片机
       现在能买到的OLED12864显示屏大多为SPI和I2C接口的,I2C通信协议只需要两条总线就可以进行通信,下面介绍一下如何用51单片机使用I2C接口的OLED12864。

       首先介绍一下I2C通信协议,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字面上的意思是集成电路之间,它其实是I2CBus简称,所以中文应该叫集成电路总线,它是一种串行通信总线,使用多主从架构,由飞利浦公司在1980年代为了让主板、嵌入式系统或手机用以连接低速周边设备而发展。I2C的正确读法为I平方C("I-squared-C")。
       I2C只使用两条双向漏极开路(Open Drain)(串行数据(SDA)及串行时钟频率(SCL))总线,且利用上拉电阻将两条总线的电位上拉。I2C允许相当大的工作电压范围,但典型的电压准位为+3.3V或+5V。
       I2C的参考设计使用一个7比特长度的地址空间但保留了16个地址,所以在一组总线最多可和112个节点通信[a]。常见的I2C总线依传输速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模式:标准模式(100 Kbit/s)、低速模式(10 Kbit/s),但时钟频率可被允许下降至零,这代表可以暂停通信。而新一代的I2C总线可以和更多的节点(支持10比特长度的地址空间)以更快的速率通信:快速模式(400 Kbit/s)、高速模式(3.4 Mbit/s)。
       我们在51单片机中使用I2C通信协议的时候,需要编写程序去模拟I2C总线的通信,详细的I2C通信协议的介绍可以参考:http://www.51hei.com/bbs/dpj-110328-1.html
       对于I2C通信协议,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在实际通信传输数据时,SCL总线拉高的时间只要大于1.5μs都能够正常传输数据。
       OLED12864的裸屏是由SSD1306驱动的,I2C接口的OLED12864模块对外一共有4个接口,从左到右分别是GND(接地)、VCC(电源正极,可加3.3V,也可加5V)、SCL(时钟总线)、SDA(数据总线):

       模块背面的IIC ADRESSSELECT表示该模块在I2C通信作为从机时的地址,当中间的脚用电阻和左边接起来时,地址为0x78,当和右边接起来时,地址为0x7A。

       SSD1306的I2C总线数据格式,可以看出,往OLED12864写数据时,先发送一个起始信号,接着发送从机地址,从机地址带有读写位(低电平为写),之后就可以发送指令或数据。在发送指令或数据之前,一般都需要发送一个控制字节,如图,控制字节的最高位为连续位(如果连续位为0,接下来发送的信息只能包含数据字节),次高位为数据/指令选择位(该位声明接下来发送的是数据还是指令,0为指令,1为数据),控制字节的低六位为0。可以在一个声明连续发送数据的控制字节后面跟上多个数据字节。

作者:Ace
转载请注明作者,谢谢!

发现直接贴代码有问题,,所以就把源代码作为附件传上来。

注释详细的51单片机源程序如下(IIC.c):
#include "IIC.h"

void delay5us()
{

}

void I2C_init()                                   //初始化
{
        SDA = 1;
        _nop_();
        SCL = 1;
        _nop_();                //空闲时,两条线均为高电平
}

/*I2C通信起始信号*/
void I2C_start()
{
        SCL = 1;   //此时主机有总线控制权,先把SCL线拉高
        _nop_();   //稳定一下
        SDA = 1;   //把SDA线拉高,以便发出起始信号(不确定是否为高)
        delay5us();//通信协议规定延时大于4.7us
        SDA = 0;   //拉低SDA线,制造下降沿的起始信号
        delay5us();//通信协议规定延时大于4us
}

/*I2C通信终止信号*/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SDA线,以便发出终止信号
        _nop_();   //稳定一下
        SCL = 1;   //拉高SCL线
        delay5us();//通信协议规定延时大于4us
        SDA = 1;   //拉高SDA线
        delay5us();//通信协议规定延时大于4.7us
}

/*从机应答检测*/
bit Test_ack()
{
        SCL = 1;
        //拉高SCL线,以便主机读取从机发出的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delay5us();//通信协议规定延时大于4us
        if(SDA)
        //主机读取的SDA线为高,说明从机发送了一个非应答信号
        {
                SCL = 0;/*接下来准备发送停止信号,所以让时钟总线SCL拉低,
                                让I2C_stop();函数中的SDA可变为0*/
                _nop_();//稳定总线
                I2C_stop();
                return 0;//结束检测从机应答函数
        }
        else
        //主机读取的SDA线为低,说明从机发送了一个应答信号
        {
                SCL = 0;/*将时钟总线SCL拉低,此时SDA上数据的变化才有效,
                                因为接下来会继续发数据*/
                _nop_();//稳定总线
                return 1;
        }
}

/*I2C通信:发送一个字节*/
void I2C_send_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声明一个计数变量i
        for(i = 0; i < 8; i++)//一个字节有8位,发8次
        {
                SCL = 0;//拉低SCL,让数据总线SDA变化有效
                _nop_();//稳定总线
                if(byte & 0x80)//1000 0000 & byte
/*如果(要发送数据的当前传输位)byte的最高位为1,执行该if语句,
  如果(要发送数据的当前传输位)byte的最高位为0,不执行该if语句*/
                {
                        SDA = 1;
                        //(当前传输位)byte的最高位为1,即把1放到SDA线上
                        _nop_();//稳定总线
                }
                else
                //如果(当前发送位)byte的最高位为0(不为1),给SDA送0
                {
                        SDA = 0;
                        _nop_();//稳定总线
                }
                SCL = 1;//拉高SCL线,使从机能够从SDA线上读取到当前的数据
                _nop_();//稳定总线
                byte <<= 1;
/*使byte左移一位,即原来已被发送到SDA线上的最高位被移除,
第七位(还未发送的数据位)变成最高位变为下一次循环的当前发送位*/
        }
        SCL = 0;
        //发送完数据之后,将SCL拉低,以便从机改变SDA线,发出应答信号
        _nop_();//稳定总线
        SDA = 1;//释放总线控制权
        _nop_();//稳定总线
}

OLED_12864.c
#include "OLED_12864.h"

void Delay300ms()
{

}

/*写指令函数,第一个参数为指令,第二、三个参数选择是否需要通信开始和结束函数,=1有,=0没有*/
bit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uint8_t cmd, bit start, bit stop)
{
        if(star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OLED_12864_Address+0);//写从机地址,并且加上读写标志位(最后一位)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
        I2C_send_byte(0x80 | 0x00 | 0x00);  //Co位为1(接下来要传指令),DC为0(接下来是指令)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I2C_send_byte(cmd);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if(stop)
                I2C_stop();

        return 1;
}

/*写连续数据函数,第一个参数为数据,第二个参数为发送连多少位连续的数据,第三、四个参数选择是否需要通信开始和结束函数,=1有,=0没有*/
bit OLED12864_Write_Continuous_Data(uint8_t* dat, uint8_t count, bit start, bit stop)
{
        uint8_t i = 0;//定义计数变量
        if(start)
        {
                I2C_start();
                I2C_send_byte(OLED_12864_Address+0);//写从机地址,并且加上读写标志位(最后一位)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
        I2C_send_byte(0x00 | 0x40 | 0x00);  //Co位为0(接下来只传数据),DC为1(接下来是数据)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for(i = 0 ;i < count ;i++)
        {
                I2C_send_byte(*dat++);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

        if(stop)
                I2C_stop();

        return 1;
}

/*写相同的连续数据函数,第一个参数为数据,第二参数为发送的次数*/
bit OLED12864_Write_Same_Continuous_Data(uint8_t dat, uint8_t count)
{
        uint8_t i = 0;//定义计数变量
        I2C_start();
        I2C_send_byte(OLED_12864_Address+0);//写从机地址,并且加上读写标志位(最后一位)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I2C_send_byte(0x00 | 0x40 | 0x00);  //Co位为0(接下来只传数据),DC为1(接下来是数据)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for(i = 0 ;i < count ;i++ )
        {
                I2C_send_byte(dat);
                if(!Test_ack())
                {
                        return 0;
                }
        /*执行从机应答检测函数,如果从机发送了非应答信号,那么就退出数据发送函数*/
        }

        I2C_stop();

        return 1;
}

//Set the cursor position of start
void OLED12864_SetPos(uint8_t x, uint8_t y)
{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b0+y,1,0);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x&0xf0)>>4)|0x10,0,0);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x&0x0f)|0x01,0,1);
}

//Fill screen wit data
//0x00 is black
//0xff is blue
void OLED12864_Fill(uint8_t fill_Data)
{
    uint8_t m;
        //uint8_t n;
    for(m=0;m<8;m++)
    {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b0+m,1,0);       //page0-page1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0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10,0,1);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12864_Write_Same_Continuous_Data(fill_Data, 128);
    }
}

void OLED12864_CLS_LINE(uint8_t rowIndex)
{
    uint8_t n=0;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b0+rowIndex,1,0);        //page0-page1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00,0,0);     //low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10,0,1);     //high column start address
        OLED12864_Write_Same_Continuous_Data(0x00, 128);
}

//clear screen( fill screen with black)
void OLED12864_CLS(void)
{
    OLED12864_Fill(0x00);
}

//--------------------------------------------------------------
// wake up screen from hibernation
//--------------------------------------------------------------
void OLED12864_ON(void)
{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8D,1,0);  //set charge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14,0,0);  //open charge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AF,0,1);  //OLED wake up
}

//--------------------------------------------------------------
// Prototype      : void OLED12864_OFF(void)
// Calls          :
// Parameters     : none
// Description    : ?OLED?? -- ?????,OLED????10uA
//--------------------------------------------------------------
void OLED12864_OFF(void)
{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8D,1,0);  //set charge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10,0,0);  //close charge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AE,0,1);  //OLED hibernate
}

bit OLED12864_Initial()
{
    Delay300ms(); // very important delay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AE,1,0); //display off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20,0,0); //Set Memory Addressing Mode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10,0,0); //00,Horizontal Addressing Mode;01,Vertical Addressing Mode;10,Page Addressing Mode (RESET);11,Invalid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b0,0,0); //Set Page Start Address for Page Addressing Mode,0-7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c8,0,0); //Set COM Output Scan Direction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00,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10,0,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40,0,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81,0,0);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ff,0,0); //???? 0x00~0xff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a1,0,0); //--set segment re-map 0 to 127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a6,0,0); //--set normal display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a8,0,0);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3F,0,0); //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a4,0,0); //0xa4,Output follows RAM content;0xa5,Output ignores RAM content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d3,0,0); //-set display offset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00,0,0); //-not offset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d5,0,0);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f0,0,0); //--set divide ratio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d9,0,0); //--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22,0,0); //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da,0,0);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12,0,0);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db,0,0); //--set vcomh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20,0,0); //0x20,0.77xVcc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8d,0,0); //--set DC-DC enable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14,0,0); //
    OLED12864_Write_Commmand(0xaf,0,1); //--turn on oled panel

    OLED12864_CLS();
    return 1;
}

//--------------------------------------------------------------
// show string
// x,y -- start position(x:0~127,column; y:0~7,row);
// ch[] -- the string to show;
// TextSize -- (1:6*8 ; 2:8*16)
//OLED12864_ShowStr(0,3,"I2C Test",1);// 6*8
//OLED12864_ShowStr(0,4,"Hello Delta",2) //8*16
//--------------------------------------------------------------
void OLED12864_ShowSt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ch[], uint8_t TextSize)
{
    uint8_t c = 0,i = 0,j = 0;
    switch(TextSize)
    {
        case 1:
        {
            while(ch[j] != '\0' && ch[j] !='\n')
            {
                c = ch[j] - 32;
                if(x > 126)
                {
                    x = 0;
                    y++;
                }
                OLED12864_SetPos(x,y);
                /*for(i=0;i<6;i++)
                    OLED12864_Write_Data(F6x8[c][i],1,1);*/
                                OLED12864_Write_Continuous_Data(&F6x8[c][0],6,1,1);//将该位的指针传给函数,并且写连续的6个数据即可
                x += 6;
                j++;
            }
        }break;
        case 2:
        {
            while(ch[j] != '\0'  && ch[j] !='\n')
            {
                c = ch[j] - 32;
                if(x > 120)
                {
                    x = 0;
                    y++;
                }
                OLED12864_SetPos(x,y);
                /*for(i=0;i<8;i++)
                   OLED12864_Write_Data(F8X16[c*16+i],1,1);
                OLED12864_SetPos(x,y+1);
                for(i=0;i<8;i++)
                    OLED12864_Write_Data(F8X16[c*16+i+8],1,1);*/
                                OLED12864_Write_Continuous_Data(&F8X16[c*16],8,1,1);//将该位的指针传给函数,并且写连续的8个数据即可
                                OLED12864_SetPos(x,y+1);
                                OLED12864_Write_Continuous_Data(&F8X16[c*16+8],8,1,1);//将该位的指针传给函数,并且写连续的8个数据即可
                x += 8;
                j++;
            }
        }break;
    }
}

uint8_t rowNum = 0;

//--------------------------------------------------------------
// x,y -- start position(x:0~127,column; y:0~7,row);
// the N is the chinese index of F16x16 in codetab
/*
for(i=0;i<5;i++)
{
    OLED12864_ShowCN(22+i*16,0,i);
}
……………………

网友A:
不错,可以参考,看能不能搞出svr程序

网友B(2018-07-19):
好像很有趣,想下载看看

网友B:
可不可以在程序里建一个字库

网友C:
你的东西搞得我好累啊.好不容易才搞好了.看看我弄的效果,有图有真象

网友D(2018-10-27):
引用 网友C:
你的东西搞得我好累啊.好不容易才搞好了.看看我弄的效果,有图有真象

确实不错,找了超长时间的资料。

网友E(2018-12-14):
真透彻的资料

网友F:
很不错的程序

网友G:
很有帮助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可不可以在程序里建一个字库

可以的,我就在用

网友I(2019-03-11):
清楚,可以

网友J:
顶一下,问一下为什么没有主函数

网友K(2019-04-10):
很好的东西,学到了

网友K:
看了之后感觉很有用,给力

网友L(2019-06-06):
可以可以

网友M:
代码注释很全,也很规范,值得学习

网友N:
非常的好

网友O(2019-07-17):
非常好,感谢LZ

网友P(2019-08-25):
不错,不错,可以参考的代码

网友Q:
不太明白为什么第一行是黄色的 后面的是蓝色呢 这个是如何设置的啊

网友R:
大佬,厉害了,感谢分享

网友S:
为什么65行data要++呢?(小白一个

网友T:
代码注释很全,也很规范,值得学习,确实很详细的分析了,有这样的教程,是不是学习更给力。

网友U:
想把这个OLED玩好没这么简单,以前用过LCD1602/LCD12864。现在学习STM32,看了正点原子的视频,感觉视频里讲的只是一个点。程序为什么要这样写。怎么写。把每个函数都写一遍,都能讲很久。感觉正点原子的原子和视频有点坑了。或着是我学艺不精。

网友V(2019-10-21):
发现了学单片机一定要来51hei,这里的资料真棒。

网友W:
SH1106 V2.3.pdf

网友X(2019-12-11):
感谢分享,很详细

网友Y:
感谢分享,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Z:
很好的OLED资料,但我还没有下载就扣分了,不知何故,惶恐!

网友AA(2020-01-20):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AB(2020-03-04):
注释很详细,很赞,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AC(2020-04-30):
感谢分享,代码注释很全,也很规范,值得学习,赞一个!

网友AD:
正在关注这个OLED屏的使用方法,楼主这篇分享很实用,代码注释很详细,值得学习,点赞并感谢!

网友AE:
引用 网友C:
你的东西搞得我好累啊.好不容易才搞好了.看看我弄的效果,有图有真象

支持支持一下,谢谢了

网友AF:
添加代码在keil5运行有10warning

网友AG(2020-07-06):
多谢,可是不会弄到51中去

网友AH:
说明如此详细者少见!点个赞!

网友AI:
I2C_send_byte(0x80 | 0x00 | 0x00);大佬这句什么意思???

网友AJ:
太难了,写的很棒

网友AK:
OLED需要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AL:
新手来围观大虾

网友AM(2020-08-05):
请问下大神们,这种屏有办法做成能播放GIF动画吗?

网友AN(2021-04-11):
引用 网友C:
你的东西搞得我好累啊.好不容易才搞好了.看看我弄的效果,有图有真象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