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用单片机独立按键控制流水灯的方向

楼主(2018-03-24):
用独立按键控制流水灯的方向,按一下流水灯从亮的地方反向流转,不需要太复杂。

网友A:
加一个外部中断,在外部中断函数里面加一个标志位,等于0正流,等于1反流就可以

那些年, + 5 很给力!

网友B:
独立按键控制,你可以用if语句检测按键,然后确定那个按键对应那个流动效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