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中文字的注释方向怎么改?

楼主(2018-03-24):
keil5中,文字的注释方向怎么改,我的注释汉字是横着的

网友A:
第一步:右上方  ,点开第二步:选项卡
第三步:选择C语言,
第四步:选择要修改的项目,就是注释
第五步:选择字体,我猜是你的字体有问题
第六步:选择直立的字体
成了。

网友B:
edi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修改注释的字体,选择不带@的就行

网友C:
你这是字体设置有问题,把注释的字体改为正常的,不要用前面带“@”的字体

网友D:

字体问题,
选择Edit--->选择Configuration...
--->选择Colors&Fonts-->选Font中不带@的字体带@的字体都是倒着的

网友E:
第一步:右上方   ,点开第二步:选项卡
第三步:选择C语言,
第四步:选择要修改的项目,就是注释
第五步:选择字体,我猜是你的字体有问题
第六步:选择直立的字体

网友F:
选择注释字体前面不加@的 估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