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为什么我定义放置在XDATA中程序就运行异常了

楼主(2018-03-24):
51单片机为什么我定义放置在XDATA中程序就运行异常了,我不放在XDATA程序就正常,真不知道这个XDATA怎么弄
xdta uint32 WsCol[8]; 运行时序都变化了
uint32 WsCol[8];   运行正常
但是目前我DATA内存已经不够了 我想使用XDATA那128个字节内存  有没有谁可以帮帮忙的  实在整不明白了 谢谢兄弟了

网友A:
unsigned char xdata CTRL  _at_ 0x2FFF;

楼主:
这样写速度也很慢

网友B:
扩展1片RAM,才可用xdata吧

网友C:
unsigned char xdata CTRL  _at_ 0x2FFF; 这样写速度也很慢

网友D:
51单片机内部RAM
分为两种情况:
1:如果片内只有128字节的RAM,则访问RAM使用直接或者间接寻址方式,地址为00H-7FH,在80H-FFH的空间分配给了SFR,只能使用直接寻址方式。
2:片内RAM为256字节时,低128字节(00H-7FH)的访问方式为直接和间接寻址方式,高128字节(地址80H-FFH)只能使用间接寻址方式。
你说的128字节的RAM应该是idata,不是xdata
xdata是外部ram,要扩展才能用,建议你用stc系列单片机,内部带扩展ram,最高可达4K字节

网友E(2020-09-17):
我使用STC15W408AS,用idata也出现了与楼主一样的问题,请问怎么定义才能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