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I2c接口 原理与程序

楼主:
1、I2c启动

    由上图可知SDA在SCL为高电平时由高变为低表示启动I2c,注意时间。

2、I2c关闭

    由上图可知SDA在SCL为高电平时由低变为高表示启动I2c,注意时间。

3、数据0

    由上图可知SDA在SCL为高电平时拉低表示0,注意时间。

4、数据1

    由上图可知SDA在SCL为高电平时拉高表示0,注意时间。

5、I2c写数据(数据由51到设备)
由上图可以看书写数据的步骤为:1)启动I2c;
2)写入设备地址(七位设备地址加一位读写命令,最后1为读,0为写);
3)等待应答(由设备发出,读数据时由51给应答),这一步可以和第二部写在一个函数中;
4)写入数据要存放的地址;
5)等待应答;
6)写入数据;
7)等待应答;
8)关闭I2c。
若将等待应答与写数据放在一个函数中可简化为:1)启动I2c;
2)写入设备地址

3)写入数据要存放的地址;

4)写入数据;

5)关闭I2c。

6、I2c读数据(51从设备中读取数据)

由上图可以看书写数据的步骤为:1)启动I2c;
2)写入设备地址;

3)写入要读取数据存放的地址;

4)启动I2c;

5)写入设备地址(第八位为1,表示读数据);
6)读数据;
7)给设备发送应答信号;
8)关闭I2c;

7、对应的51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uchar code duan[]=
{
        0xfc,0x60,0xda,
        0xf2,0x66,0xb6,
        0xbe,0xe0,0xfe,0xf6
};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0;j++);
}

void I2c_start()
{
        SDA=1;
        delay(1);
        SCL=1;
        delay(1);
        SDA=0;
        delay(1);
        SCL=0;
        delay(1);
}

void I2c_stop()
{
        SDA=0;
        delay(1);
        SCL=1;
        delay(1);
        SDA=1;
        delay(1);
}

//·¢Ëíack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SCL = 1;
    delay(1);
    SCL = 0;
                delay(1);

}

//»ñè¡ack
bit I2c_getAck(void)
{
    bit ack;
    SDA = 1;
    SCL = 1;
    delay(1);
    ack = SDA;
    SCL = 0;
    return ack;
}

uchar I2c_read()
{
        uchar i,dat=0;
        SDA=1;
        delay(1);
        for(i=0;i<8;i++)
        {
                SCL=1;
                delay(1);
                dat<<=1;
                dat|=SDA;
                delay(1);
                SCL=0;
        }
        return dat;
}

void I2c_wri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DA=dat>>7;
                dat<<=1;
                delay(1);
                SCL=1;
                delay(1);
                SCL=0;
                delay(1);
        }
        I2c_getAck();
}

void I2c_toDevice(uchar deviceAdd,uchar datAdd,uchar dat)
{
        I2c_start();
        I2c_write(deviceAdd);
        I2c_write(datAdd);
        I2c_write(dat);
        I2c_stop();
}
uchar I2c_fromDevice(uchar deviceAdd,uchar datAdd  )
{
        uchar dat;
        I2c_start();
        I2c_write(deviceAdd);
        I2c_write(datAdd);
        I2c_start();
        I2c_write(deviceAdd+1);
        dat=I2c_read();
        I2c_sendAck(1);
        I2c_stop();
        return dat;
}

void main()
{
        uchar num;
        I2c_toDevice(0xa0,3,7);
        delay(130);
        num=I2c_fromDevice(0xa0,3);
        while(1)
        {
                P0=0x00;
                P1=duan[num];
                delay(10);
                P1=0x00;
        }

}

8、注意事项
1)关闭I2c和启动I2c之间要有1ms间隔,给IO口准备时间,否则乱码。
2)关于应答,当写数据时由设备应答,读数据时MCU应答。
3)读数据时启动两次I2c。

网友A(2018-03-24):
有汇编代码吗?

网友B:
挺好的啊

网友C(2021-04-14):
刚好用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D(2021-09-04):
应用代码中void I2c_start()和void I2c_stop(),程序变的可运行,好评

网友E:
试了整天,Protues 里的I2C Debugger 都是收到A0 FF FF
看了其他文章才知道,等ACK时要先把SDA 置0
bit I2c_getAck(void)
{
    bit ack;
    SDA = 0;//<<<<<<<<<<<<<<<<<<<<<<<<<<<<<<<<<<<<<<<<<
    SCL = 1;
    delay(1);
    ack = SDA;
    SCL = 0;
    return ack;
}

网友F(2024-04-06):
//·¢Ëíack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SCL = 1;
    delay(1);
    SCL = 0;

//»ñè¡ack
bit I2c_getAck(void)
{
    bit ack;
    SDA = 1;
    SCL = 1;

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