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这个POWER在protues中的那可以找到

楼主(2018-03-24):
下图这个POWER在protues中的那可以找到

网友A:
选这个就可以。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排针那种东西,只是被命名成 POWER 了

网友A:
除了单片机 默认都是有电源的  仿真时不要添加单片机的电源。  其它的 如 液晶屏什么的  电源正极只要用这个POWER  连线至液晶屏的电源输入正极就可以了  无需关心是多少电压。 如果你要精确的电压的  就选其它的  如果你不关心实际电压的  例如你指的这个POWER  你图上的POWER所连接的就是VCC  和  GND  也就是电源的正极和负极。 正极就用这个。负极就用这个POWER下的Ground。 我一直是这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可能是排针那种东西,只是被命名成 POWER 了

我还以为你要问什么。 你图上这个POWER就是个插座。 一头连接电源VCC  一头连接GND   这个仿真不需要。 如果你要画电路板,就画个2.54间距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要问什么。 你图上这个POWER就是个插座。 一头连接电源VCC  一头连接GND   这个仿真不需要。  ...

对的,就是要画电路板,然后不太懂,谢谢你。现在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