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2可以做平衡车吗??

楼主(2018-03-24):
我之前用stc12做过,但是一直做不出来,请问你们有没有做过呢?是不是要用像adunio那样更高级的单片机才能做出来。能不能分享下经验。

网友A:
这个可以做,我看过别人做的例子

网友B:
/***********************************************************************
// 两轮自平衡车最终版控制程序(6轴MPU6050+互补滤波+PWM电机)
// 单片机STC12C5A60S2
// 晶振:20M
// 日期:2014.11.26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short ushort;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功能模块头文件*******

#include "DELAY.H"    //延时头文件
//--------------------------------------------
#include "STC_ISP.H"    //程序烧录头文件
#include "SET_SERIAL.H"//串口头文件

#include "SET_PWM.H"//PWM头文件
#include "MOTOR.H"//电机控制头文件
#include "MPU6050.H"//MPU6050头文件
//-----------------这些文件---------------------------

//******角度参数************

float Gyro_y;        //Y轴陀螺仪数据暂存

//--------------加速度和角度的转化------------------

float Angle_gy;      //由角速度计算的倾斜角度
//陀螺仪直接反应角度

float Accel_x;     //X轴加速度值暂存
float Angle_ax;      //由加速度计算的倾斜角度 、

float Angle;         //小车最终倾斜角度
uchar value; //角度正负极性标记

//******PWM参数*************

int   speed_mr; //右电机  转速//这个的测量---------转盘
int   speed_ml; //左电机  转速
int   PWM_R;         //右轮PWM值计算
int   PWM_L;         //左轮PWM值计算
float PWM;           //综合PWM计算
float PWMI; //PWM积分值

//******电机参数*************

float speed_r_l;//电机转速
float speed;        //电机转速滤波
float position;    //位移

//******蓝牙遥控参数*************
uchar remote_char;
char  turn_need;
char  speed_need;

//*********************************************************
//定时器100Hz数据更新中断 T1定时器
//*********************************************************

void Init_Timer1(void)//10毫秒@20MHz,100Hz刷新频率
{
        AUXR &= 0xBF;//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E5;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BE;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
//中断控制初始化
//*********************************************************

void Init_Interr(void)
{
        EA = 1;     //开总中断
        EX0 = 1;    //开外部中断INT0
        EX1 = 1;    //开外部中断INT1
        IT0 = 1;    //下降沿触发
        IT1 = 1;    //下降沿触发
        ET1 = 1;    //开定时器1中断
}

//******卡尔曼参数************

float code Q_angle=0.001;
float code Q_gyro=0.003;
float code R_angle=0.5;
float code dt=0.01;                  //dt为kalman滤波器采样时间;
char  code C_0 = 1;
float xdata Q_bias, Angle_err;
float xdata PCt_0, PCt_1, E;
float xdata K_0, K_1, t_0, t_1;
float xdata Pdot[4] ={0,0,0,0};
float xdata PP[2][2] = { { 1, 0 },{ 0, 1 } };

//*********************************************************
// 卡尔曼滤波
//*********************************************************

//Kalman滤波,20MHz的处理时间约0.77ms;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  // 滤波,输出标准的方波驱动电机
{
        Angle+=(Gyro - Q_bias) * dt; //先验估计陀螺角度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Q_gyro;

        PP[0][0] += Pdot[0] * dt;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 K_0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Q_bias+=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Gyro_y   = Gyro - Q_bias; //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角速度

}

//*********************************************************
// 倾角计算(卡尔曼融合)
//*********************************************************

void Angle_Calcu(void)
{
        //------加速度--------------------------

        //范围为2g时,换算关系:16384 LSB/g
        //角度较小时,x=sinx得到角度(弧度), deg = rad*180/3.14
        //因为x>=sinx,故乘以1.3适当放大

        Accel_x  = GetData(ACCEL_XOUT_H);  //读取X轴加速度         存在ACCEL_XOUT_H 寄存器
        Angle_ax = (Accel_x - 1100) /1638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得到角度(弧度)
        Angle_ax = Angle_ax*1.2*180/3.14;     //弧度转换为度,

        //-------角速度-------------------------

        //范围为2000deg/s时,换算关系:16.4 LSB/(deg/s)

        Gyro_y = GetData(GYRO_YOUT_H);      //静止时角速度Y轴输出为  【-30】 左右
        Gyro_y = -(Gyro_y + 30)/16.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角速度值,  【负号为方向处理】
        //Angle_gy = Angle_gy + Gyro_y*0.01;  //角速度积分得到倾斜角度.

        //-------卡尔曼滤波融合-----------------------

        Kalman_Filter(Angle_ax,Gyro_y);       //卡尔曼滤波计算倾角

        /*//-------互补滤波-----------------------

//补偿原理是取当前倾角和加速度获得倾角差值进行放大,然后与
        //陀螺仪角速度叠加后再积分,从而使倾角最跟踪为加速度获得的角度
//0.5为放大倍数,可调节补偿度;0.01为系统周期10ms

Angle = Angle + (((Angle_ax-Angle)*0.5 + Gyro_y)*0.01);*/

}

//*********************************************************
//电机转速和位移值计算
//*********************************************************

void Psn_Calcu(void)
{

        speed_r_l =(speed_mr + speed_ml)*0.5;
        speed *= 0.7;//上一次的                  //车轮速度滤波
        speed += speed_r_l*0.3;
        position += speed;                  //积分得到位移
        position += speed_need;//加上蓝牙位移,等于总的移动
        if(position<-6000) position = -6000;
        if(position> 6000) position =  6000;

}

static float code Kp  = 9.0;       //PID参数
static float code Kd  = 2.6;    //PID参数
static float code Kpn = 0.01;      //PID参数
static float code Ksp = 2.0;    //PID参数

//*********************************************************
//电机PWM值计算
//*********************************************************

void PWM_Calcu(void)
{

        if(Angle<-40||Angle>40)               //角度过大,关闭电机
        {
                CCAP0H = 0;
                CCAP1H = 0;
                return;
        }
        PWM  = Kp*Angle + Kd*Gyro_y;          //PID:角速度和角度
        PWM += Kpn*position + Ksp*speed;      //PID:速度和位置
        PWM_R = PWM + turn_need;
        PWM_L = PWM - turn_need;   //蓝牙的倾斜,
        PWM_Motor(PWM_L,PWM_R);

}

//*********************************************************
//手机蓝牙遥控
//*********************************************************

void Bluetooth_Remote(void)
{

        remote_char = receive_char();   //接收蓝牙串口数据

        if(remote_char ==0x02) speed_need = -80;   //前进
        else if(remote_char ==0x01) speed_need = 80;   //后退
        else speed_need = 0;   //不动

        if(remote_char ==0x03) turn_need = 15;   //左转
        else if(remote_char ==0x04) turn_need = -15;   //右转
        else turn_need = 0;   //不转

}

/*=================================================================================*/

//*********************************************************
//main
//*********************************************************
void main()
{

        delaynms(500);   //上电延时
        Init_PWM();       //PWM初始化
        Init_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作为PWM时钟源
        Init_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
        Init_Interr();     //中断初始化
        Init_Motor();   //电机控制初始化
        Init_BRT();   //串口初始化(独立波特率)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delaynms(500);

        while(1)
        {

                Bluetooth_Remote();

        }
}

/*=================================================================================*/

//********timer1中断***********************

void Timer1_Update(void) interrupt 3
{

        TL1 = 0xE5;    //设置定时初值10MS
        TH1 = 0xBE;

        //STC_ISP();                    //程序下载
        Angle_Calcu();                  //倾角计算
        Psn_Calcu();                    //电机位移计算
        PWM_Calcu();                    //计算PWM值

        speed_mr = speed_ml = 0;

}

//********右电机中断***********************

void INT_L(void) interrupt 0
{

        if(SPDL == 1)  { speed_ml++; } //左电机前进
        else      { speed_ml--; } //左电机后退
        LED = ~LED;

}

//********左电机中断***********************

void INT_R(void) interrupt 2
{

        if(SPDR == 1)  { speed_mr++; } //右电机前进
        else      { speed_mr--; } //右电机后退
        LED = ~LED;

}

网友C:
可以做啊

网友D:
可以做,可以参考STC官网的一些程序

网友E:
可以做的,Arduino是单片机二次开发的产物。普通单片机只是散件,硬件的设计和软件设计都得你自己来。而且arduino是半成品,你只要把相应的模块组合在一起,再写一写甚至直接复制别人程序就能行了。

楼主:
可以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楼主:
这是你自己写的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做,我看过别人做的例子

噢 噢 噢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做,可以参考STC官网的一些程序

好,等下过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做的,Arduino是单片机二次开发的产物。普通单片机只是散件,硬件的设计和软件设计都得你自己来。而且a ...

是啊,我看别人做平衡车大多都是用arduino做的,用51做的人很少,我之前找资料都很难找到,然后就一直到现在还没弄好。。。。

网友F:
能不能分享下经验。

网友G:
可以,论坛里应该有资料

网友H:
可以,你可以看一下正点原子的教程

网友I:
嗯  可以的只要是代码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论坛里应该有资料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你可以看一下正点原子的教程

嗯嗯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嗯  可以的只要是代码的问题

对啊! 那些PID算法看得头晕,然后就很绝望了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头文件吗?

网友B:
/*--------------------------------------------------------------------------
DELAY.H

延时函数 头文件
--------------------------------------------------------------------------*/

#ifndef __DELAY_H__
#define __DELAY_H_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函数(声明)--------------------------------
void Delay400Ms(void);        //延时400mS函数(子程序)
void delay1ms(void);        //延时1mS函数(子程序)
void delaynms(uchar n);    //延时n mS函数(子程序)

//***********************************************************************************/
//延时400ms

void Delay400Ms(void)
{

        uchar TempCycA = 30;//1周期MPU用30,  12周期MPU用5
        uint TempCycB;
        while(TempCycA--)
        {

                TempCycB=7269;
                while(TempCycB--);

        };

}

//***********************************************************************************/
//延时1ms

void delay1ms()
{

        uchar i,j;
        for(i=0;i<10;i++)
                for(j=0;j<33;j++)
                ;

}

//***********************************************************************************/
//延时n*ms

void delaynms(uchar n)
{

        uchar i;
        for(i=0;i<n;i++) delay1ms();

}

#endif

/*****************************************************

普通IO模拟I2C通信
STC12C5A60S2  IT单片机   AXTL;11.0592MHz

*****************************************************/

#ifndef  __I2C_H__
#define  __I2C_H_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INTRINS.H>

//********端口定义**********************************
sbit    SCL=P2^1;//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2^0;//IIC数据引脚定义

#define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函数初始定义******************************
void  Delay5us();
void  I2C_Start();
void  I2C_Stop();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bit   I2C_RecvACK();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uchar I2C_RecvByte();
void  I2C_ReadPage();
void  I2C_WritePage();
void  display_ACCEL_x();
void  display_ACCEL_y();
void  display_ACCEL_z();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读取I2C数据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向I2C写入数据

//**************************************
//延时5微秒(STC12C5A60S2@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此延时函数是使用1T的指令周期进行计算,与传统的12T的MCU不同
//**************************************/
void Delay5us()
{

        uchar n = 4;

        while (n--)
        {

                _nop_();
                _nop_();

        }

}

//**************************************
//I2C起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I2C停止信号
//**************************************
void I2C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I2C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I2C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I2C接收应答信号
//**************************************
bit I2C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2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I2C_Send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I2C_RecvACK();

}

//**************************************
//从I2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I2C_RecvByte()
{

        uchar i;
        uchar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向I2C设备写入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Single_WriteI2C(uchar REG_Address,uchar REG_data)
{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I2C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I2C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
//从I2C设备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Single_ReadI2C(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I2C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I2C_Start();                   //起始信号
        I2C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I2C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I2C_SendACK(1);                //接收应答信号
        I2C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endif

/*********************************************************
STC_12C5A60S2免断电烧录程序
*********************************************************/

#ifndef   _STC_ISP_H_
#define   _STC_ISP_H_

  6. #include<REG52.h>

  7. sfr IAP_CONTR   = 0xC7; //IAP Control Register

  8. sbit  IN_OFF=P3^0;//串口接收端

//**************************************************

void STC_ISP()
{

        IN_OFF=1; //――2

        if(!IN_OFF){
                IAP_CONTR=0x60;
        } //判断串口是否有数据过来

}

#endif

/**********************************************************************
串口收发程序(头文件)
波特率:9600Hz
可选定时器1或独立波特率作为串口时钟
**********************************************************************/

#ifndef __SET_SERIAL_H__
#define __SET_SERIAL_H__

sfr AUXR = 0x8E;
sfr BRT = 0x9C;

//***********************************************************************************/
//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1()
{

        // set timer1 mode
TMOD |= 0x20;    //设置timer1为8位自动重载模式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H1=TL1=0xFD; //9600 Hz
TR1 = 1; //开启Timer1

}*/

//***********************************************************************************/
//独立波特率初始化

void Init_BRT()////9600bps@20MHz
{

        PCON &= 0x7F;//波特率不倍速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4;//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Fosc,即1T
        BRT = 0xBF;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 |= 0x01;//串口1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10;//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
//串口接收程序

receive_char() //receive data
{

        unsigned char rxd;
        if(RI)
        {

                RI = 0;
                rxd = SBUF;
                return(rxd);

        }

}

//***********************************************************************************/
//串口发送子程序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sent out data
{

        SBUF = txd;
        while(!TI);
        TI = 0;

}

#endif

/*********************************************************************************************

    两路PWM输出控制设置

/*********************************************************************************************/

#ifndef __SET_PWM_H__
#define __SET_PWM_H__

//Declare SFR associated with the PCA

sfr   CCON    = 0xD8;      //PCA control register
sbit  CCF0    = CCON^0;    //PCA module-0 interrupt flag
sbit  CCF1    = CCON^1;    //PCA module-1 interrupt flag
sbit  CR      = CCON^6;    //PCA timer run control bit
sbit  CF      = CCON^7;    //PCA timer overflow flag
sfr   CMOD    = 0xD9;      //PCA mode register
sfr   CL      = 0xE9;      //PCA base timer LOW
sfr   CH      = 0xF9;      //PCA base timer HIGH
sfr   CCAPM0  = 0xDA;      //PCA module-0 mode register
sfr   CCAP0L  = 0xE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0H  = 0xFA;      //PCA module-0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CCAPM1  = 0xDB;      //PCA module-1 mode register
sfr   CCAP1L  = 0xE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LOW
sfr   CCAP1H  = 0xFB;      //PCA module-1 capture register HIGH
sfr   PCAPWM0 = 0xf2;
sfr   PCAPWM1 = 0xf3;

//***********************************************************************************/
//PWM模式设置

void Init_PWM()
{

   // set PWM mode
  CCON = 0;                  //Initial PCA control register(PCA timer stop,Clear CF flag,Clear all module interrupt flag)
  CL = 0;                    //Reset PCA base timer
  CH = 0;
  CMOD = 0x04;               //Set PCA timer clock source as timer0 overflow,Disable PCA timer overflow interrupt
  CCAP0H = CCAP0L = 255;     //PWM0 port output X%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0 = 0x42;             //PCA module-0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CAP1H = CCAP1L = 255;     //PWM1 port output X% duty cycle square wave
  CCAPM1 = 0x42;             //PCA module-1 work in 8-bit PWM mode and no PCA interrupt
  CR = 1;                    //PCA timer start run

}

//***********************************************************************************/
//设置Timer0为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PWM时钟源

void Init_Timer0()
{

    // set timer0 mode
  AUXR = 0x00;               //timer0 work in 12T mode
  TMOD|= 0x02;    //set timer0 counter mode2 (8-bit auto-reload)
  TH0=TL0=130; //PWM 50Hz
  TR0 = 1; //timer0 start running(as PWM clk)

}

#endif

/****************************************

平衡车两路直流减速电机PWM控制

****************************************/

#ifndef__MOTOR_H__
#define __MOTOR_H_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ET_PWM.H"//PWM头文件

//电机PWM控制端口定义
sbit LED = P0^0;  //LED
sbit EN12 = P1^3;     //L298电机(左)驱动使能
sbit EN34 = P1^4;     //L298电机(右)驱动使能
sbit M1= P1^1;  //电机驱动(M1=1,M2=0,右电机后退)
sbit M2= P1^2;  //电机驱动(M1=0,M2=1,右电机前进)
sbit M3= P1^5;  //电机驱动(M3=1,M4=0,左电机前进)
sbit M4= P1^0;  //电机驱动(M3=0,M4=1,左电机后退)

sbit SPDR = P3^4; //右电机B相测速,用来判断电机转向
sbit SPDL = P3^5; //左电机B相测速,用来判断电机转向

//变量定义
bit flg_direc;  //电机运动方向标志

/*********函数区************************/

//**************************************
//电机初始化
//**************************************
void Init_Motor()
{

   CCAP0H = 255;      //关闭PWM0输出
   CCAP1H = 255;      //关闭PWM1输出
   EN12 = 0;  //关闭左电机
   EN34 = 0;  //关闭右电机

}

//**************************************
//电机控制
//**************************************
void PWM_Motor(int pwm_l,int pwm_r)
{

   if(pwm_l<0)
   {

     M1 = 1;      //右电机后退
     M2 = 0;
pwm_l = -pwm_l;

}
   else
   {

     M1 = 0;      //右电机前进
     M2 = 1;

}

if(pwm_r<0)
   {

     M3 = 0;      //左电机后退
     M4 = 1;
pwm_r = -pwm_r;

}
   else
   {

     M3 = 1;      //左电机前进
     M4 = 0;

}

   if(pwm_l>255)  pwm_l = 255 ;    //防止PWM值超过255
   if(pwm_r>255)  pwm_r = 255 ;    //防止PWM值超过255

   CCAP0H = 0 + pwm_l;     //设定PWM0占空比(CCAP0H=255,速度最大)
   CCAP1H = 0 + pwm_r;     //设定PWM1占空比(CCAP0H=255,速度最大)

   //这里50可调,作用是跳过电机PWM死区,在PWM值为0-40时,电机不转动,即死区(**错误的注释,解释在下句*)
   //*此处曾经完全被误导,曾经在0的地方加的是50,目的是为了消除电机PWM死区,但是导致小车严重震荡,现在该为零才对

}

#endif

/*********************************************

MPU-6050数据处理

*********************************************/

#ifndef  _MPU6050_H_
#define  _MPU6050_H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I2C.H"

//****************************************
// 定义MPU6050内部地址
//****************************************

#defineSMPLRT_DIV0x19//陀螺仪采样率,典型值:0x07(125Hz)
#defineCONFIG0x1A//低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6(5Hz)
#defineGYRO_CONFIG0x1B//陀螺仪自检及测量范围,典型值:0x18(不自检,2000deg/s)
#defineACCEL_CONFIG0x1C//加速计自检、测量范围及高通滤波频率,典型值:0x01(不自检,2G,5Hz)
#defineACCEL_XOUT_H0x3B
#defineACCEL_XOUT_L0x3C
#defineACCEL_YOUT_H0x3D
#defineACCEL_YOUT_L0x3E
#defineACCEL_ZOUT_H0x3F
#defineACCEL_ZOUT_L0x40
#defineTEMP_OUT_H0x41
#defineTEMP_OUT_L0x42
#defineGYRO_XOUT_H0x43
#defineGYRO_XOUT_L0x44
#defineGYRO_YOUT_H0x45
#defineGYRO_YOUT_L0x46
#defineGYRO_ZOUT_H0x47
#defineGYRO_ZOUT_L0x48
#definePWR_MGMT_10x6B//电源管理,典型值:0x00(正常启用)
#defineWHO_AM_I0x75//IIC地址寄存器(默认数值0x68,只读)
//#defineSlaveAddress 0xD0   //IIC写入时的地址字节数据,+1为读取

  33. //MPU6050操作函数声明

  34. void  InitMPU6050();    //初始化MPU6050
  35.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16位数据合成

//**************************************
//初始化MPU6050
//**************************************
void InitMPU6050()
{

        Single_WriteI2C(PWR_MGMT_1, 0x00);//解除休眠状态
        Single_WriteI2C(SMPLRT_DIV, 0x07);
        Single_WriteI2C(CONFIG, 0x06);
        Single_WriteI2C(GYRO_CONFIG, 0x18);
        Single_WriteI2C(ACCEL_CONFIG, 0x01);

}

//**************************************
//合成数据
//**************************************
int GetData(uchar REG_Address)
{

        uint H;
        uchar L;
        H=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
        L=Single_ReadI2C(REG_Address+1);
        return (H<<8)+L;   //合成数据

}

#endif

网友J:
应该是可以做的

网友K:
可以啊,不过平衡车对实时性要求有点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该是可以做的

嗯,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啊,不过平衡车对实时性要求有点高哦

对的啊,稳定性比较差了一点

网友L:
肯定是可以的 淘宝有卖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肯定是可以的 淘宝有卖的吧

某宝的平衡车太贵啦

网友M:
stm32应该没有问题的,msp430也不错

楼主:
我给单片机烧了你给的代码,也修改一些相应的端口,但是不管怎么倾斜移动平衡车,电机完全不会动,连接上了蓝牙也完全没反应,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还少了什么东西 ?

楼主:
引用 网友M:
stm32应该没有问题的,msp430也不错

没有msp430,没有用过 这种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