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遇到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问题,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8-03-24):
keil提示: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
~1TRI)0E07(WLGBN6MO51BC.png 84[2OKD1UF4](WFG`WWO66P.png RK)IZBD`2HVJQ]TT[GL`XMM.png

网友A:
用Keil4进行程序编译后,如果没有错误的话,在项目文件下的头文件会自动加载到.c文件的下面,如下所示:

但现在,我出现的错误时:

并且点击编译后,头文件没有自动加载上去,如下所示:

同时出现了一个错误,双击错误时弹出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的窗口,

解决办法:1.先检查错误,修改过来,就行了

2.我的文件名是“单片机U1的数据发送程序.c”,出现错误的是“的”后面那几个字,于是修改一下这几个字变成“单片机U1的发送程序.c”,之后从新编译,就不会出现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的提示了,但是头文件依然没有加载上,所以错误还存在。

我的错误提示为:C(10):error C202: ‘TB8’:undefined identifier

解决方法:添加 sbit TB8=0x9b;

之后从新编译会发现错误就没有了,而且头文件也自动加载了上去。

网友B:
1、要在PROJECT-->OPTION FOR TARTET-->C51 的include path中设置你的头文件的路径
2、要避免过长的文件名或者路径名
3、最好不要在路径中包含中文字符(虽然KEL支持),有好多编译器不支持中文路径,移植时候很容易忽视了,导致编译通不过,查不出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要在PROJECT-->OPTION FOR TARTET-->C51 的include path中设置你的头文件的路径
2、要避免过长的文件名 ...

还是整不好啊,说真的,程序是论坛下的,买了块对应的板子,真的是一窍不通,还望大神具体点

网友C(2018-07-23):
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D(2021-10-13):
很可能是未添加头文件路径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