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DHT11转化到的数字 转化成实际温度和湿度 求思路

楼主(2018-03-24):
最近写的代码,用调试助手hex模式显示的不是真实温度和湿度 ,怎么能用1206液晶显示 真实的温度 湿度呢 求思路...或者有没有转化的公式啥的??

网友A:
//做了一个DHT11温湿度传感器的1602的显示,用8051做的,换成60s2的片子以后不行了...
//我想应该是机械周期的事吧,应该怎么改呢,大家有遇到的帮帮我、、、这是简单的显示程序:
//STC  延时比ATMEL  快了6~8倍,改一下DELAY的值就行了
//这个你得该延时,因为8051是12T的时钟周期而60S2是1T的
//这是一个延时的问题,把延时改一下就好了

#include <STC12C5A60S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引脚定义*/
uchar code table[]="0123456789";
sbit en=P2^1;
sbit rs=P2^0;
sbit io=P1^1;

/*定义变量*/
uchar data_byte=0, count, SHISHI, SHIGE, WENSHI, WENGE;
uint TH_data, TL_data, RH_data, RL_data, CK_data;
uint TH_temp, TL_temp, RH_temp, RL_temp, CK_temp;
uchar num;

/*延时程序*/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10微妙延时程序*/
void delay1()
{
        unsigned char i;
        for(i=0; i<3; i++);
}

/*写命令*/
void command(uchar com)
{
        rs=0;
        P0=com;
        en=1;
        delayms(5);
        en=0;
        delayms(5);
}

/*写数据*/
void information(uchar date)
{
        rs=1;
        P0=date;
        en=1;
        delayms(5);
        en=0;
        delayms(5);
}

/*初始化*/
void init()
{
        en=0;
        command(0x38);//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接口
        command(0x0c);//设置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command(0x06);//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
        command(0x01);//显示清零,数据指针清零
}

/**********************DHT11模块**********************/
uchar receive_byte()//接收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for(i=0;i<8; i++)
        {
                count = 2;
                while((!io) && count++)//等待50us低电平结束并防止死循环
                        temp = 0;
                delay1();
                delay1();
                delay1();
                if (io==1)
                {
                        temp = 1;
                        count = 2;
                        while(io && count++);
                }
                else
                temp = 0;
                data_byte<<=1;
                data_byte|=temp;
        }
        return (data_byte);
}

/*DHT11开始函数*/
void read_io()//开始信号读数据并校验
{
        io = 0;
        delayms(18);//主机拉低18ms
        io=1;//DATA总线由上拉电阻拉高 主机延时20us
        delay1();
        delay1();
        delay1();
        delay1();
        io = 1;//主机设置为输入高电平判断从机响应信号
        if(!io)
        {
                count = 2;
                while((!io)&&count++);//判断DHT11发出80us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count = 2;
                while(io && count++);//判断DHT11拉高总线80us高电平是否结束
                RH_temp = receive_byte();
                RL_temp = receive_byte();
                TH_temp = receive_byte();
                TL_temp = receive_byte();
                CK_temp = receive_byte();
                io = 1;
                num = (RH_temp+RL_temp+TH_temp+TL_temp);//数据校验
                if(num==CK_temp)
                {
                        RH_data=RH_temp;
                        RL_data=RL_temp;
                        TH_data=TH_temp;
                        TL_data=TL_temp;
                        CK_data=CK_temp;
                }
        }
        //湿度整数部分
        SHISHI =  RH_data/10;
        SHIGE  =  RH_data%10;
        //温度整数部分
        WENSHI =(char) TH_data/10;
        WENGE = (char) TH_data%10;
}

/*主函数*/
void main()
{
        P4SW=0x70;
        init();
        while(1)
        {
                read_io();
                command(0x80);
                information(table[WENSHI]);
                command(0x81);
                information(table[WEN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