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中断为什么始终没起作用?哪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8-03-24):
原理图

原理图
#include<reg52.h>                                  //正常情况下流水灯正常显示,按下按键K3,后8个流水灯同时亮灭一次,时间间隔是0.5s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k3=P3^2;

void delay0_5s()           //T0 工作方式1 0.5s延时
{
u8 i;
for(i=0;i<10;i++)
{
TH1=0x3c;
TL1=0xb0;
TR0=1;
while(!TF0);
TF0=0;
}

}

void delay( u8 t)
{
u8 i;
  for(i=0;i<t;i++)
  delay0_5s();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delay();
if(k3==0)
{
P2=0xff;
delay0_5s;
P2=0x00;
delay0_5s;
}

}

void Intoint()
{
   IT0=1;                   //触发方式
EX0=1;
EA=1;
}

void main()
{
u8 i,w;
  void Intoint();
TMOD=0x01;

while(1)
{
  w=0x01;
  for(i=0;i<8;i++)
   {
           P2=~w;
        w<<=1;
           delay(2);

   }

}

}

网友A:
开了中断么

网友B:
这么多错误能通过编译??

网友C:
#include<reg52.h>                                  //正常情况下流水灯正常显示,按下按键K3,后8个流水灯同时亮灭一次,时间间隔是0.5s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define u16 unsigned int

sbit k3=P3^2;

void delay0_5s()           //T0 工作方式1 0.5s延时
{
        u8 i;
        for(i=0;i<10;i++)
        {
                TH0=0x3c;  // TH1=0x3c;
                TL0=0xb0;  // TL1=0xb0;
                TR0=1;
                while(!TF0);
                TF0=0;
        }

}

void delay( u8 t)
{
        u8 i;
        for(i=0;i<t;i++)
        delay0_5s();
}

void int_0() interrupt 0  using 1 // IT0外部中断0(中断号0,外部触发管脚3.2)
{
        delay();
        if(k3==0)
        {
                P2=0xff;
                delay0_5s();
                P2=0x00;
                delay0_5s();
        }

}

void Intoint()
{
        EA=1; //全局中断开
        EX0=1; //外部中断0开
        IT0=1;                   //触发方式 //下降沿触发

}

void main()
{
        u8 i,w;

        //TMOD=0x01;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3c;
        TL0=0xb0;
        Intoint();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while(1)
        {
                w=0x01;
                for(i=0;i<8;i++)
                {
                        P2=~w;
                        w<<=1;
                        delay(2);
                }

        }

}

网友D:
第一下边程序部分有毛病:
void main()
{
u8 i,w;
  void Intoint();  //此处取消void,否则编译器不执行改语句,中断未初始化,当然不能中断了
TMOD=0x01;

第二你给定时器1赋初值,运行的却是定时器0,
void delay0_5s()           //T0 工作方式1 0.5s延时
{
u8 i;
for(i=0;i<10;i++)
{
TH1=0x3c;  //应改为TH0
TL1=0xb0;  //TL0
TR0=1;
while(!TF0);
TF0=0;
}

网友E:
先看看别人正确的案例,自己对照查错。不要刊出一堆错误,让别人查错,你以为别人吃饱了撑着?

网友D:
第三 delay()中没带参数,delay0_5没带括号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delay();
if(k3==0)
{
P2=0xff;
delay0_5s;
P2=0x00;
delay0_5s;
}

第四你要设是电平触发中断,还是边沿触发中断,把按键放到中断中用法有问题,因为要用延时取抖,影响中断的实时性

楼主:
开了啊,没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错误能通过编译??

没报错啊,keil4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三 delay()中没带参数,delay0_5没带括号
void int_0() interrupt 0
{

多谢大佬,括号和void的错误找着了,T0和T1的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