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ax6675采集热电偶温度源码与仿真 调试成功

楼主(2018-03-25):
51单片机用max6675采集热电偶温度 已调试成功    带电路

#include "include.h"
#include "12864.h"
unsigned int i,j;
unsigned char Flag_connect;
unsigned int MAX6675_Temp;
/********************************************************************
/********************************************************************
                            主函数
*********************************************************************/
int max6675();
void InitTimer0(void);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
    InitTimer0();
         Ini_Lcd();  //初始化液晶
          Write_Str ( 0, 0, "温度:    " );
        //        unsigned char cnt = 11;

while(1)
{
             t=MAX6675_ReadReg();
                  Flag_connect=t&0x04;                         //读出数据的D2位是热电偶掉线标志位,该位为1表示掉线,该位为0表示连接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MAX6675是否在线

                t = t<<1;                                                   //读出来的数据的D3~D14是温度值
                t = t>>4;
                MAX6675_Temp = t/4;                                //测得的温度单位是0.25,所以要乘以0.25(即除以4)才能得到以度为单位的温度值

                for(t=0; t<200; t++)                        //显示温度
                {
                if(Flag_connect==0)
                LCD_DispDec ( 4, 0,MAX6675_Temp, 3, 0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F0=0;
  TH0=0xfc;
  TL0=0x18;
        i++;
         if(i==500)
        {  i=0;
      Key_Flag = 1;
         }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c;
    TL0 = 0x18;

    ET0 = 1;
    TR0 = 1;
         EA = 1;
……………………

见2楼

网友A:
正好需要 感谢分享

网友B:
挺好的啊

网友C:
楼主好,我用的单片机是 STC8A8K64S4,用的你这个程序,显示不出来温度。显示是 -16.00 请指导。谢谢

网友C: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c15x.h"
#include "MAX6675.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JLX12864.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int MAX6675_Temp;
unsigned char Flag_connect;
unsigned char MAX6675_Temp_char[4];///4
unsigned int MAX6675_ReadReg(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

        i=0;
        dat=0;

        MAX6675_CS=0;
        MAX6675_SCK=0;
  DelayXus(100);

        for(i=0; i<16; i++)                //get D15-D0 from 6675
        {
                MAX6675_SCK=1;
           DelayXus(100);
                dat = dat<<1;
                if( MAX6675_SO==1 )   ///if( MAX6675_SO&0x04 )///
                        dat = dat|0x01;
                MAX6675_SCK = 0;
                 DelayXus(100);
        }
        MAX6675_CS = 1;

//  MAX6675_SCK = 1;
//if(MAX6675_SO&0x04) //NORMAL
//dat>>=3;
dat=100;
          return dat;
}

void Get_MAX6675_Dispay_char()
{
    unsigned int t;
                t=MAX6675_ReadReg();
    Flag_connect=t&0x04;
    Flag_connect=Flag_connect>>2;
                t=t<<1;
                t=t>>4;
                MAX6675_Temp = t/4;

if(Flag_connect==0)
{

//                if(MAX6675_Temp>999)
                MAX6675_Temp_char[0]=MAX6675_Temp/1000+'0';
//                if(MAX6675_Temp>99)
                MAX6675_Temp_char[1]=MAX6675_Temp%1000/100+'0';
//    if(MAX6675_Temp>9)
                MAX6675_Temp_char[2]=MAX6675_Temp%100/10+'0';////10%10
                MAX6675_Temp_char[3]=MAX6675_Temp%10+'0';

}
//else {
//             MAX6675_Temp_char[0]=0+'6';
//                         MAX6675_Temp_char[1]=0+'6';
//                         MAX6675_Temp_char[2]=0+'6';
//                         MAX6675_Temp_char[3]=0+'6';
//     }

///display_GB2312_string(7,40,0,"66");
}

网友C:
你好,我用的单片机型号是 STC8A8K64S4,用的这个程序,温度显示不出来啊? 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D:
我这里 只有8个显示数码管    和四个数码管一样的方法吗

网友E(2018-06-21):
新手,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

网友E:
在吗?我是新手,你给的原理图我点仿真怎么数码管不亮?

网友E:
楼主,能帮我设计个6路热电偶输入的电路吗,数码管每隔一秒显示一路温度,跪谢了。单片机最好用PIC16F1946,51的也可以。

网友F(2018-11-15):
楼主,我下载了你的文件进行仿真为什么数码管不亮啊

网友G(2018-12-18):
win10下载总提示病毒,直接就删除了

网友H(2019-02-28):
数码管点不亮

网友I:
正好需要,多谢楼主

网友J(2019-04-08):
新手来临学习当中!!

网友J:
學習。我用52單片機讀出的溫度有問題。unsigned int ReadMAX6675() //  从MAX6675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count;         Value=0;     MAX6675_SCK=1;         _nop_();_nop_();         MAX6675_CS=0;//置低,使MAX6675停止转换开始读数         for(count=16;count>0;count--) //获取16位MSB                  {                          MAX6675_SCK=0;  //sck置低                           Value=Value<<1;     //左移                     if(MAX6675_SO==1) //取当前值                                    Value|=0x01;                           else                                    Value&=0xff;                           MAX6675_SCK=1;                         _nop_();_nop_();                  }          MAX6675_CS=1;  //开始新的转换          return Value; }

网友K(2019-06-16):
大家都不要下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根本用不了,下载的时候还报有病d。就像他网页贴的一样程序里写的是LCD12864,仿真里只有数码管 还不亮!

网友L(2020-02-08):
下载后有病毒??!!!!

网友M(2020-05-26):
这个仿真思路还是不错的

网友N:
硬件图明明是数码管的,可是程序却是液晶的,这样太不负责任了,会误导新手的

网友O(2021-12-04):
谁有这个的相应文档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P(2022-06-22):
这货是钓鱼的下载还要扣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