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50模块单片机源程序(子函数)

楼主:
TM1650模块子函数,欢迎下载测试应用. 取之于网络,分享给大家

#include<STC12C5A.h>
#include"tm1650.h"
void Delay_us(uint i) //us延时
{
        for(;i>0;i--)
        {
        _nop_();
//        _nop_();
//        _nop_();
        }
}
void I2CStart(void)        //开始信号
{
        CLK_H;
        DIO_H;
        Delay_us(5);
        DIO_L;

}

void I2Cask(void) //ACK信号
{
        uchar timeout = 1;
        CLK_H;
        Delay_us(5);
        CLK_L;
        while((DIO)&&(timeout<=100))
        {
          timeout++;
        }
        Delay_us(5);
        CLK_L;
}

void I2CStop(void) //停止信号
{
        CLK_H;
        DIO_L;
        Delay_us(5);
        DIO_H;
}

void I2CWrByte(uchar oneByte) //写一个字节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uchar i;
        CLK_L;
        Delay_us(1);
        for(i=0;i<8;i++)
        {
                oneByte = oneByte<<1;
                DIO = CY;
                CLK_L;
                Delay_us(5);
                CLK_H;
                Delay_us(5);
                CLK_L;
        }
}

uchar Scan_Key(void)          // 按键扫描
{
        uchar i;
        uchar rekey;
        I2CStart();
        I2CWrByte(0x49);//读按键命令
        I2Cask();
        //DIO_H;
        for(i=0;i<8;i++)
        {
           CLK_H;
           rekey = rekey<<1;
           if(DIO)
           {
                   rekey++;
           }
           Delay_us(5);
           CLK_L;
        }
        I2Cask();
        I2CStop();
        return(rekey);
}

void TM1650_Set(uchar add,uchar dat) //数码管显示
{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I2CStart();
        I2CWrByte(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I2Cask();
        I2CWrByte(dat);
        I2Cask();
        I2CStop();
}

网友A(2018-09-17):
这个程序不错,找了好久总算找到合适的方案了

网友B(2018-10-22):
我想问一下,我用赛元的MCU驱动的这个芯片,为什么按键扫描的时候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呢

网友C(2018-12-21):
下来看看是否适合

网友D:
请问,这个是pic的还是51的,我是个新手  求指教呀

网友E(2019-04-30):
主函数部分没有吗     主要是按键扫描判断       有点搞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这个是pic的还是51的,我是个新手  求指教呀

51的升级版   也属于51

网友F:
很好,但是没有黑币了、、、

网友G(2020-01-11):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我用赛元的MCU驱动的这个芯片,为什么按键扫描的时候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呢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要碰上SC的单片机,不能读按键

网友H(2020-05-18):
请问这款蕊片需要用户主动扫描吗?还是写入数据后,蕊片自动刷新?

网友I(2020-06-27):
正在找这个内容,多谢楼主;

网友J(2020-08-01):
正在看规格书写1650的程序,还没有拿到板子上面测试。看了样例程序,对于有的师兄说按键扫描没有反应,可能是有的单片机的端口输入和输出状态要单独设定,而样例里面的单片机可能是不用设定的。
我这边看规格书的时候也有个疑问,按键读取的时候,只有一个字节,又不区分地址,怎么能读取28个按键呢?
问了代理,说是晚上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J:
正在看规格书写1650的程序,还没有拿到板子上面测试。看了样例程序,对于有的师兄说按键扫描没有反应,可能 ...

我大概明白了,这个芯片无法判断两个按键,0-255只需要返回一个值,就代表某一个具体按键。

网友K(2020-10-11):
程序 ACK 是错的  试了好久键盘读不出键值 最后发现询问SDA下拉提前了一个脉冲
uchar BL = 2;          //亮度等级
uchar CODE[11]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ff}; //0~9显示代码
                   // 0    1    2    3    4    5    6    7    8    9   a

void TM1650(uchar B1,uchar B2, uchar B3 ,uchar B4)
{
    uchar temp[5],temp1[5];
    uchar i;
    temp[1] = B1;
    temp[2] = B2;
    temp[3] = B3;
    temp[4] = B4;
    temp1[1]=temp[1] ;
    temp1[2]=temp[2] ;
    temp1[3]=temp[3] ;
    temp1[4]=temp[4] ;
    for( i=1 ; i < 5 ; i++ )
    {
        if (temp[i] == 97)
        {
           temp1[i] = 10;
        }
    }
    Set1650(0x48,(BL*16+0x01));     //打开显示 调节灰度
    Set1650(0x68, CODE[temp1[1]]);//数码管显示
    Set1650(0x6a, CODE[temp1[2]]);//数码管显示
    Set1650(0x6c, CODE[temp1[3]]);//数码管显示
    Set1650(0x6e, CODE[temp1[4]]);//数码管显示
}

/******************************************************************************
* 函 数 名: InitTM1650(void)
* 函数功能: 初始化TM1650
* 入口函数: 无
* 返   回:  无
*******************************************************************************/
void InitTM1650(void)
{
    TRI_CLK = 0; //设置端口位输出模式
    TRI_DAT = 0; //设置端口位输出模式
    WPUA |= 0x20; //设置 RA5 RA4弱上拉
    Set1650(0x48,(BL*16+0x01));//设定亮度,开显示八段显示方式,后一个字节中高位用于亮度,低位用于七段或八段显示方式和开关显
                               //如:0x71为七级亮度,八段显示方式,开显示;0x79为为七级亮度,七段显示方式,开显示
}

/******************************************************************************
* 函 数 名: Set1650(uchar add,uchar dat)
* 函数功能: 按键扫描   写显存必须从高地址开始写
* 入口函数: add 地址  dat 数据
* 返   回:  无
*******************************************************************************/
void Set1650(uchar add,uchar dat)//数码管显示
{
    Start1650();     //开始
    WrByte1650(add); //第一个显存地址
    Ask1650();
    WrByte1650(dat); //第一个显示数据
    Ask1650();
    Stop1650();      //停止
}

/******************************************************************************
* 函 数 名: Scan_Key(void)
* 函数功能: 按键扫描
* 入口函数: 无
* 返   回:  rekey 按键扫描结果
*******************************************************************************/
uchar Scan_Key(void) // 按键扫描
{
    uchar i;
    uchar rekey;
    Start1650();              //开始
    WrByte1650(0x49);         //读按键命令
    Ask1650();                //ASK
    //DIO = 1 ;
    TRI_DAT = 1;              //数据端口位输入模式
    Delay_us(1);
    for(i=0;i<8;i++)
    {
        CLK = 1;
        rekey = rekey<<1;
        if(DIO)
        {
            rekey++;
        }
        Delay_us(5);
        CLK = 0;
        Delay_us(1);
    }
    TRI_DAT = 0;              //数据端口位输出模式
    Ask1650();               //ASK
    Stop1650();              //停止
    return(rekey);
}

/******************************************************************************
* 函 数 名: WrByte1650(uchar oneByte)
* 函数功能: 写一个字节
* 入口函数: oneByte 要写入的字节
* 返   回:  无
*******************************************************************************/
void WrByte1650(uchar oneByte)//写一个字节 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
    uchar i;
    CLK = 0;
    Delay_us(5);
    for(i=0;i<8;i++)
    {
        oneByte = oneByte<<1;
        DIO = nC ;                      //进位标志 溢出1 空位0
        CLK = 0;
        Delay_us(5);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
}

/******************************************************************************
* 函 数 名: Stop1650(void)
* 函数功能: 停止信号
* 入口函数: 无
* 返   回:  无
*******************************************************************************/
void Stop1650(void)//停止信号
{
    CLK = 1;
    DIO = 0;
    Delay_us(5);
    DIO = 1;
}

/******************************************************************************
* 函 数 名: Ask1650(void)
* 函数功能: ACK信号
* 入口函数: 无
* 返   回:  无
*******************************************************************************/
void Ask1650(void)//ACK信号
{
    int timeout = 1;
    TRI_DAT = 1;              //数据端口位输入模式
    Delay_us(5);
     while((DIO)&&(timeout<=300))  //延时等待反馈信号
    {
        timeout++;
    }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TRI_DAT = 0;              //数据端口位输出模式

}

/******************************************************************************
* 函 数 名: Start1650(void)
* 函数功能: 开始信号
* 入口函数: 无
* 返   回:  无
*******************************************************************************/
void Start1650(void)//开始信号
{
    CLK = 1;
    DIO = 1;
    Delay_us(5);
    DIO = 0;
}

/******************************************************************************
* 函 数 名: Delay_us(uint i)
* 函数功能: us延时
* 入口函数: i 延时长度
* 返   回:  无
*******************************************************************************/
void Delay_us(uint i)//us延时
{
    for(;i>0;i--)
    {
        NOP();
        NOP();
        NOP();
        NOP();
        NOP();
    }
}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正在看规格书写1650的程序,还没有拿到板子上面测试。看了样例程序,对于有的师兄说按键扫描没有反应,可能 ...

ASK 是错的  试试我改的
/******************************************************************************
* 函 数 名: Ask1650(void)
* 函数功能: ACK信号
* 入口函数: 无
* 返   回:  无
*******************************************************************************/
void Ask1650(void)//ACK信号
{
    int timeout = 1;
    TRI_DAT = 1;              //数据端口位输入模式
    Delay_us(5);
     while((DIO)&&(timeout<=300))  //延时等待反馈信号
    {
        timeout++;
    }
    CLK = 1;
    Delay_us(5);
    CLK = 0;
    TRI_DAT = 0;              //数据端口位输出模式

}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一下,我用赛元的MCU驱动的这个芯片,为什么按键扫描的时候按键没有任何反应呢

ASK错了

网友L(2020-11-10):
引用 网友K:
ASK 是错的  试试我改的
/************************************************************************* ...

TRI_DAT = 1;              //数据端口位输入模式
TRI_DAT = 0;              //数据端口位输出模式

这个数据端口位,在吗定义的?

网友M:
这个程序不错,参考下

网友N(2021-08-06):
DIO = CY;  cy是什么

网友O(2021-11-11):
引用 网友N:
DIO = CY;  cy是什么
这是单片机头文件里面定义的一个数
sbit  CY                 =     PSW^7;

网友P(2022-01-15):
挺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Q:
学习一下!不错的例程

网友R(2022-08-30):
哪位高手把四位数码管分离成28个LED,用于分别指示28个按键的执行情况可好

网友S(2023-08-18):
引用 网友R:
哪位高手把四位数码管分离成28个LED,用于分别指示28个按键的执行情况可好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这个玩意用的是串行信号,对应地址的存储单元位,对应着一个LED.对应关系IC说明书可查。唯一要弄明白的就是,串行信号的传输规则。

网友T:
对比新旧版本规格书,发现旧版本TM1650的读按键命令是0x49,而新版本的命令则是0x4F。新版本不能读按键的可以修改一下试试(旧版本批号首位位是1,新版本批号首位是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