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计中103滑动变阻器,可以用102、105代替吗?各位大佬

楼主(2018-03-25):
各位大佬,电子设计中103滑动变阻器,可以用102、105代替吗?

网友A:
那就看你的技术指标了,使用102代替则阻值最大不可以到达103,用105代替则阻值变化速度快,没有103变化的缓慢。这就要看你电路对这个滑动变阻器的要求了,具体需要自己确定,最好是不需要改变。

网友B:
看实际情况,如果是串联调电流的多数不好,如果是并联调电压比例的,有的地方也可以。

网友C:
那就看你的技术指标了,使用102代替则阻值最大不可以到达103,用105代替则阻值变化速度快,没有103变化的缓慢

网友D:
基本上可以 但是滑动变阻器毕竟比电位器更加好调整

网友E:
如果你是用精密滑动变阻器的话,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因为精密电阻器的阻值一般不会相差太大

网友F:
能否代替取决于你将要使用的那个甲醛传感器或其它传感器的具体输出信号的类型和量程,理论上凡是输出电压信号的都能用滑动变阻器(电位器)代替,至于阻值大小取决于信号的量程,比如:是伏、毫伏还是微伏

网友F:
基本可以,具体得自己确定,但最好不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