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易的贪吃蛇小游戏C语言源码

楼主(2018-03-25):
贪吃蛇源码,C语言

源程序如下:
/*
*程序名称:贪吃蛇v2.1
*程序描述:一个简易的贪吃蛇小游戏
*版本信息:v2.1
*v1.1版本更新:1:加入菜单选择项
*v1.2版本更新:1:修复菜单选择bug
*v1.3班本更新:1:加入难度选择项
*             2:增加键盘采集频率,大大增加操作灵敏度
*             3:优化屏幕刷新频率,平衡刺眼的情况
*v2.0版本更新:1:使用新的数据存储结构
*             2:使用全新的蛇的形状,更加美观
*             3:解决了1.X版本地图长宽不等距的问题
*v2.1版本更新:1:修复蛇行进过程中快速切换方向至死亡的bug
*             2:屏幕刷新改为蛇每前进一次刷新一次,闪屏更柔和
*             3:更新退出后版本信息的输出
*/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include<windows.h>
#include<string.h>
#include<time.h>
#include<conio.h>

int i;

#define N 25
#define M 22

//结构体名的宏定义
#define STRU_B struct board
//结构体元素part的值定义
#define bBORDER "◆"
#define sHEAD "■"
#define sBODY "◆"
#define sTAIL "◇"
#define bNONE "  "
#define bFOOD "☆"
//结构体元素drection的值定义
#define UP 24
#define DOWN 25
#define RIGHT 26
#define LEFT 27

struct board{
        char drection;
        char part[4];
};

void print_first(void);
int degree_difficulty(void);
void start(int diff);
void initialise_board(STRU_B(*p)[N]);
void creat_sanke(STRU_B(*p)[N]);
void show_board(STRU_B(*p)[N]);
int move_snake(STRU_B(*p)[N], char drection);
void delete_tail(STRU_B(*p)[N]);
void lose(STRU_B(*p)[N]);
void add_food(STRU_B(*p)[N]);
void print_last();

int main(void)
{
        print_first();
        do
        {
                start(degree_difficulty());
                printf("1:再来一局\n2:退出\n请选择:");
                fflush(stdin);
                scanf("%d", &i);
        } while (i == 1);
        print_last();
        return 0;
}

void print_first(void)
{
        printf("*************欢迎来到贪吃蛇*************\n\n");
        printf("使用键盘上、下、左、右键控制方向\n\n\n");
}

int degree_difficulty(void)
{
        int diff;
        do
        {
                printf("\n请选择难度:(1——3):");
                scanf("%d", &diff);
                switch (diff)
                {
                case 1:diff = 10; break;
                case 2:diff = 6; break;
                case 3:diff = 2; break;
                default:
                        break;
                }
                if (2 <= diff && diff <= 10)
                        return diff;
                printf("\n请输入正确的编号选择难度:(1——3):");
        } while (1);
}

void start(int diff)
{
        STRU_B board[M][N];
        char drection = RIGHT;
        int isn_lose = 1, i, dc;

        initialise_board(board);
        creat_sanke(board);

        while (isn_lose)
        {
                dc = 0;
                system("CLS");
                show_board(board);
                for (i = 0; i < diff; i++)
                {
                        if (GetKeyState(VK_UP) < 0 && drection != DOWN && dc == 0) drection = UP, dc++;
                        if (GetKeyState(VK_DOWN) < 0 && drection != UP && dc == 0) drection = DOWN, dc++;
                        if (GetKeyState(VK_LEFT) < 0 && drection != RIGHT && dc == 0) drection = LEFT, dc++;
                        if (GetKeyState(VK_RIGHT) < 0 && drection != LEFT && dc == 0) drection = RIGHT, dc++;
                        Sleep(10);
                }
                isn_lose = move_snake(board, drection);
        }
        system("CLS");
        show_board(board);
}

void initialise_board(STRU_B(*p)[N])
{
        int i, j;
        for (j = 0; j < N; j++)
                strcpy(p[0][j].part , bBORDER);
        for (i = 1; i < M - 1; i++)
                for (j = 0; j < N; j++)
                        if (j == 0 || j == (N - 1))
                                strcpy(p[i][j].part , bBORDER);
                        else
                                strcpy(p[i][j].part , bNONE);
        for (j = 0; j < N; j++)
                strcpy(p[M - 1][j].part , bBORDER);
}

void creat_sanke(STRU_B(*p)[N])
{
        p[M / 2][N / 2].drection = RIGHT;
        strcpy(p[M / 2][N / 2].part , sHEAD);
        p[M / 2][N / 2 - 1].drection = RIGHT;
        strcpy(p[M / 2][N / 2 - 1].part , sBODY);
        p[M / 2][N / 2 - 2].drection = RIGHT;
        strcpy(p[M / 2][N / 2 - 2].part , sTAIL);
        add_food(p);
}

void show_board(STRU_B(*p)[N])
{
        int i, j;
        for (i = 0; i < M; i++)
        {
                for (j = 0; j < N; j++)
                        printf("%s", p[i][j].part);
                printf("\n");
        }
}

int move_snake(STRU_B(*p)[N], char drection)
{
        int i, j, NH = 0;
        for (i = 0; i < M; i++)
                for (j = 0; j < N; j++)
                {
                if (strcmp(p[i][j].part, bNONE) == 0 || strcmp(p[i][j].part, sBODY) == 0);

                else if (strcmp(p[i][j].part , sHEAD) == 0 && NH == 0)
                {
                        p[i][j].drection = drection;
                        switch (drection)
                        {
                        case UP:if (strcmp(p[i - 1][j].part , bBORDER) == 0) { lose(p); return 0; }
                                        if (strcmp(p[i - 1][j].part , bFOOD) == 0) add_food(p);
                                        else delete_tail(p);
                                        p[i - 1][j] = p[i][j];
                                        break;
                        case DOWN:if (strcmp(p[i + 1][j].part, bBORDER) == 0) { lose(p); return 0; }
                                          if (strcmp(p[i + 1][j].part, bFOOD) == 0) add_food(p);
                                          else delete_tail(p);
                                          p[i + 1][j] = p[i][j];
                                          break;
                        case LEFT:if (strcmp(p[i][j - 1].part, bBORDER) == 0) { lose(p); return 0; }
                                          if (strcmp(p[i][j - 1].part, bFOOD) == 0) add_food(p);
                                          else delete_tail(p);
                                          p[i][j - 1] = p[i][j];
                                          break;
                        case RIGHT:if (strcmp(p[i][j + 1].part, bBORDER) == 0) { lose(p); return 0; }
                                           if (strcmp(p[i][j + 1].part, bFOOD) == 0) add_food(p);
                                           else delete_tail(p);
                                           p[i][j + 1] = p[i][j];
                                           break;
                        }
                        strcpy(p[i][j].part, sBODY);
                        NH++;
                }
                }
        return 1;
}

void delete_tail(STRU_B(*p)[N])
{
        int i, j, NT = 0;
        for (i = 0; i < M; i++)
                for (j = 0; j < N; j++)
                        if (strcmp(p[i][j].part, sTAIL) == 0 && NT == 0)
                        {
                                switch (p[i][j].drection)
                                {
                                case UP:strcpy(p[i - 1][j].part, p[i][j].part), strcpy(p[i][j].part, bNONE);
                                        break;
                                case DOWN:strcpy(p[i + 1][j].part, p[i][j].part), strcpy(p[i][j].part, bNONE);
                                        break;
                                case LEFT:strcpy(p[i][j - 1].part, p[i][j].part), strcpy(p[i][j].part, bNONE);
                                        break;
                                case RIGHT:strcpy(p[i][j + 1].part, p[i][j].part), strcpy(p[i][j].part, bNONE);
                                        break;
                                }
                                NT++;
                        }
}

void lose(STRU_B(*p)[N])
{
        strcpy(p[M / 2][N / 3].part, "Yo");
        strcpy(p[M / 2][N / 3 + 1].part, "u ");
        strcpy(p[M / 2][N / 3 + 2].part, "lo");
        strcpy(p[M / 2][N / 3 + 3].part, "se");
        strcpy(p[M / 2][N / 3 + 4].part, "! ");
}

void add_food(STRU_B(*p)[N])
{
        int x, y;
        srand(time(0));
        x = (rand() % N - 2) + 1;
        y = (rand() % M - 2) + 1;
        while (strcmp(p[y][x].part, bNONE) != 0)
        {
                x = (rand() % N - 2) + 1;
                y = (rand() % M - 2) + 1;
        }
        strcpy(p[y][x].part, bFOOD);
}

void print_last()
{
        system("CLS");
        printf("\n\n\n********************************************************\n");
        printf("*                                                      *\n");
        printf("*                      贪吃蛇v2.1                      *\n");
        printf("*                                                      *\n");
        printf("********************************************************\n");
        Sleep(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