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用pwm波写的呼吸灯程序

楼主(2018-03-25):
跪求用pwm波写的呼吸灯程序

网友A(2018-05-28):
#include <reg52.h>
sbit l1=P3^3;         //定义灯的位置
#define jgtime 20                // LED亮灭间隔,毫秒
#define ystime 1000                // 延时时间 毫秒
#define on 0
#define off 1

int PWM_Low,Clock=20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延迟函数
{
   int i;
   for(i=0;i<x;i++);
}

void delayy(int ms)
{
        int i;

        for ( ; ms != 0; --ms)
                for(i = 0; i < 124; ++i);
}

void main(void)
{
    while(1)
          {

for(PWM_Low=Clock;PWM_Low>0;PWM_Low--) //逐渐变亮
             {
                   l1=1;
                   delay(PWM_Low);
                   l1=0;
                   delay(Clock-PWM_Low);
                 }

            for(PWM_Low=0;PWM_Low<Clock;PWM_Low++)        //逐渐变暗
                  {
                                       l1=1;
                                delay(PWM_Low);
                                l1=0;
                                delay(Clock-PWM_Low);

                  }

           }
}

程序一定是对的,我正在用,如果不行你看一下是不是少{}什么的 我在网页上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