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实现AD电压转换到串口输出的主从机源代码以及仿真原理图

楼主(2018-03-25):
51单片机实现AD电压转换到串口输出的主从机源代码以及原理图。
并可以通过LED数码管显示

主机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PDATA        P2
#define         aver 2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low = P1^3;
sbit  Ledhig = P1^4;

uchar  table2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uchar  table1 []={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

//短延时函数:ShortDelay()
void nNop(uchar temp)
{
        uint i;
        for(i=0 ;i<temp; i++) ;
}

//UART初始化:模式1,8位,9600Bds at 11.059MHz
void InitSerial()
{                                                                   // uart in mode 1 (8 bit), REN=1
        TMOD = 0x20 ;       // Timer 1 in mode 2
        TH1  = 0xF4;               // 9600 Bds at 11.059MHz
        TL1  = 0xF4;                                              // 9600 Bds at 11.059MHz
        TR1  = 1;
        PCON = 0x00;                                                     // Timer 1 run
        SCON = 0x50;
        }

//主机接受信息给从机
uchar recivefromslave()
{
                uchar temp;
                while(!RI);
                temp=SBUF;
                RI=0;
                return(temp);

}

// 显示
void leddisp(uint temp )
{
        uint i;
        uint getdata1 = 0;
        uint getdata2 = 0;
        temp=temp*aver;
        getdata1=temp/100;
        getdata2=temp/10;
        getdata2=getdata2%10;

         for(i=0;i<30;i++)
        {
        PDATA=table1[getdata1];
        Ledlow =0;
         Ledhig = 1;
        nNop(1000);
        Ledlow =0;
         Ledhig = 0;

        PDATA=table2[getdata2];
        Ledlow =1;
         Ledhig = 0;
        nNop(1000);
        Ledlow =0;
         Ledhig = 0;

        }

}

void main()
{
        uint tab;
        uint tempt;
        Ledlow = 0;
         Ledhig = 0;
        PDATA = 0x00;

        InitSerial();

        while(1)
        {

    tempt = (uint) recivefromslave();  //接收从机采集的信息
        leddisp(tempt);                                          //显示信息

        if(tempt<0x60)                         //判断信息
        {
         tab = 0;
        }
        else if(tempt>0xc0)
        {
         tab = 2;
        }
        else
        {
        tab = 1;
        }

        SBUF = (uchar)tab;                         //对采集信息进行控制
        while(!TI);
        TI = 0;

        }
}

丛机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PinData   P0
sbit  LED0         = P1^0;
sbit  LED1  = P1^1;
sbit  PinSTART         = P1^5;
sbit  PinOE            = P1^6;
sbit  PinEOC         = P1^7;
sbit  CLK          = P3^4;

//短延时函数:ShortDelay()
void nNop(uchar i)
{
        for(;i>0;i--) ;
}

//长延时函数:LongDelay()
void LongDelay(uint i)
{
        uint j;
        for(;i>0;i--)
                { for(j=1000;j>0;j--);}
}

//引脚初始化
void InitIO()
{
        PinData  = 0xff;
        PinSTART = 1;
        PinEOC         = 1;
        PinOE    = 1;
        CLK         = 1;

                }

//UART的初始化:模式1,8位,9600Bds
void InitSerial()
{
        TMOD = 0x20 ;       // Timer 1 in mode 2
        TH1  = 0xF4;               // 9600 Bds at 11.059MHz
        TL1  = 0xF4;                                              // 9600 Bds at 11.059MHz
        TR1  = 1;                                                      // Timer 1 run
        PCON = 0x00;                                                     // Timer 1 run
        SCON = 0x50;                                                   // uart in mode 1 (8 bit), REN=1

}

//T0定时脉冲中断初始化
void init_uart()
{
        TMOD=0x01;
        TH0= (65536-4000)/256;
        TL0= (65536-4000)%256;
        TR0=1;
//        ET0=1;
        EA=1;
}

//等待A/D转换结束函数:WaitADCEnd()
void  WaitADCEnd(void)
{
        while(!PinEOC) ;
}

//读取A/D转换后的数据函数:ReadData()
uchar ReadData()
{
        uchar tempt;
        ET0=1;
        PinSTART = 0;
        //nNop(1);
        PinSTART = 1;
        PinSTART = 0;
        WaitADCEnd();
        PinOE =1;
        nNop(2);
        tempt = PinData & 0xff;

        ET0=0;
        return(tempt);

        //PinOE =0;
}

//子机送数据给主机
void sendtomain(uchar temp)
{

        SBUF = temp;
        while(!TI);
        TI=0;

}

void main()
{
    uchar temp, tab;
        InitIO();
        init_uart();
        InitSerial();
        while(1)
        {

        temp = ReadData();
        sendtomain(temp);

        while(!RI);
        tab = SBUF;
        RI = 0;
        if(tab == 0)
        {
        LED0 = 1;
        LED1 = 0;
        }
        else if(tab == 1)
        {
        LED0 = 1;
……………………

网友A: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共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阴的还是共阳的谢谢

根据字码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