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w5500_dhcp+http TCP/IP网络集成模块的源码

楼主(2018-03-25):
W5500 TCP/IP网络集成模块 STM32驱动
stm32_w5500_dhcp+http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pi.h"
#include "socket.h"        // Just include one header for WIZCHIP
#include "Internet/DHCP/dhcp.h"
#include "httpServer.h"
#include "httpParser.h"
#include "httpUtil.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SOCK_DHCP                        0
#define MY_MAX_DHCP_RETRY        3
#define DATA_BUF_SIZE   2048
/* Private macro -------------------------------------------------------------*/
uint8_t gDATABUF[DATA_BUF_SIZE];
// Default Network Configuration

uint8_t http_tx_buf[2048];
uint8_t http_rx_buf[2048];
const uint8_t flash_buffer[2048];
uint8_t memsize[2][8] = {{2,2,2,2,2,2,2,2},{2,2,2,2,2,2,2,2}};
uint8_t socklist[] = {0,1,2,3,4,5,6 };
int g_time6=0;
extern char index_html[4096];

wiz_NetInfo gWIZNETINFO = { .mac = {0x00, 0x08, 0xdc,0x00, 0xab, 0xcd},
                            .ip = {192, 168, 1, 123},
                            .sn = {255,255,255,0},
                            .gw = {192, 168, 1, 1},
                            .dns = {0,0,0,0},
                            .dhcp = NETINFO_STATIC };
/* Private variables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platform_init(void);                                                                // initialize the dependent host peripheral
void my_ip_assign(void);
void network_init(void);

/************************************
* @ brief Call back for ip Conflict
************************************/
void my_ip_conflict(void)
{
        printf("CONFLICT IP from DHCP\r\n");
        //halt or reset or any...
        while(1); // this example is halt.
}
/**
  * @brief  串口打印输出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uint8_t tmp;
        uint8_t memsize[2][8] = { {2,2,2,2,2,2,2,2},{2,2,2,2,2,2,2,2}};
        uint8_t my_dhcp_retry = 0;

        //Host dependent peripheral initialized
        platform_init();
        // First of all, Should register SPI callback functions implemented by user for accessing WIZCHIP
        /* Critical section callback */
        reg_wizchip_cris_cbfunc(SPI_CrisEnter, SPI_CrisExit);        //注册临界区函数
        /* Chip selection call back */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SPI_VDM_
        reg_wizchip_cs_cbfunc(SPI_CS_Select, SPI_CS_Deselect);//注册SPI片选信号函数
#el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SPI_FDM_
        reg_wizchip_cs_cbfunc(SPI_CS_Select, SPI_CS_Deselect);  // CS must be tried with LOW.
#else
   #if (_WIZCHIP_IO_MODE_ & _WIZCHIP_IO_MODE_SIP_) != _WIZCHIP_IO_MODE_SIP_
      #error "Unknown _WIZCHIP_IO_MODE_"
   #else
      reg_wizchip_cs_cbfunc(wizchip_select, wizchip_deselect);
   #endif
#endif
        /* SPI Read & Write callback function */
        reg_wizchip_spi_cbfunc(SPI_ReadByte, SPI_WriteByte);        //注册读写函数

        /* WIZCHIP SOCKET Buffer initialize */
        if(ctlwizchip(CW_INIT_WIZCHIP,(void*)memsize) == -1){
                 printf("WIZCHIP Initialized fail.\r\n");
                 while(1);
        }

        /* PHY link status check */
        do{
                 if(ctlwizchip(CW_GET_PHYLINK, (void*)&tmp) == -1){
                                printf("Unknown PHY Link stauts.\r\n");
                 }
        }while(tmp == PHY_LINK_OFF);

    /************************************************/
    /* WIZnet W5500 Code Examples :                                 */
    /* Implemented using ioLibrary_BSD Socket APIs        */
    /************************************************/
    /* >> DHCP Client                                                                 */
    /************************************************/

    // must be set the default mac before DHCP started.
        setSHAR(gWIZNETINFO.mac);

        DHCP_init(SOCK_DHCP, gDATABUF);
        // if you want defiffent action instead defalut ip assign,update, conflict,
        // if cbfunc == 0, act as default.
        reg_dhcp_cbfunc(my_ip_assign, my_ip_assign, my_ip_conflict);
    httpServer_init(http_tx_buf,http_rx_buf,7,socklist);
    sprintf(index_html,INDEX_HTML_C,"");
        /* Main Loop */
        while(1)
        {
                switch(DHCP_run())
                {
                        case DHCP_IP_ASSIGN:
                        case DHCP_IP_CHANGED:
                                /* If this block empty, act with default_ip_assign & default_ip_update */
                                //
                                // This example calls my_ip_assign in the two case.
                                //
                                // Add to ...
                                //
                                break;
                        case DHCP_IP_LEASED:
                                //
                                // TO DO YOUR NETWORK APPs.
                                //
                                break;
                        case DHCP_FAILED:
                                /* ===== Example pseudo code =====  */
                                // The below code can be replaced your code or omitted.
                                // if omitted, retry to process DHCP
                                my_dhcp_retry++;
                                if(my_dhcp_retry > MY_MAX_DHCP_RETRY)
                                {
                                        printf(">> DHCP %d Failed\r\n", my_dhcp_retry);
                                        my_dhcp_retry = 0;
                                        DHCP_stop();      // if restart, recall DHCP_init()
                                        network_init();   // apply the default static network and print out netinfo to serial
                                }
                                break;
                        default:
                                break;
                }

        httpServer_run(0);
        httpServer_run(1);
        httpServer_run(2);
        httpServer_run(3);
        httpServer_run(4);
        httpServer_run(5);
        httpServer_run(6);

        }
} // end of main()

/**
  * @brief  Loopback Test Example Code using ioLibrary_BSD
  * @retval None
  */
void platform_init(void)
{
        SystemInit();//系统时钟初始化
        USART_Configuration();//串口1初始化
        //Config SPI
        SPI_Configuration();
        //延时初始化
        delay_init();
}

/*******************************************************
* @ brief Call back for ip assing & ip update from DHCP
*******************************************************/
void my_ip_assign(void)
{
   getIPfromDHCP(gWIZNETINFO.ip);
   getGWfromDHCP(gWIZNETINFO.gw);
   getSNfromDHCP(gWIZNETINFO.sn);
   getDNSfromDHCP(gWIZNETINFO.dns);
   gWIZNETINFO.dhcp = NETINFO_DHCP;
   /* Network initialization */
   network_init();      // apply from dhcp
   printf("DHCP LEASED TIME : %d Sec.\r\n", getDHCPLeasetime());
}

/******************************************************************************
* @brief  Network Init
* Intialize the network information to be used in WIZCHIP
*****************************************************************************/
void network_init(void)
{
        uint8_t tmpstr[6] = {0};
        wiz_NetInfo netinfo;

        // Set Network information from netinfo structure
        ctlnetwork(CN_SET_NETINFO, (void*)&gWIZNETINFO);

        // Get Network information
        ctlnetwork(CN_GET_NETINFO, (void*)&netinfo);

        // Display Network Information
        ctlwizchip(CW_GET_ID,(void*)tmpstr);

        if(netinfo.dhcp == NETINFO_DHCP) printf("\r\n=== %s NET CONF : DHCP ===\r\n",(char*)tmpstr);
        else printf("\r\n=== %s NET CONF : Static ===\r\n",(char*)tmpstr);

        printf("MAC: %02X:%02X:%02X:%02X:%02X:%02X\r\n",netinfo.mac[0],netinfo.mac[1],netinfo.mac[2],
                        netinfo.mac[3],netinfo.mac[4],netinfo.mac[5]);
        printf("SIP: %d.%d.%d.%d\r\n", netinfo.ip[0],netinfo.ip[1],netinfo.ip[2],netinfo.ip[3]);
        printf("GAR: %d.%d.%d.%d\r\n", netinfo.gw[0],netinfo.gw[1],netinfo.gw[2],netinfo.gw[3]);
        printf("SUB: %d.%d.%d.%d\r\n", netinfo.sn[0],netinfo.sn[1],netinfo.sn[2],netinfo.sn[3]);
        printf("DNS: %d.%d.%d.%d\r\n", netinfo.dns[0],netinfo.dns[1],netinfo.dns[2],netinfo.dns[3]);
        printf("===========================\r\n");

}

/*********************************END OF FILE**********************************/

网友A:
正好是我想找的,只有这里有,下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B(2019-07-16):
还是下载不了

网友C:
没币,先留个标记,等有黑币了再下吧!

网友D(2019-10-17):
下载不了啥情况 楼主能发我下么  我最近正想搞这一块

网友D:
楼主这个能否发我下 我最近想用这一块 论坛充值了好像也下载不了 谢谢397904972

网友E(2020-07-21):
一直不知道怎么通过HTTP去接收数据,感谢分享~

网友F(2021-11-25):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也算是值得的。

网友G(2022-02-22):
谢谢楼主,不过不是我想要的,楼主使用的代码基本上来源于github上面,大家在github上搜索下w5500就用,我想要的是监听w5500拔插,发现重新连接上之后,重新运行dhcp获取新ip地址。

网友G:
刚刚找到解决办法了,CW_GET_PHYLINK就是获取链路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