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共阴数码管的阴极需要连接三极管吗?需要的话具体怎么接?

楼主(2018-03-25):
四位共阴数码管的阴极需要连接三极管吗?需要的话具体怎么接?

网友A:
4位的共阴极数码管 位选的引脚接NPN三极管驱动,

NPN三极管的集电极接数码管的引脚,基极接一个电阻接51单片机的引脚,发射极接地,具体分压电阻的值根据你所使用的数码管的规格可以算出来。

楼主:
是不是当基极为低电平,即基极连到单片机I/O那端为低电平,共阴极为低电平。

网友B(2019-06-26):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当基极为低电平,即基极连到单片机I/O那端为低电平,共阴极为低电平。

你看三极管的箭头,剑尖的电压小于剑尾,三极管才能通,所以基极高电平,不是低电平,你三极管去好好看看

网友C:
实用中,数码管多数还是用的驱动芯片,比如TM1650 1640 MAX7219等等.

网友D:
点亮数码管,不能用高低电平来衡量,而是加载到笔段间的电压差和电流大小。计算方法和点亮LED是一致的。你可以把数码管看成8个LED关联到一起的一个特殊LED灯。

网友E:
没有那么一说,加一个限流电阻就好

网友F:
可以直接连接的,也可以加小电阻限流。

网友G:
这个要看数码管的大小了。大的数码管,需要的电流肯定超出单片机驱动能力,需要额外加驱动。至于多大数码管需要驱动,就要具体型号具体分析。个人觉着共阴极加三极管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案。

网友H:
有图,接下来就不用打多少字了,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有图,接下来就不用打多少字了,看吧。

图多的去了,不用三极管的图更多

网友I:
直接连接 或加小电阻限流都行

网友J:
肯定要的,不然电流太小无法驱动。如果是多位数码管一个一个接太麻烦了,我建议用74HC164芯片,这样接线比较简单,如果是一位数码管,那就用一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