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frc522多功能门禁卡电子密码锁原理图+源码资料

楼主(2018-03-25):
电路原理图:

pcb布线:

使用说明
一、实现功能:5张卡
1、用户密码以及IC卡号和IC卡刷入序列号,保存到STC12C5A60S2的EEPROM中,掉电数据保存功能。
2、支持非接触式IC卡授权功能,可连续授权(授权需输入管理员密码)。
3、支持手动选卡销卡,支持单卡刷入销卡,支持注销所有卡(注销所有卡需输入管理员密码)
4、自动识别非接触式IC卡功能。如刷授权过的IC卡,提示“欢迎光临”,显示卡号并且开门,5秒后自动关门。如果刷未授权的IC卡,提示“该卡未授权”,显示卡号不开门。
5、如忘记携带IC卡,可通过键盘手动输入用户密码。密码输入错误显示器会出现错误提示且继电器不工作(不开门);若密码输入正确则继电器工作(开门)。
6、支持手动更改用户密码(更改用户密码需输入管理员密码)
7、支持无卡时钟显示功能(功能:显示年月日时分秒周,阴历,天干地支,生肖,温度,可改时间,具有掉电走时功能)
二、按键定义
如图示:采用4X4键盘输入,键盘对应名称如下: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其中,    【0—9】为数字键,用于输入相应的密码,
          【*】号键为清除所有卡
          【A】键为返回功能
                          |->长按A键2秒可调时间,此时按下1键为选择修改项,按下2键为加,按下3键为减,再次长按A键退出时间修改。
          【B】键为授权IC卡功能->提示输入管理员密码->输入管理员密码->刷入IC卡号->提示授权成功->是否继续授权->按A键返回
          【C】键为注销IC卡功能->提示刷入IC卡号->提示注销成功->按A键返回
                              |->或按下#键 手动选择卡注销->按D键确认并退出
          【D】键为确认功能
          【#】号键为手动输入密码功能->提示输入密码->输入密码
                                    |->改密码->提示输入管理员密码->输入管理员密码->改用户密码->输入用户密码->确认并再次输入->修改成功
提示:所有的输密码和改密码功能,输入三次错误后则退出输入或修改功能,输入或修改失败。

/*********************************
按键分布
1  2  3  A
4  5  6  B
7  8  9  C
*  0  #  D
其中,    【0—9】为数字键,用于输入相应的密码,
          【*】号键为清除所有卡
          【A】键为返回功能
          【B】键为授权IC卡功能
          【C】键为注销IC卡功能
          【D】键为确认功能
          【#】号键为手动输入密码功能
时钟功能调时说明:长按A键2秒可调时间,此时按下1键为选择修改项,按下2键为加,按下3键为减,再次长按A键退出时间修改
********************************************************************************************************/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pi.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KEYBOARD.h"
#include "clock.h"
#include "ds1302.h"

#define IAP_ADDRESS1 0x0100        //用户密码起始地址
#define IAP_ADDRESS  0x0200        //IC卡序列号起始地址

uchar code administer_key[]={0,0,0,};//管理员卡密码
static uchar xdata IC_EEPROM[5][5];//存入EEPROM密码 每行前4位为卡号 第5位为卡片输入顺序号
static uchar xdata User_len; //用户密码长度
static uchar xdata Userpassword[16];//用户密码
static uchar xdata ICCODE[4];//返回卡号4位
static uchar xdata Rec_Buffer[REC_BUFFER_SIZE];//串口接收缓冲区
static uchar xdata RELAY_NUM=0;//开门计时变量
static uchar xdata IC_NUM=0;//刷入卡的顺序
static uchar Recvd_Count;//串口已接收数据的个数
bit  lock_ok=0;//密码匹配标记
bit  shouquan_flag=0;//授权标记
bit  shoudongshuru_flag=0; //手动输入密码标记
bit  IC_flag=0; //寻卡标记
//bit  shanshuo;//较表时闪烁用
void io_init()
{
//P0M1=0XFF;//开漏模式
//P0M0=0XFF;
P1M1=0XFF;//P1.7-P1.3开漏模式用于RC522;
P1M0=0XFF;
P2M1=0X00;//P2.7,P2.0推挽输出模式
P2M0=0X81;
//P3M1=0X00;
//P3M0=0XFF;
P4SW=0x70;
P4M1=0X00;//推挽模式
P4M0=0XFF;
}
/****************************************************
函数名称:bit Auto_Reader(void)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有卡返回0,无卡返回1
功能:寻卡
       寻卡并在液晶屏上显示序列号
****************************************************/
bit Auto_Reader(void)
{
uchar temp[4];
// uchar g_ucTempbuf1[16];
// u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初始密码
uchar i;
uchar ID_ASC[8];
if (MI_OK==PcdRequest(PICC_REQALL,temp))//寻卡,输出为卡类型//*PICC_REQALL=0x52:寻天线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PICC_REQIDL=0x26:只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if (MI_OK==PcdAnticoll(temp))//防冲撞处理,输出卡片序列号,4字节
        if (MI_OK==PcdSelect(temp)) //选择卡片,输入卡片序列号,4字节
   //if (MI_OK==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temp)) //验证密码 输出卡片序列号
        //if(MI_OK==PcdRead(0, g_ucTempbuf1))//卡中第一块数据内容
        {
            IC_flag=1;
                lcd_clear();
        display_GB2312_string(3,1,"IC序列号:");
                for(i=0;i<4;i++) //卡ID号转化成ASCII
                { ICCODE[i]=temp[i];
                  if(temp[i]/16>9)        ID_ASC[i*2]=temp[i]/16+'7';
                    else ID_ASC[i*2]=temp[i]/16+'0';
              if(temp[i]%16>9)        ID_ASC[i*2+1]=temp[i]%16+'7';
                    else ID_ASC[i*2+1]=temp[i]%16+'0';
                }
                display_GB2312_string(5,1,ID_ASC);
        }
   return 0;
}
else
{
  BELL=0;return 1;
}
}
/****************************************************
函数名称:bit administer(void)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密码正确返回0,错误返回1
           全局变量shouquan_flag :允许授权shouquan_flag=0;   不允许授权shouquan_flag=1;
功能:管理员
       验证系统密码 用于授权管理、注销全部卡管理、修改用户密码,三次输入错误返回
调用函数:EEPROM.C   12864.c  KeyPro();  bit Auto_Reader(void);
****************************************************/
bit administer(void)
{
uchar asterisk='*';
uchar spacing =' ';
    uchar temp=0,error=0,j=0,num=0,i=0,k=0;//
        bit Flag; //比较位置
        unsigned char passwordlength,PLEN;     //输入密码长度,实际密码长度
        unsigned char password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PLEN=sizeof(administer_key)/sizeof(administer_key[0]);//用于计算出实际密码长度
        display_GB2312_string(1,1,"请输入管理员密码");
    while(shouquan_flag==1)
        {
           temp=KeyPro();
           if(temp!=0xff)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清除该行
                        if((i<16)&&(temp<=9))
                          {
                       passwordtemp[i]=temp;
                       display_GB2312_string(3,i*8+1,&asterisk);//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i++;   //输入数值累加
                          }
                        if('*'==temp&&i>0)
                          {
                           i--;
                           for(k=i;k<16;k++)
                       display_GB2312_string(3,k*8,&spacing);//输入用空格代替
                          }
                        if('A'==temp)//退出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清除该行
                          shouquan_flag=1;
                          return 0;
                        }
                        if(('D'==temp)|| (i==16))//输入按键值D或者密码输入到最大值16,表示输入结束,需要进行比对
                         {
                        passwordlength=i;  //计算输入密码长度
                            i=0;  //计数器复位
                            if(passwordlength==PLEN)//长度相等则比较,否则直接输出错误
                            {
                             Flag=1;//先把比较位置1

                             for(j=0;j<PLEN;j++)//循环比较8个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passwordtemp[j]==administer_key[j]);//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
                       if(Flag)//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pass();
                                lcd_clear();
                        error=0;//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Flag=0;      //清除正确标志
                                shouquan_flag=0;
                                return 0;
                                }
                           else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清除该行
                                 display_GB2312_string(3,1,"Wrong! Retry!");//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error++;//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f(error==3)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清除该行
                                   display_GB2312_string(3,1,"Wrong 3 times!");//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delayms(1500);
                                   shouquan_flag=1;
                                   return 0;
                                   //while(1);//停止该位置,重启电源后才能输入,实际实用中则需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输入。
                                  }
                                }
                         }
                 }
       }
}
/****************************************************
函数名称:void shouquan(uchar key)
入口参数:key->按键值
出口参数:无
功能:授权
       按下B键进入授权
       流程->提示输入系统密码->输入系统密码->刷入IC卡号->提示是否继续授权->按A键返回  (授权期间均可按A键返回)
调用函数:EEPROM.C   12864.c  KeyPro(); bit administer(); bit Auto_Reader(void);
****************************************************/
void shouquan(uchar key)
{
uchar j=0,k=0,flag,flag1;
if(key=='B')//授权检测
{
   lcd_clear();
   //Sent_Byte(IC_NUM);
   shouquan_flag=1;
    while(administer());  //管理员返回0,密码正确shouquan_flag=0
         display_GB2312_string(1,1,"请刷入授权IC卡号");//密码正确显示的信息
         if(IC_EEPROM[4][4]==5&&(shouquan_flag==0))//如果最后一位不是0XFF说明有卡刷入
                {
                 display_GB2312_string(1,1,"IC卡超出5张请按C");
                 display_GB2312_string(3,1,"IC卡超出5张请按*");
                 shouquan_flag=1;
                 delayms(2000);
                }
         else if(shouquan_flag==0) //刷卡授权
          {
            flag1=1;
            while(IC_NUM<5&&flag1==1)
            {
                    flag=1;
                    while(flag) //刷入卡号,正确返回0,退出 并在LCD显示
                        {
                           flag=Auto_Reader();
                           if('A'==KeyPro())//退出
                           {
                                  flag=1;
                                  flag1=0;
                                  break;
                           }
                        }
                        if(flag==0)
                         {
                             //delayms(1000);
                                 IC_NUM++;
                                 for(j=0;j<5;j++)
                                 {
                                  if(j<4)IC_EEPROM[IC_NUM-1][j]=ICCODE[j];//卡号
                                  else   IC_EEPROM[IC_NUM-1][j]=IC_NUM;//刷入的顺序
                                  //Sent_Byte(IC_EEPROM[IC_NUM-1][j]);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清除数据
                                 for(j=0;j<5;j++)//5行
                                  for(k=0;k<5;k++)//5列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j*5+k,IC_EEPROM[j][k]);//写入数据
                                   //Sent_Byte(IC_EEPROM[j][k]);
                                  }
                                 for(j=0;j<5;j++)//5行
                                  for(k=0;k<5;k++)//5列
                                  {
                                          IC_EEPROM[j][k]=IapReadByte(IAP_ADDRESS+j*5+k);//读出数据
                                        //Sent_Byte(IC_EEPROM[j][k]);
                                  }
                                 pass();
                                 if(IC_NUM<5)
                                 {
                                          delayms(1000);
                                          lcd_clear();
                                          display_GB2312_string(1,1,"IC卡授权成功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是否继续刷入   ");
                                          display_GB2312_string(5,1,"继续请刷卡     ");
                                          display_GB2312_string(7,1,"停止请按’A‘键  ");
                                 }
                                 else
                                 {
                                  delayms(1000);
                                  lcd_clear();
                                  display_GB2312_string(1,1,"IC卡存储到5张  ");
                                  delayms(2000);
                                 }
                         }
            }
          }
        }
}
/****************************************************
函数名称:void zhuxiao_all(uchar key)
入口参数:key->按键值
出口参数:无
功能:注销所有IC卡
   按下*键为注销IC卡功能->提示输入系统密码->输入系统密码->确定注销全部卡->注销成功->自动返回  (注销期间均可按A键返回)
调用函数:EEPROM.C   12864.c  KeyPro(); administer();
****************************************************/
void zhuxiao_all(uchar key)
{
  uchar j,k;
   if(key=='*')
   {
    lcd_clear();
    shouquan_flag=1;
    while(administer());  //管理员返回0,密码正确shouquan_flag=0
        key=0xff;
        while(key!='*'&&shouquan_flag==0)
        {
          if(key=='A') break;
          key=KeyPro();
          display_GB2312_string(1,1,"是否注销所有IC卡");
          display_GB2312_string(3,1,"确定请按'*'号键");
        }
         if(shouquan_flag==0&&key=='*')
         {          lcd_clear();
                          IC_NUM=0;
                          pass();
                          display_GB2312_string(1,1,"注销所有IC卡  ");
                          delayms(100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清除数据
                                 for(j=0;j<5;j++)//5行
                                  for(k=0;k<5;k++)//4列
                                   IC_EEPROM[j][k]=IapReadByte(IAP_ADDRESS+j*4+k);//读出数据
                          display_GB2312_string(1,1,"注销成功    ");
                          delayms(1000);
         }
   }
}
/****************************************************
函数名称:void shoudong_zhuxiao_one(uchar key)
入口参数:key->按键值
出口参数:无
功能:手动注销单张IC卡
      按#号键手动销卡
      流程->提示按下对应刷入的卡顺序号->按下1-5按键选择对应卡->提示确认注销按相应按键->按D键确认并返回   (期间按A键不可退出手动销卡模式)
调用函数:EEPROM.C   12864.c  KeyPro();
****************************************************/
void shoudong_zhuxiao_one(uchar key)
{
   uchar key2,j,k,v,i;
   uchar ID_ASC[9]={1,1,};
   if(key=='#')
   {
        for(j=0;j<5;j++)//5行
         for(k=0;k<5;k++)//5列
         {
                  IC_EEPROM[j][k]=IapReadByte(IAP_ADDRESS+j*5+k);//读出数据
                //Sent_Byte(IC_EEPROM[j][k]);
         }
         lcd_clear();
    key2=0xff;
        display_GB2312_string(1,1,"按对应顺序号销卡");
    while(key2!='D')//确认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确认并退出请按D");
         key2=KeyPro();
         if(key2==1)
         {
                for(i=0;i<4;i++) //卡ID号转化成ASCII
                {
                  if(IC_EEPROM[0][i]/16>9)        ID_ASC[i*2]=IC_EEPROM[0][i]/16+'7';
                    else ID_ASC[i*2]=IC_EEPROM[0][i]/16+'0';
              if(IC_EEPROM[0][i]%16>9)        ID_ASC[i*2+1]=IC_EEPROM[0][i]%16+'7';
                    else ID_ASC[i*2+1]=IC_EEPROM[0][i]%16+'0';
                }
                //Sent_Buffer(ID_ASC,8);
                display_GB2312_string(5,1,ID_ASC);
                display_GB2312_string(7,1,"注销按1,返回按A ");
                key2=0xff;
                while(key2!=1)
                {
                 key2=KeyPro();
                 if(key2=='A')break;//退出
                }
                pass();
                if(key2==1)for(j=0;j<5;j++)IC_EEPROM[0][j]=0xff;
         }
         else if(key2==2)
         {
                for(i=0;i<4;i++) //卡ID号转化成ASCII
                {
                  if(IC_EEPROM[1][i]/16>9)        ID_ASC[i*2]=IC_EEPROM[1][i]/16+'7';
                    else ID_ASC[i*2]=IC_EEPROM[1][i]/16+'0';
              if(IC_EEPROM[1][i]%16>9)        ID_ASC[i*2+1]=IC_EEPROM[1][i]%16+'7';
                    else ID_ASC[i*2+1]=IC_EEPROM[1][i]%16+'0';
                }
                //Sent_Buffer(ID_ASC,8);
                display_GB2312_string(5,1,ID_ASC);
                display_GB2312_string(7,1,"注销按2,返回按A ");
                key2=0xff;
                while(key2!=2)
                {
                 key2=KeyPro();
                 if(key2=='A')break;//退出
                }
                pass();
                if(key2==2)for(j=0;j<5;j++)IC_EEPROM[1][j]=0xff;
         }
         else if(key2==3)
         {
                for(i=0;i<4;i++) //卡ID号转化成ASCII
                {
                  if(IC_EEPROM[2][i]/16>9)        ID_ASC[i*2]=IC_EEPROM[2][i]/16+'7';
                    else ID_ASC[i*2]=IC_EEPROM[2][i]/16+'0';
              if(IC_EEPROM[2][i]%16>9)        ID_ASC[i*2+1]=IC_EEPROM[2][i]%16+'7';
                    else ID_ASC[i*2+1]=IC_EEPROM[2][i]%16+'0';
                }
                //Sent_Buffer(ID_ASC,8);
                display_GB2312_string(5,1,ID_ASC);
                display_GB2312_string(7,1,"注销按3,返回按A ");
                key2=0xff;
                while(key2!=3)
                {
                 key2=KeyPro();
                 if(key2=='A')break;//退出
                }
                pass();
                if(key2==3)for(j=0;j<5;j++)IC_EEPROM[2][j]=0xff;
         }
         else if(key2==4)
         {
                for(i=0;i<4;i++) //卡ID号转化成ASCII
                {
                  if(IC_EEPROM[3][i]/16>9)        ID_ASC[i*2]=IC_EEPROM[3][i]/16+'7';
                    else ID_ASC[i*2]=IC_EEPROM[3][i]/16+'0';
              if(IC_EEPROM[3][i]%16>9)        ID_ASC[i*2+1]=IC_EEPROM[3][i]%16+'7';
                    else ID_ASC[i*2+1]=IC_EEPROM[3][i]%16+'0';
                }
                //Sent_Buffer(ID_ASC,8);
                display_GB2312_string(5,1,ID_ASC);
                display_GB2312_string(7,1,"注销按4,返回按A ");
                key2=0xff;
                while(key2!=4)
                {
                 key2=KeyPro();
                 if(key2=='A')break;//退出
                }
                pass();
                if(key2==4)for(j=0;j<5;j++)IC_EEPROM[3][j]=0xff;
         }
         else if(key2==5)
         {
                for(i=0;i<4;i++) //卡ID号转化成ASCII
                {
                  if(IC_EEPROM[4][i]/16>9)        ID_ASC[i*2]=IC_EEPROM[4][i]/16+'7';
                    else ID_ASC[i*2]=IC_EEPROM[4][i]/16+'0';
              if(IC_EEPROM[4][i]%16>9)        ID_ASC[i*2+1]=IC_EEPROM[4][i]%16+'7';
                    else ID_ASC[i*2+1]=IC_EEPROM[1][i]%16+'0';
                }
                //Sent_Buffer(ID_ASC,8);
                display_GB2312_string(5,1,ID_ASC);
                display_GB2312_string(7,1,"注销按5,返回按A ");
                key2=0xff;
                while(key2!=5)
                {
                 key2=KeyPro();
                 if(key2=='A')break;//退出
                }
                pass();
                if(key2==5)for(j=0;j<5;j++)IC_EEPROM[4][j]=0xff;
         }
         display_GB2312_string(5,1,"                ");
         display_GB2312_string(7,1,"                ");
        }
        for(v=0,j=0;j<5;j++)//得到刷入的卡顺序号
         {
                 if(0xff!=IC_EEPROM[j][4])
                 {
                          for(k=0;k<5;k++)
                          {
                       IC_EEPROM[v][k]=IC_EEPROM[j][k];//重新排列卡号
                           //Sent_Byte(IC_EEPROM[v][k]);
                          }
                          v++;
                 }
         }
         IC_NUM=v;//Sent_Byte(IC_NUM);
         for(j=0;j<5;j++)
          for(k=0;k<5;k++)
          {
           if(j>=IC_NUM)IC_EEPROM[j][k]=0XFF;
           else         IC_EEPROM[j][4]=j+1;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清除数据
         delayms(10);
         for(j=0;j<5;j++)//5行
          for(k=0;k<5;k++)//5列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j*5+k,IC_EEPROM[j][k]);//写入数据
           //Sent_Byte(IC_EEPROM[j][k]);
          }
         delayms(10);
         for(j=0;j<5;j++)//5行
          for(k=0;k<5;k++)//5列
          {
           IC_EEPROM[j][k]=IapReadByte(IAP_ADDRESS+j*5+k);//读出卡数据
           //Sent_Byte(IC_EEPROM[j][k]);
          }
          pass();
   }
}
/****************************************************
函数名称:void zhuxiao_one(uchar key)
入口参数:key->按键值
出口参数:无
功能:持卡或手动注销单张IC卡
      按下C键进入持卡或手动注销单张IC卡
调用函数:EEPROM.C   12864.c  KeyPro();   shoudong_zhuxiao_one();
****************************************************/
void zhuxiao_one(uchar key)
{
uchar i,j,k,ok,flag,m=0,key1;
if(key=='C')
{
           // while(administer());  //管理员返回0,密码正确shouquan_flag=0
      lcd_clear();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刷入注销卡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或按#键手动注销  ");
          flag=1;
          key1=0xff;
          while(flag==1&&key1!='A'&&key1!='#') //刷入卡号,正确返回0,退出 并在LCD显示
          {
           flag=Auto_Reader();
           key1=KeyPro();
           if('A'==key1&&key1=='#')//退出
           {
                  flag=1;
                  break;
           }
          }
          if(key1=='#')
          {
           shoudong_zhuxiao_one(key1);
           key1=0xff;
          }
          if(flag==0)//刷卡标记
          {
            //IC_flag=0;
                for(j=0;j<5;j++)//5行///比较刷入的是哪张卡
                {
                  ok=1;
              for(k=0;k<4;k++)//4列
                  {
                    ok=ok&&(IC_EEPROM[j][k]==ICCODE[k]);
                   //Sent_Byte(IC_EEPROM[j][k]);
                  }
                  if(ok==1)
                  {
                   ok=0;
                   m=IC_EEPROM[j][4]+0X30;
                   display_GB2312_string(7,1,"注销卡序列号:     ");
                   display_GB2312_string(7,105,&m);
                   pass();
                   delayms(1000);
                   m=IC_EEPROM[j][4];
                   //Sent_Byte(n);
                   break;
                   //goto addr1;
                  }
                 }
                //addr1:
                if(ok==0) //重新排列对齐数据
                {
                  ok=1;
                  i=0;
                  //Sent_Byte(n);
                  for(j=0;j<5;j++)//5行
                  for(k=0;k<5;k++)//5列
                  {
                          IC_EEPROM[j][k]=IapReadByte(IAP_ADDRESS+j*5+k);//读出数据
                        //Sent_Byte(IC_EEPROM[j][k]);
                  }
                  if(m==5)//如果是最后一张卡直接替换最后一个数据 前4个不用移位
                          for(j=0;j<5;j++)
                       IC_EEPROM[4][j]=0xff;//最后一个数据补oxff
                  else        //不是最后一个卡   则进行数据移位
                  {
                          for(j=0;j<5;j++)//得到刷入的卡顺序号
                            {
                                 if(m==IC_EEPROM[j][4])i+=1;
                                  for(k=0;k<5;k++)
                                  {
                           IC_EEPROM[j][k]=IC_EEPROM[i][k];//重新排列卡号
                                   //Sent_Byte(IC_EEPROM[j][k]);
                                  }
                                  i++;
                            }
                          for(j=0;j<5;j++)IC_EEPROM[4][j]=0xff;//最后一个数据补oxff
                          ok=1;
                          for(j=0;j<5;j++)
                          {
                           ok=1;
                           for(k=0;k<4;k++)
                             ok=ok&&(IC_EEPROM[j][k]==0xff);
                       if(ok==1)        IC_NUM=IC_EEPROM[j][4]=0xff;//无数据的存储地址卡序号初始为0xff
                           else         IC_NUM=IC_EEPROM[j][4]=j+1;
                          }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清除数据
                 delayms(10);
                 for(j=0;j<5;j++)//5行
                  for(k=0;k<5;k++)//5列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j*5+k,IC_EEPROM[j][k]);//写入数据
                   //Sent_Byte(IC_EEPROM[j][k]);
                  }
                 delayms(10);
                for(j=0;j<5;j++)//5行
                  for(k=0;k<5;k++)//5列
                  {
                   IC_EEPROM[j][k]=IapReadByte(IAP_ADDRESS+j*5+k);//读出卡数据
                   //Sent_Byte(IC_EEPROM[j][k]);
                  }
                for(j=0;j<5;j++)
                 if(IC_EEPROM[j][4]!=0xff)        IC_NUM=IC_EEPROM[j][4];//读出卡刷入顺序
                 if(IC_NUM==0xff)IC_NUM=0;
                 //Sent_Byte(IC_NUM);
                }
          }
}
}
/****************************************************
函数名称:bit shudongshuru(uchar key)
入口参数:key->按键值
出口参数:正确返回0,错误返回1
功能:手动输入用户密码、可改用户密码
      按#键手动输入密码   *键后退清除一位   D键确定   A键退出  改用户密码时按B键授权后 方可更改
调用函数:EEPROM.C   12864.c  KeyPro();
***************************************************/
bit shudongshuru(uchar key)
{
uchar asteris='*';
uchar spacin =' ';
    uchar key2=0,error=0,j=0,num=0,i=0,k=0,n=0;
        bit Flag; //比较相等标记
        unsigned char passwordlength;     //输入密码长度,实际密码长度
        unsigned char passwordtemp[16];        //最大输入16个
    unsigned char passwordlast[16];
        if(key=='#')
        {
            lcd_clear();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请输入密码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或按B授权改密码 ");
            shoudongshuru_flag=1;
            while(shoudongshuru_flag==1)
                {
                   key2=KeyPro();
                   if(key2=='A') return 1;
                   if(key2!=0xff)
                   {
                                if(i==0)    //输入是第一个字符的时候需要把改行清空,方便观看密码
                                  display_GB2312_string(5,1,"                ");//清除该行
                                if((i<16)&&(key2<=9))
                                  {
                               passwordtemp[i]=key2;
                                  // Sent_Byte(key2);
                               //display_graphic_5x7(5,i*8+1,xing);//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display_GB2312_string(5,i*8+1,&asteris);//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i++;   //输入数值累加
                                  }
                                if('*'==key2&&i>0)
                                  {
                                   i--;
                                   for(k=i;k<16;k++)
                               display_GB2312_string(5,k*8,&spacin);//输入用空格代替
                                  }
                                if('A'==key2)//退出
                                  {
                                    lcd_clear();
                                    shoudongshuru_flag=0;
                                    return 0;
                                  }
                                if(('D'==key2)|| (i==16))//输入按键值15或者密码输入到最大值16,表示输入结束,需要进行比对
                                 {
                                passwordlength=i;  //计算输入密码长度
                                    if(passwordlength==User_len)//长度相等则比较,否则直接输出错误
                                    {
                                      Flag=1;//先把比较位置1
                                      for(j=0;j<User_len;j++)//循环比较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
                                             Flag=Flag&&(passwordtemp[j]==Userpassword[j]);//比较输入值和已有密码
                                          }
                                }
                                        i=0;  //计数器复位
                                if(Flag)//如果比较全部相同,标志位置1
                                    {
                                                  pass();
                                             display_GB2312_string(5,1,"                ");//清除该行
                                                 TR0=1;
                                                 RELAY=0;
                                         error=0;//输入正确则次数清零,重新计数
                                         Flag=0;      //清除正确标志
                                                 shoudongshuru_flag=1;
                                                 return 0;
                                        }
                                    else
                                    {
                                         display_GB2312_string(5,1,"                ");//清除该行
                                         display_GB2312_string(5,1,"Wrong! Retry!   ");//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error++;//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f(error==3)
                                          {
                                           error=0;
                                           lcd_clear();
                                           display_GB2312_string(5,1,"禁止入内        ");//密码错误,提示重新输入
                                           delayms(1500);
                                           shoudongshuru_flag=0;
                                           return 1;
                                          }
                                        }
                                 }
                                 if(key2=='B') //授权修改用户密码
                                 {
                                   shouquan_flag=1;
                                   lcd_clear();
                                   while(administer()) //管理员返回0,密码正确shouquan_flag=0
                                   {
                                     if(KeyPro()=='A')
                                         {
                                                shoudongshuru_flag=0;
                                                return 1;
                                         }
                                   }
                                   if(shouquan_flag==0)display_GB2312_string(1,1,"  请输入新密码   ");//管理员密码正确后的提示
                                   if(shouquan_flag==1)//管理员密码错误,或退出管理员时的提示
                                   {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请输入密码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或按B授权改密码 ");
                                   }
                                   num=0;//输入次数计数清零
                                   n=0;        //输入密码长度计数清零
                                   while(shouquan_flag==0)//管理员密码正确进入密码修改
                                   {
                                  key2=KeyPro();
                                          if(key2=='A')return 1;
                                          if(key2!=0xff)
                                          {
                                                     if(n==0&&num==0)//第一次输入并且是第一位密码
                                                  {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请输入新密码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
                                                  }
                                                  if((n<16)&&(key2<=9))//按键为1-9 且密码长度小于16位
                                                  {
                                               passwordtemp[n]=key2;
                                                   Sent_Byte(key2);
                                               display_GB2312_string(3,n*8+1,&asteris);//输入的密码用"*"代替
                                                   n++;   //输入数值累加
                                                  }
                                                  if('*'==key2&&n>0)//清除、后退一位
                                                  {
                                                   n--;
                                                   for(k=n;k<16;k++)
                                               display_GB2312_string(3,k*8,&spacin);//输入用空格代替
                                                  }
                                                  if(('D'==key2)||(n==16))//输入按键值D或者密码输入到最大值16,表示输入结束,需要进行比对
                                                  {
                                                               if(num==0) //第一次输入密码
                                                                {
                                                                passwordlength=n;  //计算输入密码长度
                                                                        for(n=0;n<passwordlength;n++)//暂时存储
                                                                        {
                                                                          passwordlast[n]=passwordtemp[n];//转存密码
                                                                          passwordtemp[n]=0;//清空当前
                                                                        }
                                                                        n=0;//计数器复位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请再次输入密码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清除
                                                                        num++;
                                                                }
                                                            else if(passwordlength==n&&num==1)//第二次输入密码 长度相等则比较,否则直接输出错误
                                                            {
                                                                      Flag=1;//先把比较位置1
                                                                      for(j=0;j<passwordlength;j++)//循环比较数值,如果有一个不等 则最终Flag值为0
                                                                        Flag=Flag&&(passwordlast[j]==passwordtemp[j]);//比较上次输入值和现在密码是否一样
                                                                          if(Flag==1)
                                                                          {
                                                                           //pass();
                                                                           num=0;
                                                                           shouquan_flag=0;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 //清除
                                                                           delayms(10);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n);//写入密码个数
                                                                           for(n=1;n<=passwordlength;n++)//存储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n,passwordtemp[n-1]);//写入密码
                                                                                 Sent_Byte(passwordtemp[n-1]);
                                                                                }
                                                                                delayms(10);
                                                                                User_len=IapReadByte(IAP_ADDRESS1);//读取密码个数
                                                                                Sent_Byte(User_len);
                                                                                for(n=1;n<=User_len;n++)
                                                                                {
                                                                                 Userpassword[n-1]=IapReadByte(IAP_ADDRESS1+n); //读取 密码
                                                                                 Sent_Byte(Userpassword[n-1]);
                                                                                }
                                                                           n=0;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修改密码成功   ");
                                                                           delayms(1500);
                                                                           num=0;
                                                                           return 0;
                                                                          }
                                                                          else if(Flag==0)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请重新输入   ");//清除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两次输入不同  ");//清除该行
                                                                                  num=0;
                                                                                  n=0;
                                                                                  error++;//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f(error==3)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清除
                                                                                   display_GB2312_string(1,1,"错误3次,修改失败");//密码错误,返回界面
                                                                                   delayms(1500);
                                                                                   shouquan_flag=1;
                                                                                   return 1;
                                                                                   //while(1);//停止该位置,重启电源后才能输入,实际实用中则需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输入。
                                                                                  }
                                                                          }
                                                         }
                                                                 else if(num==1)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请重新输入   ");//清除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两次输入不同  ");//清除该行
                                                                          num=0;
                                                                          n=0;
                                                                          error++;//连续输入错误,则次数累加
                                                                          if(error==3)
                                                                          {
                                           display_GB2312_string(3,1,"                ");//清除
                                                                           display_GB2312_string(1,1,"错误3次,修改失败");//密码错误,返回界面
                                                                           delayms(1500);
                                                                           shouquan_flag=1;
                                                                           return 1;
                                                                           //while(1);//停止该位置,重启电源后才能输入,实际实用中则需要等到一定时间后才能再次输入。
                                                                          }
                                                                }
                                                  }
                                          }
                                   }
                                 }
                         }
               }
        }
}
/****************************************************
函数名称:Timer0Init(void)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功能:          用于定时关闭门
调用函数:无
****************************************************/

void Timer0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ET0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 = 0;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Init(void)                //5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ET1        =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1 = 0;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
函数名称:主函数
****************************************************/
main()
{
    uchar key,j=0,k=0,n,i,sel=0;
        unsigned long int display_data=0;
        BELL=0;//关闭
        RELAY=1;
        io_init();//初始化引脚
        UART_Init();//初始化UART通讯
        rom_cs=1;
    lcd_init();//初始化液晶屏
        init_spi();//初始化SPI通讯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0关门用
        Timer1Init();//初始化定时器1时钟闪烁用
        Ds1302_Init();
        EA   =1;  //单片机中断允许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清除数据   卡数据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1);//清除数据        用户密码
        for(j=0;j<5;j++)//5行
          for(k=0;k<5;k++)//4列
            IC_EEPROM[j][k]=IapReadByte(IAP_ADDRESS+j*5+k);//读出卡数据
        for(j=0;j<5;j++)
         if(IC_EEPROM[j][4]!=0xff)        IC_NUM=IC_EEPROM[j][4];//读出卡刷入顺序

        User_len=IapReadByte(IAP_ADDRESS1);//读取用户密码个数
        //Sent_Byte(User_len);
        if(User_len==0xff)User_len=6;//初始化用户密码长度6位
        //Sent_Byte(User_len);
        for(k=1;k<=User_len;k++) //读取用户密码
        {
                  i=IapReadByte(IAP_ADDRESS1+k); //读取用户密码
                if(i==0xff)Userpassword[k-1]=0;//初始话用户密码为000000
                else Userpassword[k-1]=i;
        }
        // for(j=0;j<6;j++)Sent_Byte(Userpassword[j]);

        PcdReset();        //初始化射频芯片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delayms(100);
        PcdReset();//复位芯片,打开天线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设置RC632的工作方式
    //Delay_ms(100);
        lcd_clear();
    while(1)
        {
                  key=KeyPro();//按键检测
                  if(key!=0xff)
                  {
                    IC:if(key=='#')shudongshuru(key);//手动输入密码
                           if(key=='C')zhuxiao_one(key);//注销单张卡 持卡注销
                           if(key=='*')zhuxiao_all(key);//注销所有卡
                           if(key=='B')shouquan(key);//授权卡
                           IC_flag=0;
                           lcd_clear();
                  }
                  Auto_Reader();
                  if(IC_flag==1)//刷卡标记
                  {
                        display_GB2312_string(1,1,"   欢迎光临 ! ");
                            IC_flag=0;
                                //for(n=0;n<4;n++)Sent_Byte(ICCODE[n]);
                                for(j=0;j<5;j++)//5行
                                {
……………………

网友A(2018-12-20):
资料很好,很全就是有些地方不是很懂。。。

网友B:
厉害了,这个我更需要。管理给我金币让我下载一个吧

网友B:
怎么把软件中特殊的12864改成普通的20脚的12864呢?

网友C(2019-02-27):
这个资料很好有价值

网友D(2019-04-03):
很有价值 看一看

网友E:
厉害了。正好需要,下载一个看看。

网友F(2019-05-12):
好   eeprom部分的授权  注销借用了一下  能用 谢谢楼主

网友G(2019-09-11):
好东西,大家验证过么?好用不?

网友H(2020-04-14):
楼主能加个联系方式提供下代码嘛?

网友I(2021-01-26):
楼主这个代码实现需要什么型号的单片机

网友J(2022-05-14):
下来看看。希望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