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9C52RC单片机的引脚问题

楼主(2018-03-25):
为什么STC89C52RC单片机上电后的引脚输出全部都是低电平?怎样用C语言程序定义引脚输出是高电平??

网友A:
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P4=0x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0xFF;
P1=0xFF;
P2=0xFF;

放在主函数中,测试后还是上电后引脚都是低电平。实在不知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
低电平给零  高电平给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给零  高电平给1就可以了

还是不行

网友C:
STC89C52RC单片机上电复位后进入main前所有IO口默认高电平(P0开漏),你要检查单片机基本工作条件:电源、复位、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89C52RC单片机上电复位后进入main前所有IO口默认高电平(P0开漏),你要检查单片机基本工作条件:电源、 ...

电源,复位,振荡电路都没有问题,用新的芯片测试过,发觉STC89C52RC单片机的引脚默认是低电平,只能通过程序控制,不知道要修改程序哪个地方

网友D:
先确认一下电源,复位电路,晶振电路等是否工作正常,再检查代码。

网友E:
STC89C52RC有4个端口,32个输出I/O口!P0=0xFF; P1=0xFF; P2=0xFF; P3=0xFF;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源,复位,振荡电路都没有问题,用新的芯片测试过,发觉STC89C52RC单片机的引脚默认是低电平,只能通过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元器件定义
sbit DY_key1=P3^2; //布防/撤防公用一个键
//sbit DY_key2=P3^3; //撤防
sbit DY_BUZZ=P0^4;  //蜂鸣器
sbit DY_rsd=P2^4; //热释电输入
sbit LED_B=P2^3; //布防指示灯
sbit LED_S=P2^0; //发送消息指示灯
//初始化定义
uchar code somebody[]="SOS";//字符串数组
uint Cnt250us=0;                                //250us计时变量
uchar Cnt500ms=0;                                //500ms计时变量
bit Cnt1min=0;                                //1分钟计时标志位(当发送一条短信后,不能马上发送第二条,所以等待一分钟后再检测是否有人,有人再发送短信)
bit flag=0;                                        //布防标志
bit again=0;                                 //1分钟等待标志
bit Twinkle=1;                                //闪烁标志

void Uart_init()
{
        TMOD=0x22;        //T0方式2、T1方式2
        TH0=0x1A;        //设置定时重载值250us
        TL0=0x1A;        //8位自动重装
        TH1=0xfd;        //8位自动重装
        TL1=0xfd;        //波特率为 9600
        SM0=0;                //设置串口的工作模式
        SM1=1;                //方式 1
        TF0=0;                //定时器0溢出标志TF0清0
        TR0=1;                //开定时器0
        TR1=1;                //开定时器0
//        REN=1;                //不用开接收
//        ES=1;                //不用开串口中断
//        EA=1;                //不用开总中断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static bit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
        static uchar count=0;                //消抖计数变量
        if(!DY_key1)                                //检测按键如果为0
        {
                count++;                                //消抖计数
                if((count>=250)&&(key_sign==0))
                {
                        key_sign=1;                        //按键自锁标志置1
                        flag=~flag;                        //布防标志取反
                        if(flag==1)
                        {
                                Cnt250us=0;                //250us计时变量清0
                                Cnt500ms=0;                //500ms计时变量清0
                                Cnt1min =0;                //Cnt1min计时变量清0
                                again=0;                //1分钟等待标志位置0
                        }
                        else
                        {
                                LED_B=1;                //布防灯熄灭
                        }
                }
        }
        else
        {
                key_sign=0;                                //按键自锁标志清0
                count=0;                                //消抖计数清0
        }
}
//计时函数
void Time()
{
        if(TF0==1)                                                //查询定时器溢出标志TF0为1
        {
                if(flag==1)                                                //布防标志为1
                {                                                                //定时器溢出周期250us
                        Cnt250us++;                                        //时间变量Cnt250us自+1
                          if(Cnt250us>=2000)                        //如果时间变量Cnt200us>=2000
                        {                                                        //500毫秒时间到
                                Cnt250us=0;                                //时间变量Cnt200us清0
                                Twinkle=~Twinkle;                //闪烁标志取反
                                Cnt500ms++;                                //时间变量Cnt1s自+1
                                if(Cnt500ms>=120)                //1分钟时间到
                                {
                                          Cnt500ms=0;                        //时间变量Cnt500ms清0
                                        Cnt1min=1;                        //1分钟标志置1
                                        again=1;                        //1分钟等待标志位置1
                                }
                        }
                }
                TF0=0;                                                //定时器0溢出标志TF0清0
        }
}
void SendASC(uchar d) //串口发送字符
{
        SBUF=d;  //数据赋值到缓冲区
        while(!TI); //发送完
        TI=0; //清零
}
void GSM_work()//发送 GSM 短信
{
        uchar i;
        for(i=0;i<3;i++)
                SendASC(somebody[i]); //发送字符;
}
//警报函数
void alert()
{
        if(flag==1)
        {
                if(again==0)                                //预备等待
                        LED_B=Twinkle;                        //布防灯闪烁
                else
                {
                        LED_B=0;                                        //布防灯常亮
                        if(DY_rsd==0)                        //有人入侵
                        {
                                DY_BUZZ=Twinkle;        //报警
                                if(Cnt1min==1)                //立即发送信息,以后隔1分钟发送一次信息
                                {
                                        LED_S=0;                        //发送指示灯亮
                                        GSM_work();                        //发送 GSM 短信
                                        Cnt1min=0;                        //1分钟等待标志位清0
                                }
                                if(Twinkle==0)
                                        LED_S=1;                                //发送指示灯熄灭
                        }
                        else DY_BUZZ=1;                                //蜂鸣器复位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Uart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DY_key1=1;                        //初始化端口
//        DY_key2=1;
        DY_BUZZ=1;
        DY_rsd=1;
        LED_B=1;
        LED_S=1;
        while(1)                        //进入 while 循环
        {
                keyscan();                //按键
                Time();                        //计时
                alert();                        //警报
        }
}

网友F:
晶振电路等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G:
输出管脚接10K电阻上拉到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