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汇编语言的时钟仿真及程序,实现校时功能

楼主(2018-03-25):
基于51单片机的时钟仿真及程序,实现校时功能

单片机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ORG  0000H
LJMP  START
ORG  000BH     ;定时器/计数器T0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0
////////////////////////////////////////////////////////
START:  MOV  R0,#70H
                MOV  R7,#0CH
INIT:   MOV  @R0,#00H
                INC  R0
                DJNZ  R7,INIT        ;清空70H-7CH中的内容,用于存储时间的各位数
                MOV  72H,#10
                MOV  75H,#10          ;数码管显示中间的横杠,取TAB中的第11个代码
                MOV  TMOD,#01H                 ;定时器方式
                MOV  TL0,#0B0H                  ;初值设定
                MOV  TH0,#03CH
                SETB  EA                                ;开中断,启动
                SETB  ET0
                SETB  TR0
START1:        LCALL  SCAN
                LCALL  KEYSCAN
                SJMP  START1

DL1MS:        MOV  R6,#14H            ;延时1MS子程序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DL20MS:        MOV R1,#20
DL3:    LCALL DL1MS                    ;延时20MS子程序
DL4:    DJNZ R1,DL2
                RET
//////////////////////////////////////////////////////
       ;数码管显示程序
SCAN:        MOV  A,78H       ;取秒的个位给70H,十位给71H
                MOV  B,#0AH
                DIV  AB
                MOV  71H,A
                MOV  70H,B
                MOV  A,79H                 ;取分的个位给73H,十位给74H
                MOV  B,#0AH
                DIV  AB
                MOV  74H,A
                MOV  73H,B
                MOV  A,7AH                 ;取时的个位给76H,十位给77H
                MOV  B,#0AH
                DIV  AB
                MOV  77H,A
                MOV  76H,B
                MOV  R1,#70H     ;从70H-77H循环扫描显示
                MOV  R5,#80H
                MOV  R3,#08H

SCAN1:        MOV  A,R5
                MOV  P2,A                  ;位码赋给P2
                MOV  A,@R1                  ;从70H储存的秒的个位开始扫描,通过查表将段码赋给P0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0,A

                MOV  A,R5
                LCALL  DL1MS
                INC  R1
                MOV  A,R5
                RR  A                           ;位码右移一位
                MOV  R5,A
                DJNZ  R3,SCAN1           ;8次一个循环
                MOV  P2,#00H
                MOV  P0,#0FFH
                RET
TAB: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BFH
                ;“0~9”,“-”的共阳极字段码

INTT0:        PUSH  ACC                 ;定时器/计数器T0中断服务程序
                PUSH  PSW
                CLR  ET0
                CLR  TR0
                MOV  TL0,#0B0H             ;重装初值
                MOV  TH0,#03CH
                SETB  TR0
                INC  7BH             ;50ms缓冲单元
                MOV  A,7BH
                CJNE  A,#14H,OUTT0         ;计满20次50ms单元清零,秒单元加一
                MOV  7BH,#00
                INC  78H ;
                MOV  A,78H                         ;78H存秒单元
                CJNE  A,#3CH,OUTT0         ;秒计满60次,分单元加一,秒单元清零
                MOV  78H,#00
                INC  79H        ;
                MOV  A,79H                         ;79H存分单元
                CJNE  A,#3CH,OUTT0   ;分计满60次,时单元加一,分单元清零
                MOV  79H,#00
                INC  7AH                 ;7AH存时单元
                MOV  A,7AH
                CJNE  A,#18H,OUTT0         ;时单元满24清零
                MOV  7AH,#00
OUTT0:
                SETB  ET0
                pop  psw
                pop  acc
                RETI
//////////////////////////////////////////////////////////
        ;按键处理程序
KEYSCAN:JNB  P1.0,KEYSCAN0
                JNB  P1.1,KEYSCAN1
                JNB  P1.2,KEYSCAN2
KEYOUT:        RET
KEYSCAN0:     LCALL  DL20MS            ;防按键抖动程序
             JB  P1.0,KEYOUT
WAIT0:        JNB  P1.0,WAIT0                ;k1是高电平则顺序执行,每按一次循环一下7CH计数加一
                 INC  7CH
                    MOV  A,7CH
                 CLR  TR0
                  CLR  ET0
                 CJNE  A,#03H,KEYOUT        ;按三次则继续计时,按不到三次则跳转
                 MOV  7CH,#00
                 SETB  TR0
                 SETB  ET0
                 SJMP  KEYOUT
KEYSCAN1:     LCALL  DL20MS
             JB  P1.1,KEYOUT
WAIT1:              JNB  P1.1,WAIT1           ;按k2值加一
                 MOV  A,7CH
                 CJNE  A,#02H,KSCAN11        ;判断k1,按一次则跳转到时值调整,按两次则顺序执行分值调整
                 INC  79H                        ;分值加一
                 MOV  A,79H
                 CJNE  A,#3CH,KEYOUT   ;若分值到60,则清零
                 MOV  79H,#00
                 SJMP  KEYOUT
KSCAN11:    INC  7AH                 ;小时加一
                 MOV  A,7AH
                 CJNE  A,#18H,KEYOUT   ;若小时满24,则清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