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求助!我想在SBUF中定时输出数组,但是我写的这段代码要怎么修改呢?main标红那里

楼主(2018-03-25):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
/********************************************************************
* 名称 : Com_Init()
* 功能 : 初始化串口程序,晶振11.0592, 波特率9600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Com_Init(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uchar i = 0;
        uchar j = 0;
        uchar code Buffer[] = {0x05,0x04,0x03};         //所要发送的数据
        uchar *p;
        Com_Init();
        p = Buffer;
        while(1)
        {

                SBUF = *p;
                while(!TI)                   //如果发送完毕,硬件会置位TI
                {
                        for(j=0;j<256;j++)    //想实现增加一些机器周期达到延时目的,或者用delay要怎么实现呢?
                        {                              //之前用delay嵌套进去也只能输出0x85这一项
                                    _nop_();       //如果不做循环的时候就可以输出结果,如果带上循环就只能输出第一项来
                        }
                }
                p++;
                //if(*p == '\0') break;                //在每个字符串的最后,会有一个'\0'
                TI = 0;                                //TI清零
        }
        while(1);
}

网友A:
定时器记录时间,主程序决定什么时候发送数据。。。。。。

网友B:
最笨的方法
郭天祥书里写的
void delay(int xms)
{
         int i,j;
         for(i = xms;i>0;i--)
             for(j = 110;j>0;j--);
}
可以实现毫秒级的延时 更为准确的方案是开定时器 或者有一个专用的小插件 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加Q 961265936

网友C:
延时 ,输出时差通过延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