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压阻薄膜压力信号进行放大的问题

楼主(2018-03-25):
应用OP4277运放对压阻薄膜的输出信号进行放大,两级反向比例,如图,Rst是压阻器件变阻测量压力,请问这样设计有问题么?为啥STM32采集不到?测量第二级运放输出竟然为负值?这不合理啊?第一级为负值是合理。。。但是和理论上有偏差。。

网友A:
你根本没放大,反而缩小来。电阻取值1M、1k不对,很不对!第一级可用电压跟随器,第二级可根据源信号大小放大至0~5V。看样子你需要补补模电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没放大,反而缩小来。电阻取值1M、1k不对,很不对!第一级可用电压跟随器,第二级可根据源信号大小放 ...

不好意思啊,恩恩问题已经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根本没放大,反而缩小来。电阻取值1M、1k不对,很不对!第一级可用电压跟随器,第二级可根据源信号大小放 ...

不管是放大还是缩小,最后的结果应该不会是负的吧。。。因为Rst变换范围较大。。。能小到10K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