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通过esp8266将数据发送到服务器

楼主(2018-03-25):
最近做设计,准备用单片机把测得的PM2.5,温湿度数据通过esp8266模块上传到乐联网的服务器,通过乐联网显示测得的数据,但是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模块,看了老多资料都是讲怎么设置芯片模式的,就是不知道单片机测得的数据怎么通过esp8266上传到服务器,论坛有做过类似项目的大神没?希望大神们能分享我一个单片机设置esp8266传输数据到服务器的程序,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大神了!!!

网友A:
wifi模块通过串口连接     利用TCP协议上传到客户端

网友B:
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ESP8266识别的指令来配置ESP8266的参数(工作模式等),“透传模式”下,单片机通过串口给ESP8266发了数据,ESP就将数据传给目的端。
代码解释源自

ATK-ESP8266 WIFI模块使用说明(战舰V3&精英版)_AN1509A.pdf

这是在学习ALIENTEK-STM32时候的WIFI程序

网友C:
这个我也在做这种设计我测量的是温度mcu是stm32,发现根本不会弄通过WiFi传输,果断换成了本地显示

网友D:
我也在做这种设计我测量的是温度mcu也是51,大佬你会了吗?能加一下Q吗?1134861697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硬件你都准备了什么呢

DHT11温湿度模块,esp8266、lcd1602、51单片机、GP2Y1014AU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通过串口连接     利用TCP协议上传到客户端

我知道,就是不太会esp8266的编程,也没找见合适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在做这种设计我测量的是温度mcu是stm32,发现根本不会弄通过WiFi传输,果断换成了本地显示

我本地要显示,也要通过WiFi模块上传数据。。。。所以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ESP8266识别的指令来配置ESP8266的参数(工作模式等),“透传模式”下,单片机通过串口 ...

你好,你发的文件我下载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打不开,你有51的编程试例吗?我找了网上没合适的试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这种设计我测量的是温度mcu也是51,大佬你会了吗?能加一下Q吗?113486169

刚开始呢,还不会。。。

网友F:
wifi模块通过串口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发的文件我下载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打不开,你有51的编程试例吗?我找了网上没合适的试例

估计是 IE 觉得不安全,下载失败了。没有51的编程示例哦,很抱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你发的文件我下载下来不知道怎么回事,打不开,你有51的编程试例吗?我找了网上没合适的试例

如果可以,可以去看看tb某些卖套件,有没有教程示例 用ESP826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 IE 觉得不安全,下载失败了。没有51的编程示例哦,很抱歉

哦哦,还是谢谢你哈

网友G:
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ESP8266识别的指令来配置ESP8266的参数(工作模式等),“透传模式”下,单片机通过串口给ESP8266发了数据,ESP就将数据传给目的端。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ESP8266识别的指令来配置ESP8266的参数(工作模式等),“透传模式”下,单片机通过串口 ...

你好,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工作的,就是没找到类似的程序,你有相关的例子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A:
wifi模块通过串口连接     利用TCP协议上传到客户端

那是应该用AP模式还是AP+STATION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是应该用AP模式还是AP+STATION模式呢?

应该是ap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ESP8266识别的指令来配置ESP8266的参数(工作模式等),“透传模式”下,单片机通过串口 ...

你有没有相关的51实例程序呢?

网友I(2018-06-30):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最近在做一个和你一样的项目,也不懂怎么把单片机上的数据传给手机或者电脑。能不能教教我

网友J(2019-01-16):
是单片机连接ESP,ESP作为服务端,连接手机的IP,然后发送数据么?

网友K:
正在研究单片机通过 ESP8266 进行 wifi 通讯,希望能有所启发。

网友L:
esp8266是一个串口WiFi模块,单片机测得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esp8266中,然后esp8266再发送到服务器。

网友M(2019-03-22):
你好,我和你一样也是用测pm2.5还有温湿度,然后上传到用WiFi本地服务器,现在搞不懂pm2.5和WiFi模块的代码,能需求一下帮助吗,你回复我一下或者加我QQ1203896824

网友N:
直接买一个集成模块,正点原子的,通过AT指令直接可以传输

网友O(2019-05-05):
引用 楼主:
DHT11温湿度模块,esp8266、lcd1602、51单片机、GP2Y1014AU模块

你好,你做完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资料能发我一份儿吗,1277535754@qq.com

网友P:
DHT11温湿度模块,esp8266、lcd1602、51单片机、GP2Y1014AU模块

网友Q:
楼主做出来了吗,有没有代码

网友R:
引用 网友O:
你好,你做完了吗,我最近也在做这个,资料能发我一份儿吗,

你做了么,可以发呢,844703451@qq.com

网友S(2020-05-06):
楼主完成没  求教下

网友T:
去网上找MQTT学习一下应该就可以了,把模板代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