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两路循迹 避障传感器免费开源资料与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3-25):
新手分享的资料
2路循迹  2路循迹

电路原理图:

循迹 寻黑线程序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ZY08-C智能循迹、遥控、避障、寻光机器人*****************
//=====================================================================//
//                      寻迹与直流电机驱动演示程序                     //
//  本程序通过前方的红外探头来检测地面的信号,根据道路的要求,当道路为白 //
// 色时,红外接收到信号,与地面检测的红外相应端口低电平,当道路为黑色时 //
//,与地面检测的红外相应端口为高电平,我们就可以根据这和判断条件来进行  //
//道路黑白线的寻找.                                                    //
//  声明:由于红外接收头对光线要求较高,所以对于黑白两种颜色选择对比度  //
//高为好,而且因为道路建立不同,需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来改写相应的延迟时间 //
//以适应角度的最有较转弯,道路应根据红外接收头的两个宽度来制定,如果道 //
//路较小,或较大者,请调整以适应小车的正确运行.                        //
//  备注:这里的程序以走白线为主,当用户需要选择走黑线时,请根据例程作出//
//实际修改。并改写相应的延迟时间函数,以进行转弯角度在的最优化调整.    //
//---------------------------------------------------------------------//

*  平台:ZY08-C智能循迹、遥控、避障、寻光机器人 + Keil U4 + STC89C52
*  程序名称:ZY08-C循迹寻黑线程序
*  公司:湖南智宇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  编写:智宇公司研发一部
*  日期:2015-1-15
*  交流:智能车QQ:1018973181
*  晶振:11.0592MHZ
*  售后技术说明:免费开源,不支持客户自己修改程序分析与改正,可以提供我公司程序说明
*  视频教程:本小车配套学习C语言详细视频教程,资料统一网盘下载
******************************************************************/                     //

#include <REGX52.H> //包含51单片机相关的头文件

sbit LeftLed=P2^0;                        //定义前方左侧指示灯端口
sbit RightLed=P0^7;                       //定义前方右侧指示灯端口
sbit FontLled=P1^0;

sbit LeftIR=P3^5;                         //定义前方左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RightIR=P3^6;                        //定义前方右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FontIR=P3^7;                         //定义前方正前方红外探头端口

sbit M1A=P0^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M1B=P0^1;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sbit M2A=P0^2;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M2B=P0^3;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sbit B1=P0^4;                             //定义语音识识别传感器端口
sbit SB1=P0^6;                            //定义蜂鸣器端口

void tingzhi()
{
   M1A=0;                                   //将M1电机A端初始化为0
   M1B=0;                                   //将M1电机B端初始化为0
   M2A=0;                                   //将M2电机A端初始化为0
   M2B=0;

}

void qianjin()
{
   M1A=1;
   M1B=0;
   M2A=1;
   M2B=0;
}

void houtui()
{
   M1A=0;
   M1B=1;
   M2A=0;
   M2B=1;
}

void zuozhuan()
{
   M1A=0;
   M1B=1;
   M2A=1;
   M2B=0;
}

void youzhuan()
{
   M1A=1;
   M1B=0;
   M2A=0;
   M2B=1;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延时:i>=12 ,i的最小延时单12 us
{
  i=i/10;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n ms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延时 1ms,同时进行补偿

}

void ControlCar(unsigned char ConType)    //定义电机控制子程序
{

  tingzhi();
switch(ConType)                          //判断用户设定电机形式
{
  case 1:  //前进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1
  {
    qianjin();
    break;
  }
  case 2: //后退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2
  {
    houtui();                                //M2电机反转
    break;
  }
  case 3: //左转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3
  {
    zuozhuan();                               //M2电机正转
        break;
  }
  case 4: //右转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4
  {
    youzhuan();                                //M1电机正转
                                          //M2电机反转
        break;
  }
  case 8: //停止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8
  {
    tingzhi();
        break;                                //退出当前选择
  }
}
}
void main()                               //主程序入口
{
  bit RunFlag=0;                          //定义小车运行标志位
  //RunShow=0;                              //初始化显示状态

  ControlCar(8);                          //初始化小车运行状态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Start:

   LeftLed=LeftIR;                        //前方左侧指示灯指示出前方左侧红外探头状态
   RightLed=RightIR;                      //前方右侧指示灯指示出前方右侧红外探头状态
   FontLled= FontIR;
   SB1=LeftIR;
   if(LeftIR == 0 && RightIR == 0)    //三个红外检测到黑线,就前进
   {
      ControlCar(1);                      //左侧没有信号时,开始向右转一定的角度
      delay_nms (10);
          goto NextRun;
   }

   if(LeftIR == 0 && RightIR == 1)
   {
      ControlCar(3);                      //右侧没有信号时,开始向左转一定的角度
      delay_nms (10);
          goto NextRun;
   }

   if(LeftIR == 1 && RightIR == 0)
   {
      ControlCar(4);                      //右侧没有信号时,开始向左转一定的角度
      delay_nms (10);
          goto NextRun;
   }

   goto Start;
   NextRun:
   ControlCar(8);
  }
}

//备注:此例程仅为参考程序,请根据自己的道路进行最优化调整。

红外避障程序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ZY08-C智能循迹、遥控、避障、寻光机器人*****************
//=====================================================================//
//                      寻迹与直流电机驱动演示程序                     //
//  本程序通过前方的红外探头来检测地面的信号,根据道路的要求,当道路为白 //
// 色时,红外接收到信号,与地面检测的红外相应端口低电平,当道路为黑色时 //
//,与地面检测的红外相应端口为高电平,我们就可以根据这和判断条件来进行  //
//道路黑白线的寻找.                                                    //
//  声明:由于红外接收头对光线要求较高,所以对于黑白两种颜色选择对比度  //
//高为好,而且因为道路建立不同,需要根据实际的需要来改写相应的延迟时间 //
//以适应角度的最有较转弯,道路应根据红外接收头的两个宽度来制定,如果道 //
//路较小,或较大者,请调整以适应小车的正确运行.                        //
//  备注:这里的程序以走白线为主,当用户需要选择走黑线时,请根据例程作出//
//实际修改。并改写相应的延迟时间函数,以进行转弯角度在的最优化调整.    //

*  平台:ZY08-C智能循迹、遥控、避障、寻光机器人 + Keil U4 + STC89C52
*  程序名称:ZY08-C红外避障程序
*  公司:湖南智宇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  编写:智宇公司研发一部
*  交流:智能车QQ:1018973181
*  晶振:11.0592MHZ
*  售后技术说明:免费开源,不支持客户自己修改程序分析与改正,可以提供我公司程序说明
*  免费结缘:5星好评赠送18个资料包,追加评价后再加送20G资料,网上网盘下载
*  视频教程:本小车配套学习C语言详细视频教程,资料统一网盘下载
******************************************************************/ //
//  程序备注: 此程序仅为表现本机功能而演示用,当用作实际工程时请慎用.   //
//=====================================================================//
#include <REGX52.H> //包含51单片机相关的头文件

sbit LeftLed=P2^0;                        //定义前方左侧指示灯端口
sbit RightLed=P0^7;                       //定义前方右侧指示灯端口
sbit FontLled=P1^7;

sbit LeftIR=P3^5;                         //定义前方左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RightIR=P3^6;                        //定义前方右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FontIR=P3^7;                         //定义前方正前方红外探头端口

sbit M1A=P0^0;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M1B=P0^1;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sbit M2A=P0^2;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M2B=P0^3;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B端

sbit B1=P0^4;                             //定义语音识识别传感器端口
sbit SB1=P0^6;                            //定义蜂鸣器端口

void tingzhi()
{
   M1A=0;                                   //将M1电机A端初始化为0
   M1B=0;                                   //将M1电机B端初始化为0
   M2A=0;                                   //将M2电机A端初始化为0
   M2B=0;

}

void qianjin()
{
   M1A=1;
   M1B=0;
   M2A=1;
   M2B=0;
}

void houtui()
{
   M1A=0;
   M1B=1;
   M2A=0;
   M2B=1;
}

void zuozhuan()
{

   M1A=1;
   M1B=0;
   M2A=0;
   M2B=1;
}

void youzhuan()
{
   M1A=0;
   M1B=1;
   M2A=1;
   M2B=0;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延时:i>=12 ,i的最小延时单12 us
{
  i=i/10;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n ms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延时 1ms,同时进行补偿

}

void ControlCar(unsigned char ConType)    //定义电机控制子程序
{

  tingzhi();
switch(ConType)                          //判断用户设定电机形式
{
  case 1:  //前进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1
  {
    qianjin();
    break;
  }
  case 2: //后退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2
  {
    houtui();                                //M2电机反转
    break;
  }
  case 3: //左转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3
  {
    zuozhuan();                               //M2电机正转
        break;
  }
  case 4: //右转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4
  {
    youzhuan();                                //M1电机正转
                                          //M2电机反转
        break;
  }
  case 8: //停止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8
  {
    tingzhi();
        break;                                //退出当前选择
  }
}
}
void main()                               //主程序入口
{
  bit RunFlag=0;                          //定义小车运行标志位
  //RunShow=0;                              //初始化显示状态

  ControlCar(8);                          //初始化小车运行状态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Start:

   LeftLed=LeftIR;                        //前方左侧指示灯指示出前方左侧红外探头状态
   RightLed=RightIR;                      //前方右侧指示灯指示出前方右侧红外探头状态
   FontLled= FontIR;
   SB1=FontIR;

   if(FontIR == 0)                          //如果前面避障传感器检测到障碍物
   {
      ControlCar(8);                       //停止
      delay_nms (300);                                           //停止300MS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导致系统复位
          ControlCar(2);                                           //后退
          delay_nms (1000);                                           //后退1500MS
          ControlCar(3);                                           //
          delay_nms (1800);
          goto NextRun;
   }

   if(FontIR == 1 )
   {
      ControlCar(1);                      //右侧没有信号时,开始向左转一定的角度
      delay_nms (10);
          goto NextRun;
   }

   goto Start;
   NextRun:
   ControlCar(1);
  }
}

//备注:此例程仅为参考程序,请根据自己的道路进行最优化调整。

两路循迹

网友A(2018-05-08):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的资料

网友B(2023-06-01):
可以可以,资料非常实在,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值得学习的资料

楼主有没有这个完整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