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KEA128的直立小车源程序与配置信息 亲手码的哦

楼主(2018-03-25):
基于kea的直立小车程序  亲手码的哦
最近在做飞思卡尔智能车比赛 基于官方方案的程序 完全可跑

逐飞科技KEA库的晶振是使用的16M无源晶振。请大家注意自己的晶振是否与我们的一样。
下图展示了如何超频

KEA128库配置信息
右击工程(也就是图中 1 所在的方框),然后选择 options。

第一步检查,单片机的型号选择是否正确,根据自己使用的单片机进行选择,当然如果使用 的单片机不是例程所支持的话,那么这里设置为自己使用的单片机例程也无法使用的。下图 展示了如何选择单片机型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飞思卡尔公司被 NXP 收购了,因此 在新版中没有 freescale 选项了,freescale 公司的单片机归纳在了 NXP 选项下面了。如果有 freescale 选项的就在 freescale 选项下查找

将 char 释意成有符号的类型,这个如 果有特殊需求的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设置,一般用户按照图中设置即可。

路径包含信息与宏定义设置 包含目录信息

$PROJ_DIR$\..\..\USER\inc

$PROJ_DIR$\..\..\USER\src

$PROJ_DIR$\..\..\..\Libraries\startup\CoreSupport

$PROJ_DIR$\..\..\..\Libraries\startup\DeviceSupport\IAR-ARM

$PROJ_DIR$\..\..\..\Libraries\startup\DeviceSupport

$PROJ_DIR$\..\..\..\Libraries\drives\inc

$PROJ_DIR$\..\..\..\Libraries\seekfree

$PROJ_DIR$\..\..\..\Libraries\startup\DeviceSupport 宏定义信息(这里的宏定义用于预编译 处理)

_DLIB_FILE_DESCRIPTOR
$PROJ_DIR$\KEA128.icf

/*********************************************************************************************************************
* COPYRIGHT NOTICE
* Copyright (c) 2017,逐飞科技
* All rights reserved.
* 以下所有内容版权均属逐飞科技所有,未经允许不得用于商业用途,
* 欢迎各位使用并传播本程序,修改内容时必须保留逐飞科技的版权声明。
*
* @file                       main
* @author                     逐飞科技(QQ3184284598)
* @version                    v2.0
* @Software                 IAR 7.7 or MDK 5.23
* @Target core                S9KEA128AMLK
********************************************************************************************************************/

#include "headfile.h"

#define FallAngleBack 75
#define FallAngleFront -15

int main(void)
{    uint8 data[3];

       get_clk();              //获取时钟频率 必须执行
       ControlInit();

       key_init();//初始化按键
       IIC_init();
       InitMPU6050(); //初始化陀螺仪
     //  OLED_Init();//OLED初始化
     uart_init(uart2,115200);
      //中断初始化
      // uart_rx_irq_en(uart2);

       //初始化编码器

       ftm_count_init(ftm0);   //对E0引脚输入的脉冲进行计数    E0接编码器LSB
       gpio_init(H7,GPI,0);    //用于判断方向                  C5接编码器DIR
       port_pull(H7);          //IO上拉

       ftm_count_init(ftm1);   //对E7引脚输入的脉冲进行计数    E7接编码器LSB
       gpio_init(H5,GPI,0);    //用于判断方向                  H5接编码器DIR
       port_pull(H5);          //IO上拉

        //初始化PWM
        //PWM通道与引脚对应关系查看KEA128_port_cfg.h文件内的FTM2_CH0_PIN等宏定义
        //桌大大的推文中,建议电磁组电机频率选用13K-17K
        //占空比精度可以在KEA128_ftm.h文件内找到FTM2_PRECISON宏定义进行设置
       ftm_pwm_init(ftm2,ftm_ch2,15000,0);//初始化PWM频率为15K,占空比为0
       ftm_pwm_init(ftm2,ftm_ch3,15000,0);
       ftm_pwm_init(ftm2,ftm_ch0,15000,0);
       ftm_pwm_init(ftm2,ftm_ch1,15000,0);

    //这里一共四个通道,本历程使用通道2与通道3控制左电机的正反转,剩下4和5通道控制右电机的正反转

        pit_init_ms(pit0,1);                                                                //定时1个后中断
        set_irq_priority(PIT_CH0_IRQn,1);
        enable_irq(PIT_CH0_IRQn);
        EnableInterrupts;

      while(1)
{

             // data[0]=(int)ACC_Angle;
             //       data[1]=(int)Car_Angle;
            //  data[2]=(int)Angle_Speed;

   /*** if((int)Car_Angle>FallAngleBack||(int)Car_Angle<FallAngleFront)
{DisableInterrupts;
ftm_pwm_duty(ftm2,ftm_ch3,0);
ftm_pwm_duty(ftm2,ftm_ch2,0 );
ftm_pwm_duty(ftm2,ftm_ch1,0 );
ftm_pwm_duty(ftm2,ftm_ch0,0 );

}***/

……………………

网友A:
楼主好棒 想要

网友B(2018-05-10):
想要一份,能不能发我一份

网友C(2018-06-21):
这代码只是站起来吧?

网友D(2018-08-18):
想要想要

网友E(2019-03-25):
为什么电机转速那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