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有没有什么最简单的diy小设计啊

楼主(2018-03-25):
才开始学 要简单点的

网友A:
一开始就是学led灯,数码管,按键,开关这几个吧。
数码管其实就是led灯,如果想觉得高端一点就数码管,low一点就led灯吧。一般可以怎么控制呢?控制流水的方向、频率
所以,我们大致的思路就出来啦,做8位的led流水灯,通过按键来改变方向或者频率,也可以都改变。
然后也可以把led灯变成数码管,0-9之间流水

网友B:
led灯,数码管,按键,开关这几个吧。
数码管其实就是led灯,如果想觉得高端一点就数码管,low一点就led灯吧。一般可以怎么控制呢?控制流水的方向、频率
所以,我们大致的思路就出来啦,做8位的led流水灯,通过按键来改变方向或者频率,也可以都改变。
然后也可以把led灯变成数码管,0-9之间流水

网友C:
推荐流水灯设计和制作

网友D:
跑马灯。类似于“Hello,World”

网友E:
可以学C先开始

网友F:
led灯,数码管,再往后可以试试光立方。

网友G:
流水灯,八音钢琴,倒计时,都是比较简单的程序和小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