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驱动直流电机不转,但能听到嗡嗡地声音 如何解决?

楼主(2018-03-25):
L298N 驱动直流电机,电机不转,但能听到嗡嗡地声音。我是用的9V的电池,这是为什么啊?要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你的直流电机的工作电压是否合适,检查PWM设置的值是否正确

网友B:
第一:电池是否还可以驱动。第二:l298n是否电源指示灯已经变暗。第三:使用电机接信号发生器,慢慢加大电压看看可以多少伏可以驱动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电池是否还可以驱动。第二:l298n是否电源指示灯已经变暗。第三:使用电机接信号发生器,慢慢加大电压 ...

我把板载5V当作高电平接在逻辑输入口,电机就驱动了,我本来用51引脚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电池直接接电机试一下

我是没接单片机的地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板载5V当作高电平接在逻辑输入口,电机就驱动了,我本来用51引脚接上去

可以驱动了,是我没和单片机接地

网友D(2018-04-25):
是l2981的gnd接单片机的地吗?电源上也有一个地阿,怎么办的?

网友E(2021-08-08):
你好,当pwm比较小的时候电机嗡嗡响但是不转你解决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