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右侧的库窗口不见了,怎么打开啊?

楼主(2018-03-25):
AD15右侧的库窗口不见了,怎么打开啊?求各位大佬帮忙

网友A:
点击最上面那层菜单,试着寻找熟悉如何操作吧

网友B:
就在sch.doc原理图界面的基础上,选择设计----->浏览库就没问题了

网友C:
看图

C:\Users\windows\Desktop
选择右下角的SCH,单击需要的原件库之类的窗口即可出现

网友D:
找到最下面右边一行的SYSTEM,单机后有一个library(库)可以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