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M2.5室内环境检测仪源程序+PCB文件 还有时钟+温湿度功能

楼主(2018-03-25):
Altium Designer画的时钟+温湿度+PM2.5检测系统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环境检测系统
主要功能及硬件:
1、功能:环境时钟的显示和调整,
   硬件:DS1302
2、功能:温度(单位℃)和湿度(单位H%)显示
   硬件:DHT22
3、功能:PM2.5(单位ug/m3)显示
   硬件:ZPH11
屏幕:12864B(自带字库)
说明:
    大家好,我叫小木(^_^)·
*************************************/
#include<reg51.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ds1302.h>

void showtime();
void showweek();
void showweek1();
void showTH();
void showPM();
void Usartinit();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Data(void);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void);
void Delay_N10us(unsigned char t);
void Delay_N1ms(unsigned int t);
void form1();
void form2();
void data1();
void clearping();
void Hgarden(int x);//空心圆
void Sgarden(int x);//实心圆
void timesetting(int x);

/********************************************
界面文字显示
********************************************/
//第1界面显示
unsigned char code CharCode[13]="0123456789.-:";
unsigned char code Temperature[]="温度:";
unsigned char code Tsign[]="℃";
unsigned char code Humidity[]="湿度:";
unsigned char code Hsign[]="RH";
unsigned char code PM1[]="PM2.5:";
unsigned char code TPM1[]="ug/m3";

//第2界面显示
unsigned char code year1[]="年";
unsigned char code mouth1[]="月";
unsigned char code day1[]="日";
unsigned char code hour1[]="时";
unsigned char code minute1[]="分";
unsigned char code second1[]="秒";
unsigned char code week3[]="周";
unsigned char code week1[]="星期";

//清屏
unsigned char code clear[]="                ";

unsigned char code week2_0[]="日";
unsigned char code week2_1[]="一";
unsigned char code week2_2[]="二";
unsigned char code week2_3[]="三";
unsigned char code week2_4[]="四";
unsigned char code week2_5[]="五";
unsigned char code week2_6[]="六";
unsigned int  flagkeyup_down=1;
unsigned int page=1;
unsigned int i,j,m;
unsigned int flag2,flag3;

uchar UART_Upload[9];
uchar UARTnum[11]={"0123456789."};
uchar UARTdata[5];
uint pm_rateH,pm_rateL,pm_particle,pm_density;//低脉冲率高位。低脉冲率低位, 比率,颗粒,浓度
uchar accord,pm_URV=20,temp_pM; //PM_URV  pm上限值

uchar Sensor_Data[5]={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Sensor_AnswerFlag;  //收到起始标志位
uchar Sensor_ErrorFlag;   //读取传感器错误标志
uchar Sensor_Check;                  //校验和
uint Sys_CNT;
uint Tmp;
uint t0;
uchar num;
uchar flag;
sbit Sensor_SDA = P1^7;//温湿度传感器DHT22数据接入

uchar timetest[7];
/*******************************
定义按键:
modekey  为功能选择按键/确定按键
upkey    为向上选择/增加按键
dowmkey  为向下选择/减少按键
backkey  为返回/取消按键
*******************************/
sbit modekey=P1^6;
sbit upkey  =P1^5;
sbit downkey=P1^4;
sbit backkey=P1^3;

/*****************************
主函数main
*****************************/
void main()
{
  LCD12864_Init();          //12864屏幕模块的初始化
  Usartinit();                  //串口初始化
  form1();                          //form1为主界面
  while(1)
  {
    data1();                  //加载时钟、DHT22和ZPH01数据
        if(modekey==0)          //判断是否进入调整时间界面
        {
          Delay_N1ms(5);  //消抖处理,防止误判
          if(modekey==0)  //二次判断,确定按下
          {
            for(i=0; i<8; i++)
            {
                  timetest[i]=TIME[i]; //截取当前时间放入第二界面,这样便于调整时钟
                }
            form2();         //进入时间调整界面
          }
        }
  }
}
/*************************************
form1为第一界面
即为开机时看到的界面,
为了加快运行数度,减少不必要的重复
将form1放在main函数主循环的前面
*************************************/
void form1()
{
  LCD12864_SetWindow(0, 2);             //位置坐标显示
  LCD12864_WriteData(year1[0]);  //年
  LCD12864_WriteData(year1[1]);
  LCD12864_SetWindow(0, 4);             //星期
  for(i=0;i<4;i++)
  LCD12864_WriteData(week1[i]);
  LCD12864_SetWindow(1, 1);            //月
  LCD12864_WriteData(mouth1[0]);
  LCD12864_WriteData(mouth1[1]);
  LCD12864_SetWindow(1, 3);           //日
  LCD12864_WriteData(day1[0]);
  LCD12864_WriteData(day1[1]);
  LCD12864_SetWindow(1, 7);           //℃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Tsign[i]);
  LCD12864_SetWindow(2, 7);           //H%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Hsign[i]);
  LCD12864_SetWindow(3, 0);          //pm2.5
  for(i=0;i<6;i++)
  LCD12864_WriteData(PM1[i]);
}
/************************************
form2为第二界面,即为时间调整界面当
按下第一个建,即确定键的时候,进入
该界面。
************************************/
void form2()
{
  clearping(); //清屏函数
  flag2=1;           //界面2标识循环判断,用于退出界面2
  /******************************
  本段代码用于显示时、分、秒、年、
  月、日、周
  ******************************/
  LCD12864_SetWindow(0, 1);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hour1[i]);
  LCD12864_SetWindow(1, 1);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minute1[i]);
  LCD12864_SetWindow(2, 1);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second1[i]);
  LCD12864_SetWindow(3, 1);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3[i]);
  LCD12864_SetWindow(0, 5);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year1[i]);
  LCD12864_SetWindow(1, 5);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mouth1[i]);
  LCD12864_SetWindow(2, 5);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day1[i]);
  LCD12864_SetWindow(3, 5);
  LCD12864_WriteData(0xc8);
  LCD12864_WriteData(0xb7);
  LCD12864_WriteData(0xb6);
  LCD12864_WriteData(0xa8);
  /************************************
  本段代码用于显示进入时间调整界面时的
  当前时间显示
  ************************************/
  LCD12864_SetWindow(0, 6);                        //年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6]/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6]&0x0f)]);
  showweek1();                                     //星期
  LCD12864_SetWindow(1, 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4]/16]);           //月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4]&0x0f)]);
  LCD12864_SetWindow(2, 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3]/16]);           //日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3]&0x0f)]);
  LCD12864_SetWindow(0,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2]/16]);           //小时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2]&0x0f)]);
  LCD12864_SetWindow(1,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1]/16]);           //分钟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1]&0x0f)]);
  LCD12864_SetWindow(2,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0]/16]);           //秒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0]&0x0f)]);
  /***********************************************
  分隔线
  ***********************************************/
  LCD12864_SetWindow(0, 3);
  LCD12864_WriteData(0xa3);
  LCD12864_WriteData(0xfc);
  LCD12864_SetWindow(1, 3);
  LCD12864_WriteData(0xa3);
  LCD12864_WriteData(0xfc);
  LCD12864_SetWindow(2, 3);
  LCD12864_WriteData(0xa3);
  LCD12864_WriteData(0xfc);
  LCD12864_SetWindow(3, 3);
  LCD12864_WriteData(0xa3);
  LCD12864_WriteData(0xfc);
  //-------------------------------------------
  while(flag2)               //在界面二中进入键盘扫描
  {
    Hgarden(flagkeyup_down);         //显示按键指针,以便知道在什么位置
    /****向上************/
    if(upkey==0)
        {
          Delay_N1ms(5);
      if(upkey==0)
          {
            flagkeyup_down--;          //按键指针向上运动
            if(flagkeyup_down<1) //当按键指针运动到最上时不在运动
            {
              flagkeyup_down=8;
            }
            Hgarden(flagkeyup_down);
            i=0;
            while ((i<40) && (upkey==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如果按着不动,则400ms后自动跳出向下运行
            {
              Delay_N1ms(10);
              i++;
            }
          }
    }
        /****向下************/
    if(downkey==0)
        {
          Delay_N1ms(5);
          if(downkey==0)
          {
            flagkeyup_down++;          //按键指针向下运动
                if(flagkeyup_down>8) //当按键指针运动到最下时不在运动
                {
              flagkeyup_down=1;
                }
                Hgarden(flagkeyup_down);
                i=0;
            while ((i<40) && (downkey==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_N1ms(10);
                  i++;
            }
          }
        }
        /****确定************/
        if(modekey==0)         //按下确定键后,可以进行时间的修改
        {
          Delay_N1ms(10);
          if(modekey==0)
          {
                i=0;
            while ((i<40) && (modekey==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_N1ms(10);
                  i++;
            }
                if(flagkeyup_down==8)
                {
                  timetest[0]++;
                  for(j=0; j<8; j++)
                  TIME[j]=timetest[j];
                  Ds1302Init();
                  flag2=0;
                  clearping(); //清屏函数
                  form1();
                }
                else
                {
                flag3=1;
                while(flag3)
                {
                  Sgarden(flagkeyup_down);
          timesetting(flagkeyup_down);
                  if(modekey==0)         //按下确定键后,可以进行时间的修改
              {
                Delay_N1ms(15);
                if(modekey==0)
                {
                           flag3=0;
                   while ((i<40) && (modekey==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_N1ms(10);
                         i++;
                   }
                         }
              }
            }
          }
          }
        }
        /****返回************/
    if(backkey==0)         //按下确定键后,可以进行时间的修改
        {
          Delay_N1ms(10);
          if(backkey==0)
          {
                i=0;
                flag2=0;
                clearping(); //清屏函数
                form1();
            while ((i<50) && (backkey==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_N1ms(10);
                  i++;
                }
          }
        }
  }
}

void timesetting(int x)
{
    unsigned int d;
        unsigned int m1,m2,m3,m4,m5,m6,m7;
        /****加************/
    if(upkey==0)
        {
          Delay_N1ms(5);
      if(upkey==0)
          {
            if(x==1)//小时
                {
                  timetest[2]++;
                  if((timetest[2]&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2]=timetest[2]+6;
                  }
              if(timetest[2]>0x23)
                     {
                           timetest[2]=0;
                           m1=1;
                         }
                  LCD12864_SetWindow(0,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2]/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2]&0x0f)]);
                }
                else if(x==2)//分钟
                {
                  timetest[1]++;
                  if((timetest[1]&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1]=timetest[1]+6;
                  }
              if(timetest[1]>0x59)
                  {
                           timetest[1]=0;
                           m2=1;
                         }
                  LCD12864_SetWindow(1,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1]/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1]&0x0f)]);
                }
                else if(x==3)//秒
                {
                  timetest[0]++;
                  if((timetest[0]&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0]=timetest[0]+6;
                  }
              if(timetest[0]>0x59)
                  {
                           timetest[0]=0;
                           m3=1;
                  }
                  LCD12864_SetWindow(2,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0]/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0]&0x0f)]);
                }
                else if(x==4)//周
                {
                  timetest[5]++;
              if(timetest[5]>0x6)
                  {
                           timetest[5]=0;
                           m4=1;
                         }
                  showweek1();
                }
                else if(x==5)//年
                {
                  timetest[6]++;
                  if((timetest[6]&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6]=timetest[6]+6;
                  }
              if(timetest[6]>0x90)
                  {
                           timetest[6]=0;
                           m5=1;
                         }
                  LCD12864_SetWindow(0, 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6]/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6]&0x0f)]);
                }
                else if(x==6)//月
                {
                  timetest[4]++;
                  if((timetest[4]&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4]=timetest[4]+6;
                  }
              if(timetest[4]>0x12)
                  {
                           timetest[4]=0x01;
                           m6=1;
                         }
                  LCD12864_SetWindow(1, 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4]/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4]&0x0f)]);
                }
                else if(x==7)//日
                {

                  if(timetest[4]==0x01||timetest[4]==0x03||timetest[4]==0x05||timetest[4]==0x07||timetest[4]==0x08||timetest[4]==0x10||timetest[4]==0x12)
                d=0x31;
                  else if(timetest[4]==0x04||timetest[4]==0x06||timetest[4]==0x09||timetest[4]==0x11)
                    d=0x30;
                  else if((CharCode[timetest[6]/16]*10+CharCode[(timetest[6]&0x0f)])%4==0)
                    d=0x29;
                  else
                    d=0x28;
                  timetest[3]++;
                  if((timetest[3]&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3]=timetest[3]+6;
                  }
                  if(timetest[3]>d)
                  {
                           timetest[3]=0;
                           m7=1;
                         }
                  LCD12864_SetWindow(2, 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3]/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3]&0x0f)]);
                }

            i=0;
            while ((i<40) && (upkey==0))//检测按键是否松开,如果按着不动,则400ms后自动跳出向下运行
            {
              Delay_N1ms(10);
              i++;
            }
          }
    }
        /****减************/
    if(downkey==0)
        {
          Delay_N1ms(5);
          if(downkey==0)
          {
           if(x==1)//小时
                {
                  timetest[2]--;
                  if((timetest[2]&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2]=timetest[2]-6;
                  }
                  if(m1==1)
                  timetest[2]=0x23;
              if(timetest[2]==0x00)
                     m1=1;
                  else m1=0;
                  LCD12864_SetWindow(0,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2]/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2]&0x0f)]);
                }
                else if(x==2)//分钟
                {
                  timetest[1]--;
                  if((timetest[1]&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1]=timetest[1]-6;
                  }
              if(m2==1)
                  timetest[1]=0x59;
              if(timetest[1]==0x00)
                     m2=1;
                  else m2=0;
                  LCD12864_SetWindow(1,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1]/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1]&0x0f)]);
                }
                else if(x==3)//秒
                {
                  timetest[0]--;
                  if((timetest[0]&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0]=timetest[0]-6;
                  }
              if(m3==1)
                  timetest[0]=0x59;
              if(timetest[0]==0x00)
                     m3=1;
                  else m3=0;
                  LCD12864_SetWindow(2,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0]/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0]&0x0f)]);
                }
                else if(x==4)//周
                {
                  timetest[5]--;
              if(m4==1)
                  timetest[5]=0x06;
              if(timetest[5]==0x00)
                     m4=1;
                  else m4=0;
                  showweek1();
                }
                else if(x==5)//年
                {
                  timetest[6]--;
                  if((timetest[6]&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6]=timetest[6]-6;
                  }
              if(m5==1)
                  timetest[6]=0x59;
              if(timetest[6]==0x00)
                     m5=1;
                  else m5=0;
                  LCD12864_SetWindow(0, 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6]/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6]&0x0f)]);
                }
                else if(x==6)//月
                {
                  timetest[4]--;
                  if((timetest[4]&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4]=timetest[4]-6;
                  }
              if(m6==1)
                  timetest[4]=0x12;
              if(timetest[4]==0x00)
                     m6=1;
                  else m6=0;
                  LCD12864_SetWindow(1, 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4]/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4]&0x0f)]);
                }
                else if(x==7)//日
                {

                  if(timetest[4]==0x01||timetest[4]==0x03||timetest[4]==0x05||timetest[4]==0x07||timetest[4]==0x08||timetest[4]==0x10||timetest[4]==0x12)
                d=0x31;
                  else if(timetest[4]==0x04||timetest[4]==0x06||timetest[4]==0x09||timetest[4]==0x11)
                    d=0x30;
                  else if((CharCode[timetest[6]/16]*10+CharCode[(timetest[6]&0x0f)])%4==0)
                    d=0x29;
                  else
                    d=0x28;
                  timetest[3]--;
                  if((timetest[3]&0x0f)>9)                                         //换成BCD码,跳过a-e段
                  {
                    timetest[3]=timetest[3]-6;
                  }
                  if(m7==1)
                  timetest[3]=d;
              if(timetest[3]==0x00)
                     m7=1;
                  else m7=0;
                  LCD12864_SetWindow(2, 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3]/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test[3]&0x0f)]);
                }
                i=0;
            while ((i<40) && (downkey==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_N1ms(10);
                  i++;
            }
          }
        }

}
void Hgarden(int x)
{
    if(x==1)
        {
        LCD12864_SetWindow(3,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0,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0);
        LCD12864_SetWindow(1,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
        else if(x==2)
        {
        LCD12864_SetWindow(0,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1,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0);
    LCD12864_SetWindow(2,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
        else if(x==3)
        {
        LCD12864_SetWindow(1,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2,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0);
    LCD12864_SetWindow(3,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
        else if(x==4)
        {
        LCD12864_SetWindow(2,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3,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0);
    LCD12864_SetWindow(0,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
        else if(x==5)
        {
        LCD12864_SetWindow(3,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0,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0);
    LCD12864_SetWindow(1,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
        else if(x==6)
        {
        LCD12864_SetWindow(0,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1,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0);
    LCD12864_SetWindow(2,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
        else if(x==7)
        {
        LCD12864_SetWindow(1,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2,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0);
    LCD12864_SetWindow(3,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
        else if(x==8)
        {
        LCD12864_SetWindow(0,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2,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a0);
        LCD12864_SetWindow(3,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0);
        }
}

void Sgarden(int x)
{
    if(x==1)
        {
        LCD12864_SetWindow(0,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1);
        }
        else if(x==2)
        {
        LCD12864_SetWindow(1,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1);
        }
        else if(x==3)
        {
        LCD12864_SetWindow(2,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1);
        }
        else if(x==4)
        {
        LCD12864_SetWindow(3, 0);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1);
        }
        else if(x==5)
        {
        LCD12864_SetWindow(0,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1);
        }
        else if(x==6)
        {
        LCD12864_SetWindow(1,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1);
        }
        else if(x==7)
        {
        LCD12864_SetWindow(2,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1);
        }
        else if(x==8)
        {
        LCD12864_SetWindow(3, 4);
        LCD12864_WriteData(0xa1);
        LCD12864_WriteData(0xf1);
        }
}
void data1()
{
  showtime();
  showTH();
  showPM();
}

void showtime()
{
  Ds1302ReadTime();
  LCD12864_SetWindow(0, 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0]);                                   //年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6]/16]);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6]&0x0f)]);

  showweek();//星期
  LCD12864_SetWindow(1, 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4]/16]);           //月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4]&0x0f)]);
  LCD12864_SetWindow(1, 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3]/16]);           //日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3]&0x0f)]);
  LCD12864_SetWindow(2, 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2]/16]);          //小时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2]&0x0f)]);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1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1]/16]);         //分钟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1]&0x0f)]);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12]);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0]/16]);         //秒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IME[0]&0x0f)]);
}

void showweek()         //周
{
  uint wek;
  wek=CharCode[(TIME[5]&0x0f)];
  LCD12864_SetWindow(0, 6);
  if(wek=='0')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0[i]);
  else if(wek=='1')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1[i]);
  else if(wek=='2')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2[i]);
  else if(wek=='3')
   {
    LCD12864_WriteData(0xc8);
    LCD12864_WriteData(0xfd);
    }
  else if(wek=='4')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4[i]);
  else if(wek=='5')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5[i]);
  else if(wek=='6')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6[i]);
  else
   ;
}

void showweek1()         //周
{
  uint wek;
  wek=CharCode[(timetest[5]&0x0f)];
  LCD12864_SetWindow(3, 2);
  if(wek=='0')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0[i]);
  else if(wek=='1')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1[i]);
  else if(wek=='2')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2[i]);
  else if(wek=='3')
   {
    LCD12864_WriteData(0xc8);
    LCD12864_WriteData(0xfd);
    }
  else if(wek=='4')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4[i]);
  else if(wek=='5')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5[i]);
  else if(wek=='6')
   for(i=0;i<2;i++)
   LCD12864_WriteData(week2_6[i]);
  else
   ;
}

void showTH()
{
   Read_Sensor();
   Tmp = Sensor_Data[2]*256+Sensor_Data[3];
   LCD12864_SetWindow(1, 5);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mp/100%1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mp/10%1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1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mp%10]);

   Tmp = Sensor_Data[0]*256+Sensor_Data[1];
   LCD12864_SetWindow(2, 5);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mp/100%1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mp/10%1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10]);
   LCD12864_WriteData(CharCode[Tmp%10]);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cnt;
        unsigned char buffer,tmp;
        buffer = 0;
        for(i=0;i<8;i++)
        {
                cnt=0;
                while(!Sensor_SDA)        //检测上次低电平是否结束
                {
                  if(++cnt >= 300)
                   {
                          break;
                   }
                }
                //延时Min=26us Max50us 跳过数据"0" 的高电平
                Delay_N10us(4);         //延时30us

                //判断传感器发送数据位
                tmp =0;
                if(Sensor_SDA)
                {
                  tmp = 1;
                }
                cnt =0;
                while(Sensor_SDA)                //等待高电平 结束
                {
                           if(++cnt >= 200)
                        {
                          break;
                        }
                }
                buffer <<=1;
                buffer |= tmp;
        }
        return buffer;
  }

/********************************************\
|* 功能: 读传感器                              *|
\********************************************/
unsigned char Read_Sensor(void)
  {
        unsigned char i;
        //主机拉低(Min=800US Max=20Ms)
        Sensor_SDA = 0;
        Delay_N1ms(10);  //延时2Ms

        //释放总线 延时(Min=30us Max=50us)
        Sensor_SDA = 1;
        Delay_N10us(4);//延时30us
        //主机设为输入 判断传感器响应信号
        Sensor_SDA = 1;

        Sensor_AnswerFlag = 0;  // 传感器响应标志

        //判断从机是否有低电平响应信号 如不响应则跳出,响应则向下运行
        if(Sensor_SDA ==0)
        {
           Sensor_AnswerFlag = 1;//收到起始信号
           Sys_CNT = 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低电平响应信号是否结束
           while((!Sensor_SDA))
           {
             if(++Sys_CNT>300) //防止进入死循环
                 {
                   Sensor_ErrorFlag = 1;
                   return 0;
                  }
            }
            Sys_CNT = 0;
            //判断从机是否发出 80us 的高电平,如发出则进入数据接收状态
            while((Sensor_SDA))
            {
               if(++Sys_CNT>300) //防止进入死循环
                   {
                     Sensor_ErrorFlag = 1;
                     return 0;
                   }
            }
            // 数据接收        传感器共发送40位数据
            // 即5个字节 高位先送  5个字节分别为湿度高位 湿度低位 温度高位 温度低位 校验和
            // 校验和为:湿度高位+湿度低位+温度高位+温度低位
            for(i=0;i<5;i++)
            {
              Sensor_Data[i] = Read_SensorData();
            }
          }
          else
          {
            Sensor_AnswerFlag = 0;          // 未收到传感器响应
          }
……………………

网友A(2018-11-24):
下载的里面没有原理图也没有程序,白浪费币了

网友A:
下载的里面没有pcb也没有程序

网友A:
里面没有原理图也没有程序,pcb是错的

网友A:
下载的没有原理图。。。。

网友B(2019-10-16):
有没有仿真图

网友C(2020-02-14):
这个里面有仿真吗

网友D:
好好好,正好需要,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