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定时器产生方波源程序

楼主(2018-03-25):
实验45 用定时器产生方波

/*********************************************************************************
* 【作    者】: 清翔电子:03
* 【版    本】: 1.0
* 【实验平台】: QX-MCS51 单片机开发板
* 【外部晶振】: 11.0592mhz
* 【主控芯片】: STC89C52
* 【编译环境】: Keil μVisio3
* 【程序功能】: 本程序演示用定时器的方法产生一PWM方波,其周期为1ms(0.001s,1KHz);
                        占空比为1/5(高电平持续200us)。若产生其他参数的PWM波,只需更改
                        程序中的相关参数即可。(同学们也可试着设计可调的PWM输出)
                        pwm波由P1^0口输出。可观察到其对应发光二极管在闪烁
                        (熄灭持续时间为200us,点亮持续时间为800us,闪烁周期为1ms)

                        下载程序后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灯一直亮,是因为熄灭时间太短人眼分辨不出
                        调节占空比  占空比越大灯的亮度越暗
* 【使用说明】:
*  说明:免费开源,不提供源代码分析.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pp;

sbit pwm=P1^0;

void main()
{
        TMOD=0x01;                 //模式设置,00000001,可见采用的是定时器0,工作与模式1(M1=0,M0=1)。
        TR0=1;                         //打开定时器
        TH0=0Xff;                 //定时器设置,每隔100微秒发起一次中断。
        TL0=0Xa4;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
                if(pp<=2)        //调节占空比  占空比越大灯的亮度越暗
                        pwm=1;
                else
                        pwm=0;
                if(pp==10)
                        pp=0;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a4;
        pp++;
}

网友A(2019-04-19):
不错,谢谢分享,改了下占空比,做了个方波发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