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指针时钟单片机程序,指针转动时有痕迹没擦除

楼主(2018-03-25):
做的一个12864指针时钟程序,但是指针显示有问题,上一秒指针转到下一秒的位置时,有痕迹没有擦除,那位大佬可以帮给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帮忙改一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math.h"
#define PI 3.1415926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asic   0x30                        //基本指令集
#define extend  0x34                        //扩充指令集
#define drawon  0x36                        //绘图显示关
#define drawoff 0x34

sbit LCD_RS  =  P0^7;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0^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0^5;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0^4;

uint lay=0;

struct clock
{
        uchar hour;
        uchar minute;
        uchar second;
}point_time[2];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函数
{ int i,j;
  for(i=x;i>0;i--)
    for(j=11;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2 = com;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写数据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2 = dat;
        delay(1);
    LCD_EN = 1;
        delay(1);
    LCD_EN = 0;
}
   uchar read_date(void)
   { uchar temp;
     P2=0xff;
         LCD_RS = 1;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1);
         temp=P2;
         LCD_EN = 0;
         return temp;
   }

void lcd_init()                                  //初始化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write_com(0x34);           //扩充指令
        delay(10);
    write_com(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10);
    write_com(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10);
    write_com(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10);
}

void screen_clear()                  //清屏
{
   uchar i,j,k;
   write_com(0x34);
   for(i=0;i<2;i++)
    { for(j=0;j<32;j++)
           { write_com(0x80+j);
             delay(1);
                 if(i==0)
                 {  write_com(0x80);
                    delay(1);
                  }
                 else
                 {
                         write_com(0x88);
                        delay(1);
                 }
                 for(k=0;k<16;k++)
                 {
                         write_dat(0x00);
                        write_dat(0x00);
                        delay(1);
                        }
                }
          }
             write_com(0x36);
             write_com(0x30);
         }

void point(uchar x,uchar y,uchar color)  //打点函数
{
        uchar row,collum,cbite;
        uchar tempH,tempL;
        write_com(0x34);
        write_com(0x36);
        collum=x>>4;
        cbite=x&0x0f;
        if(y<32)row=y;
        else
        {
          row=y-32;
          collum+=8;
        }
        write_com(0x80+row);
        write_com(0x80+collum);
        read_date();
        tempH=read_date();
        tempL=read_date();
        write_com(0x80+row);
        write_com(0x80+collum);

        if(color)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
           else
           {
           tempL|=(1<<(15-cbite));
            }
        }

         else
         {
         if(cbite<8)
           {
           tempH&=(1<<(7-cbite));
           }
           else
           {
           tempL&=~(1<<(15-cbite));
            }
         }
        write_dat(tempH);
        write_dat(tempL);
}

void xline(uchar x0,uchar x1,uchar y,uchar color)
{
        uchar temp;
        if(x0>x1)
        {
                temp = x1;
                x1 = x0;
                x0 = temp;
        }
        do
        {
                point(x0,y,color);
                x0++;
        }while(x1>=x0);
}

void yline(uchar x,uchar y0,uchar y1,uchar color)
{
        uchar temp;
        if(y0>y1)
        {
                temp = y1;
                y1 = y0;
                y0 = temp;
        }
        do
        {
                point(x,y0,color);
                y0++;
        }while(y1>=y0);
}

void line(uchar x0,uchar y0,uchar x1,uchar y1,uchar color)
{
        char dx,dy;
  char xsym,ysym;
        char xx2,yx2;
        char di;
        dx = x1-x0;
        dy = y1-y0;
        if(dx>0)
                xsym = 1;
        else
        {
                if(dx<0)
                        xsym = -1;
                else
                {
                        yline(x0,y0,y1,color);
                        return ;
                }
        }
        if(dy>0)
                ysym = 1;
        else
        {
                if(dy<0)
                        ysym = -1;
                else
                {
                        xline(x0,x1,y0,color);
                        return ;
                }
        }
        dx = xsym*dx;                                                                //取绝对值
        dy = ysym*dy;

        xx2 = dx*1;
        yx2 = dy*1;
        if(dx>=dy)
        {
                di = yx2 - dx;
                while(x0 != x1)
                {
                        point(x0,y0,color);
                        x0 += xsym;
                        if(di<0)
                                di += yx2;
                        else
                        {
                                di += yx2 - xx2;
                                y0 += ysym;
                        }
                }
                point(x0,y0,color);
        }
        else
        {
                di = xx2 - dy;
                while(y0 != y1)
                {
                        point(x0,y0,color);
                        y0 += ysym;
                        if(di<0)
                                di += xx2;
                        else
                        {
                                di += xx2 - yx2;
                                x0 += xsym;
                        }
                }
                point(x0,y0,color);
        }
}

void circle(uchar x0,uchar y0,uchar r)
{
        char a,b;
        char di;
        if(r>31||r==0)
                return ;
        a = 0;
        b = r;
        di = 3-2*r;
        while(a<=b)
        {
                point(x0+a,y0-b,1);                                //第一象限上半
                point(x0+b,y0-a,1);                                //第一象限下半
                point(x0-b,y0-a,1);                                //第二象限下半
                point(x0-a,y0-b,1);                                //第二象限上半
                point(x0-b,y0+a,1);                                //第三象限上半
                point(x0-a,y0+b,1);                          //第三象限下半
                point(x0+b,y0+a,1);                                //第四象限上半
                point(x0+a,y0+b,1);                          //第四象限下半

                delay(100);
                a++;
                if(di<0)
                        di += 4*a+6;
                else
                {
                        di += 10+4*(a-b);
                        b--;
                }
        }
}

uchar timex(uchar circle_x,uchar Length,uchar Angle)
{
   uchar x;
   if((Angle>0) && (Angle<=15))
   {
     x = circle_x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else if(Angle > 15 && Angle <= 30)
   {
      x = circle_x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PI / 2 ));
   }
   else if(Angle > 30 && Angle <= 45)
   {
       x = circle_x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PI);
   }
   else
   {
       x = circle_x-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3 * PI) / 2));
   }
        return x;
}

uchar timey(uchar circle_y,uchar Length,uchar Angle)
{
   uchar y;
   if((Angle>0) && (Angle<=15))
   {
      y = circle_y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
   else if(Angle > 15 && Angle <= 30)
   {
      y = circle_y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PI / 2 ));
   }
   else if(Angle > 30 && Angle <= 45)
   {
       y = circle_y + Length * cos((PI * Angle) / 30- PI);
   }
   else
   {
       y = circle_y - Length * sin((PI * Angle) / 30 - ((3 * PI) / 2));
   }
   return y;
}

void zhizhen(uchar x0,uchar y0,struct clock aa,uchar color)
{
        line(x0,y0,timex(x0,x0-5,aa.second),timey(y0,y0-5,aa.second),color);
        line(x0,y0,timex(x0,x0-9,aa.minute),timey(y0,y0-9,aa.minute),color);
        line(x0,y0,timex(x0,x0-14,aa.minute/10+5*(aa.hour%12)),timey(y0,y0-14,aa.minute/10+5*(aa.hour%12)),color);
}

void timer0()
{
        TMOD = 0X01;
        TH0 = 0X4c;
        TL0 = 0X00;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display(uchar x0,uchar y0)
{
        if(point_time[0].second != point_time[1].second)
        {
                line(x0,y0,timex(x0,x0-5,point_time[0].second),timey(y0,y0-5,point_time[0].second),0);
        }
        if(point_time[0].minute != point_time[1].minute)
        {
                line(x0,y0,timex(x0,x0-9,point_time[0].minute),timey(y0,y0-9,point_time[0].minute),0);
        }
        if((point_time[0].minute/10+5*(point_time[0].hour%12)) != (point_time[1].minute/10+5*(point_time[1].hour%12)))
        {
                line(x0,y0,timex(x0,x0-14,point_time[0].minute/10+5*(point_time[0].hour%12)),timey(y0,y0-14,point_time[0].minute/10+5*(point_time[0].hour%12)),0);
        }
        zhizhen(x0,y0,point_time[1],1);
        point_time[0] = point_time[1];
}

void main()
{
                uchar j;
                lcd_init();
                screen_clear();
                delay(1);
                screen_clear();
                delay(1);
                write_com(0x01);
                delay(1);

                for(j=0;j<60;j++)
  {
                if((j%5)==0)      //画刻度
    {
                        line(timex(31,30,j),timey(32,30,j),timex(31,27,j),timey(32,27,j),1);
    }
  }
  point_time[1].second = 50;
        point_time[1].minute = 29;
        point_time[1].hour = 7;
        point_time[0] = point_time[1];
         circle(31,32,31);
         timer0();
       while(1);
}

void zhongduan() interrupt 1
{
        uint num=0;
        lay++;

if(num==0)
{
        if(lay == 20)
        {
                lay = 0;
                point_time[1].second += 1;
                if(point_time[1].second == 60)
                {
                        point_time[1].second = 0;
                        point_time[1].minute += 1;
                        if(point_time[1].minute == 60)
                        {
                                point_time[1].minute = 0;
                                point_time[1].hour += 1;
                                if(point_time[1].hour == 12)
                                {
                                        point_time[1].hour = 0;
                                }
                        }
                }

                display(31,3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