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1W可以在线调试吗,不是软件仿真。

楼主(2018-03-26):
STC15F101W软件模拟仿真我会简单操作。但是想真实地运行起来,看看实际运行过程变量的值。如果可以,该怎么操作?现在表现出来和模拟得不同

楼主:
从周六到现在搞得我头晕晕,实际运行起来不同了,我不会在线调试,所以困惑

网友A:
STC15F101W不支持硬件仿真,所以只能把程序烧进去观察运行效果,在程序中加入串口发送程序,把要观察的值发送出来到串口调试器中看就可以了

楼主:
噢,谢谢, 多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