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烧录软件插上usb为什么没有可以使用的串口?

楼主(2018-03-26):
我是51单片机初学者,想要请教一个问题,单片机的烧录软件插上usb为什么没有可以使用的串口?

网友A:
可能用的是比较老的usb线,pl的驱动比较难装,可以到驱动之家看一看

网友B:
是不是没有安装驱动?看一下端口号

网友C:
没安装烧录器的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