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单片机能不能外接两个ADC芯片

楼主(2018-03-26):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单片机能不能外接两个ADC芯片,比如用两片8通道的,当成16通道来用,ADC芯片是串行输出

网友A:
可以的,接多少都可以,只要接口够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当然是可以的,至于接多少片 AD ,只要你的单片机 IO 口够用就行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接多少都可以,只要接口够就行

好的!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