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6Mhz读卡芯片FM17522引脚图与功能定义,直接替代RC522

楼主:
13.56mhz读头芯片FM17522,直接替代RC522,性价比高

FM17522引脚图:

FM17522管脚功能定义:

网友A(2018-10-12):
这个好文件,正好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A:
里面没有引脚使用方法,有点小遗憾

网友B(2020-02-20):
在找这个芯片资料,学习一下先。

网友B:
资料太简单了,只是个简单的说明文件,

网友C(2020-07-07):
官方资料太简单了,连个推荐电路和参数详解都没有。太垃圾了!

网友D(2021-03-29):
海康威视读卡器使用了该芯片。

网友E(2021-08-12):
引用 网友D:
海康威视读卡器使用了该芯片。

兄弟怎么知道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里面没有引脚使用方法,有点小遗憾

这个跟RC522通用型的,网站上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