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驱动,请老师们指教

楼主(2018-03-26):
可控硅一焊上,R3、R4、Q1就烧

网友A:
原理图大错特错

网友B:
原理图的问题吧,你仔细看看电力电子的书

网友C:
大错特错!从头学吧!

网友D:
单片机驱动双向可控硅要用光电耦合器

网友E:
原理图有问题,单片机驱动双向可控硅是要用光电耦合器

网友F:
原理图画反了

楼主:
谢谢各位,解决了

网友G:
给你一个实用的图

网友H:
   J2放到T2位置

楼主:
zuvwk这位老师的方法很棒,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