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u8g库 12864示波器制作资料

楼主(2018-03-26):
用arduino做一个实验数字示波器(代码极其简单)

       这个示波器是我用arduino控制板做的,即使你不懂单片机也可以制作,编程中使用了一个支持多种lcd显示屏的u8g库文件,不要知道单片机是如何工作的,也不要去管LCD的驱动,使编程变得很简单。
       显示屏使用了ST7920驱动的12864LCD,arduino控制板为arduino UNO,使用单片机内部的ADC作数模转换,最高可显示频率1.5KHz左右的输入信号。接线见下图:

程序代码:

    #include <U8glib.h> //声明库
         U8GLIB_ST7920_128X64_4X u8g(13, 12, 11); // 声明液晶屏  13=SCLK, 12=SID, 11=CS
         int x,y; int Buffer[128];//
         void setup( ) {  }
         void loop( )
         {
           for(x = 0;x < 128;x++)    //信号采样
           Buffer[x] = 63-(analogRead(A0)>>4);
           u8g.firstPage();  //清屏
         do               //显示
          {
           for(x = 0;x < 127;x++)
           u8g.drawLine(x,Buffer[x],x,Buffer[x+1]);  //画相邻两点连线
          }
         while(u8g.nextPage( ));
        }

编译下载以后就可以使用了,如下图(我用的是老的面包板):

u8g库文件下载地址:点击这里 下载后解压在Arduino\libraries文件夹下即可使用

网友A(2019-02-20):
谢谢,非常喜欢

网友B(2018-07-12):
求个汇编好hex格式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