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步进电机控制 求分析

楼主(2018-03-26):
1具有正反转控制
2具有精度控制,高低两档。
3具有速度控制,旋转主轴直径为1mm,速度范围为每分钟1-10cm
4具有移动位移统计
5用16842液晶LCD显示速度及线位移。

网友A:
多看看开发板。一般单片机开发板都具有这些功能。

网友B:
试一试不同电平,看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看看开发板。一般单片机开发板都具有这些功能。

哎,其他的没问题,主要是线位移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试不同电平,看可否可以

主要是不会那个线位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有些参数不明确
1、用的什么单片机
2、步进电机是多大

51单片机,步进电机5v也可以,

网友D:
开发板的例程修改一下试试    大部分程序都有

网友E:
这个不是太难的吧,看看电机控制基本就OK了

网友F:
去网上找一下资料

网友G:
采用步进电机的话,精度会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试不同电平,看可否可以

大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