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单片机通讯失败,求教

楼主(2018-03-26):
波特率,端口都没出错。

网友A:
波特率和端口只是通信的基本条件,通信后传什么?传多少?怎么应答?这就是要通信协议了
你要把你的单片机系统做成modbus协议,让组态王访问你,读或者写,你不能主动访问组态王
比如组态王发数据:0x03 addr addr_h addr_l count crc16h crc16l
你的设备接到后看你的设备地址是不是addr, 如是就进行校验,对了你就回答0x03 count data1 data2...datan crch crcl,错了你就按照协议回答错误的信号,
0x03是读命令,addr是设备地址 addH addL是数据单元地址,count是读多少个字节,crc16h crc16l
是前边数字的crc16校验值

网友B(2025-08-02):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单片机与串口助手按照组态王ASCII协议的读写均没有问题,但组态王与单片机就是连不上。串口参数设置,地址设置均与单片机一样。

网友C:
注意组态王好像是分类命令访问的,不支持混合寄存器批量打包式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