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NRF24L01无线模块的一个模拟智能家居系统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3-26):
基于NRF24L01无线模块的一个模拟智能家居系统。用单片机+24L01做的

包含单发送模块,接收模块,主控模块的源码

/*****************************************                                                                  `
创建:陈志强
时间:2010.6.12
功能:NRF24L01射频模块C文件(发射部分)
*****************************************/
#include"stc15.h"
#include"Allhead.h"
uchar i=0;
uchar j,t;
uchar RxDate[4]={0};
void sys_init()
{
        P0M1=0x00;
        P0M0=0xff;         //推挽输出,否则不稳定

        TMOD=0X00;
        TH0=TL0=0Xfc;
        TR0=1;
        ET0=1;
        PT0=1;                   //设置为高优先级中断,保证LED正常显示,

        PX1=1;
        IT1=1;
        EX1=1;           //红外中断
        EA=1;
}
void main()
{
        sys_init();
        NRF24L01Int();

        DS1302Set();             //初始化1302

        while(1){
        NRFSetRXMode();
        if(send_flag)
        {
                NRFSetTxMode(TxDate);//发送温度
                while(CheckACK());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
                send_flag=0;

                NRFSetRXMode();
        }
        if(NRFRevDate(RxDate))
        {
                if(RxDate[0]==5)
                {
                        for(j=0;j<4;j++)
                        for(t=0;t<32;t++)
                                event_code[j][t]=kaimen[j][t];
                }
                else
                {
                        for(j=0;j<4;j++)
                        for(t=0;t<32;t++)
                                event_code[j][t]=kaimen1[j][t];
                }
                NRFSetRXMode();
        }
                 ds1302_load();
                 Delay(2);
        }

}
/********************LED屏幕刷新**************/
void timer0_init() interrupt 1
{
        if(++i==16) i=0;
        load_data(i);
        EN=1;  //消除改变595数据时产生的阴影
        send595();
        P0=i; //行选时CLK为0,不影响595寄存器数据。
        EN=0;

}

网友A:
现在正好在看这方面的资料,感谢

网友B:
有仿真图吗,都不知道电路是怎么样的

网友B:
这个用什么打开啊

网友C(2018-06-19):
非常感谢,正在学习射频方面的

网友D(2018-11-23):
有款SI24R1可以替代NRF24L01,想了解可以加我

网友E(2024-03-01):
这个可以,很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