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子密码锁设计源码与图纸

楼主(2018-03-26):
按键输入密码值 可以修改密码 密码被保存在24CO2中 数码管显示键入的密码 通过LED灯的亮灭表示锁的开闭
另外限制输错的次数 输错次数过多则必须通过串口助手解锁 可以直接用在清翔电子的开发板上

电路原理图: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at24c0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h"

sbit BEEP = P2^2;
char Password[6] = {0,0,0,0,0,0};        //初始化密码
char input_code[6] = {-1,-1,-1,-1,-1,-1}; //键盘键入的密码
char in_count = 0 ,Error = 0;  //键入次数、输入密码错误次数累加器
char Key_Value = -1  ; //键盘暂存变量
unsigned char Lock_status = 1 ; // 密码锁状态指示,默认处于上锁状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unsigned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内部服务延迟函数

void Beep(unsigned int xms)   //蜂鸣器函数
{
        BEEP=0 ;
        delay(xms);
        BEEP=1;
        delay(xms);
}
void input_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in_count++;
        for(i=0;i<5;i++)
        {
                input_code[i]=input_code[i+1];           //将新键码作为密码低位放在右位
        }
        input_code[5]= Key_Value;
        disp_num((in_count-1),Key_Value);
        if(in_count<6) disp_Flicker(in_count);
}

void check_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
        Beep(100);
        Beep(100);   //正常开锁响两声
        disp_Com();
        in_count = 0 ;
        for(i=0;i<6;i++)
        {
                if(input_code[i]!=Password[i])
                {
                        delay(50);
                        Error++;
                        SendString("Warning!!\n") ;
                        write_add(6,Error);   //实时写入当前错误次数,保证意外断电时输错次数能被保留
                        return;
                }
        }
                Lock_status = 0;       //解锁成功的标志
                Error = 0;
                   write_add(6,Error);
                SendString("Success!!\n") ;
                P1 = 0x00 ;

}

void Modify_password(void)
{
        unsigned char i,n;
        //Error=0;
        for(n = 0 ; n < 6; n++)
         {
                 disp_Flicker(n);
                 for(i = 0; i < 5 ; i++)
                 Password[i] = Password[i+1];           //将新键码作为密码低位放在右位
                Password[5] = Key_Value;
                disp_num(n,Password[5]);
                Beep(100);
        }
         for(n = 0 ;n < 6 ; n++)
         {
                 write_add(n,Password[n]);
                delay(100);
        }
        SendString("The Password is modified!!\n") ;
        //delay(500);

}

void main(void)
{
        char ncount;;
        init_24c02();   //AT24C02 初始化函数
        Timer_Config();
        UartInit();
        /*——————————————————首次上电烧录代码—————————————————————————————————————
        for(ncount = 0;ncount < 6 ; ncount++)
        {
                write_add(ncount,Password[ncount]) ;
        }
        write_add(6+1,0);//首次烧录时使用,用于初始化密码、以及输入密码错误的次数
        ————————————————————————————————————————————————————————————————————————*/

        for(ncount = 0;ncount < 6; ncount++)
        {
                Password[ncount] = read_add(ncount);
                delay(100);
        }
        Error = read_add(6+1);

        disp_Com();
        while(1)
        {
                if(Error <5)
                {
                        if(Key_Value < 10 && Key_Value >= 0 &&Lock_status && in_count < 6)
                        {
                                input_password();
                                delay(10);
                        }

                        if( in_count == 6)
                        {
                                check_password();
                        }
                        if(Key_Value == 13 && Lock_status == 0 )
                        {
                                Lock_status = 1;
                                P1 = 0xff ;
                        //        SendString("Locked!!\n") ;
                        }
                        if(Key_Value == 14 && Lock_status )
……………………

网友A(2018-11-25):
很详细 具体

网友B(2023-07-05):
想看具体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