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LCD1602显示代码

楼主(2018-03-26):
这个是用C写的LCD1602显示代码,通过AT89c52单片机驱动。经过本人检测,用proteus仿真和实物都可以显示。需要三个代码编译成.hex文件再放入芯片中。
//1.
//filename:glocal.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2.
//filename:ks0066.H
#define DATA_PORT P1
//-------------------------------------------
//              管脚定义
//------------------------------------------
sbit RS=P2^0;     //数据(L)/命令(H)选择
sbit LCDRW=P2^1;     //写,低电平有效
sbit EN=P2^2;     //使能,低电平有效
//===========================================
//              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lcd(char);
void write_data(char);
void write_com(char);
void lcd_init();
void delay_ms(char);
void print_string(char*);
//--------------------------------------------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_data(char dat){
RS=1;          //数据
LCDRW=0;        //写
DATA_PORT=dat; //把数据送到P口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EN=1;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EN=0;          //关使能
}
//--------------------------------------------
//              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_com(char com){
RS=0;          //命令
LCDRW=0;        //写
DATA_PORT=com;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EN=1;
delay_ms(5);    //当晶振较高时加延时
EN=0;
}
//--------------------------------------------
//        1602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
    LCDRW=0;
    RS=0;
write_com(0x36);     //set text home address
write_com(0x0f);     //display switch,display on,cursor on,blink on.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6);     //input set.
write_com(0x01);     //screen clear
write_com(0x80);    //DDRAM AD set to 00h,
}
void print_string(char* str){
    int i;
    for(i=0;str[i]!=0;i++)
    {

        write_data(str[i]);
    }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_ms(uchar t){
    int j;
for(;t!=0; t--)
    for (j=0;j<255;j++);

}
//3.
#include<reg51.h>
#include"global.h"
#include "ks0066.h" // for lcd 1602
main(){
    lcd_init();

    print_string("Hello World!");
    write_com(0xc0);    //DDRAM AD set to 00h,
    print_string("This is Alex!");
    //write_com(0xc0);    //DDRAM AD set to 00h,
    //print_string("XXX!");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