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接收串口信息控制led灯亮暗的源码

楼主(2018-03-26):
发送文字控制led亮暗,"led_on\r\n""led_off\r\n"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char cmd[200];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delay_init();
LED_Ini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art_init(115200);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
                                for(t=0;t<len;t++)
                                {
                                                cmd[t]=USART_RX_BUF[t];
                                                while((USART1->SR&0X40)==0);
                                }
                                printf("\r\n receive successful \r\n");
                                USART_RX_STA=0;
                                USART_ClearFlag(USART1, USART_FLAG_RXNE);
                                if(!(strcmp(cmd,"led1_on")))
                                {
                                                LED0=0;
                                                memset(cmd,0,strlen(cmd));  //清除cmd[]
                                }
                                else if(!(strcmp(cmd,"led1_off")))
                                {
                                                LED0=1;
                                                memset(cmd,0,strlen(cmd)); //清除cmd[]
                                }
                                else
                                printf("\r\n input error");
                                memset(cmd,0,strlen(cmd)); //清除cmd[]
                                }
                }
}

网友A(2019-02-19):
这么狠,要5个黑币,大家能否仁慈一点

网友B(2019-08-07):
这个程序垃圾,根本就不行,浪费黑币,

网友C(2023-04-24):
经检验,程序可以用,不过控制指令要发送多次才能检测到,有待改进,感谢分享!

网友D:
我这几年玩了很多串口指令和MCU的控制,现在的USB-TTL方案太方便PC<->MCU通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