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位带操作源码

楼主(2018-03-26):
STM32位带操作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 这里只定义了 GPIO ODR和IDR这两个寄存器的位带别名区地址,其他寄存器的没有定义

//SRAM 位带区:    0X2000 0000~0X2010 0000
//SRAM 位带别名区:0X2200 0000~0X23FF FFFF

//外设 位带区:    0X4000 0000~0X4010 0000
//外设 位带别名区:0X4200 0000~0X43FF FFFF

// 把“位带地址+位序号”转换成别名地址的宏
#define BITBAND(addr, bitnum) ((addr & 0xF0000000)+0x02000000+((addr & 0x00FFFFFF)<<5)+(bitnum<<2))
/*
*addr & 0xF0000000,取地址的高4位,看看是2还是4,用于区分SRAM和外设地址,
*如果是2,+0x02000000则=0X2200 0000,即是SRAM,如果是4,+0x02000000则=0X4200 0000,即是外设
*
*addr & 0x000FFFFFF,屏蔽掉高两位,相当于-0X2000 0000或者-0X4000 0000,结果表示偏移位带区多少个字节
*<<5  等于*8*4,因为位带区一个地址表示一个字节,一个字节有8个bit,一个bit可以膨胀成一个字,即4个字节
*<<2 等于*4,因为一个位可以膨胀成一个字,即4个字节
*
*分解成两条公式应该就是这样:
*SRAM位带别名地址
*AliasAddr= 0x22000000+((A-0x20000000)*8+n)*4 =0x22000000+ (A-0x20000000)*8*4 +n*4
*外设位带别名地址
*AliasAddr= 0x22000000+((A-0x20000000)*8+n)*4 =0x22000000+ (A-0x20000000)*8*4 +n*4
*/

// 把一个地址转换成一个指针
#define MEM_ADDR(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addr))

// 把位带别名区地址转换成指针
#define BIT_ADDR(addr, bitnum)   MEM_ADDR(BITBAND(addr, bitnum))

// GPIO ODR 和 IDR 寄存器地址映射
#define GPIOA_ODR_Addr    (GPIOA_BASE+12) //0x4001080C
#define GPIOB_ODR_Addr    (GPIOB_BASE+12) //0x40010C0C
#define GPIOC_ODR_Addr    (GPIOC_BASE+12) //0x4001100C
#define GPIOD_ODR_Addr    (GPIOD_BASE+12) //0x4001140C
#define GPIOE_ODR_Addr    (GPIOE_BASE+12) //0x4001180C
#define GPIOF_ODR_Addr    (GPIOF_BASE+12) //0x40011A0C
#define GPIOG_ODR_Addr    (GPIOG_BASE+12) //0x40011E0C

#define GPIOA_IDR_Addr    (GPIOA_BASE+8)  //0x40010808
#define GPIOB_IDR_Addr    (GPIOB_BASE+8)  //0x40010C08
#define GPIOC_IDR_Addr    (GPIOC_BASE+8)  //0x40011008
#define GPIOD_IDR_Addr    (GPIOD_BASE+8)  //0x40011408
#define GPIOE_IDR_Addr    (GPIOE_BASE+8)  //0x40011808
#define GPIOF_IDR_Addr    (GPIOF_BASE+8)  //0x40011A08
#define GPIOG_IDR_Addr    (GPIOG_BASE+8)  //0x40011E08

// 单独操作 GPIO的某一个IO口,n(0,1,2...16),n表示具体是哪一个IO口
#define PAout(n)   BIT_ADDR(GPIOA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Ain(n)    BIT_ADDR(GPIOA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Bout(n)   BIT_ADDR(GPIOB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Bin(n)    BIT_ADDR(GPIOB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Cout(n)   BIT_ADDR(GPIOC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Cin(n)    BIT_ADDR(GPIOC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Dout(n)   BIT_ADDR(GPIOD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Din(n)    BIT_ADDR(GPIOD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Eout(n)   BIT_ADDR(GPIOE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Ein(n)    BIT_ADDR(GPIOE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Fout(n)   BIT_ADDR(GPIOF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Fin(n)    BIT_ADDR(GPIOF_IDR_Addr,n)  //输入

#define PGout(n)   BIT_ADDR(GPIOG_ODR_Addr,n)  //输出
#define PGin(n)    BIT_ADDR(GPIOG_IDR_Addr,n)  //输入

void SOFT_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 程序来到main函数之前,启动文件:statup_stm32f10x_hd.s已经调用
        // SystemInit()函数把系统时钟初始化成72MHZ
        // SystemInit()在system_stm32f10x.c中定义
        // 如果用户想修改系统时钟,可自行编写程序修改

        LED_GPIO_Config();

        while( 1 )
        {
                // PB0 = 0,点亮LED
                PBout(0)= 0;
                SOFT_Delay(0x0FFFFF);

                // PB1 = 1,熄灭LED
                PBout(0)= 1;
                SOFT_Delay(0x0FFFFF);
        }
}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 定义一个GPIO_InitTypeDef类型的结构体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开启GPIOB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选择要控制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设置引脚为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设置引脚速率为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调用库函数,初始化GPIOB0*/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关闭LED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 简陋的软件延时函数
void SOFT_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