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改一下单片机定时控制器程序

楼主(2018-03-26):
这是一个单片机定时控制器,数码的大神帮我写的。想要加入蜂鸣器功能,按键时响一下,定时结束时长响一下,另外继电器控制部分不能用,时什么原因?
/********************************************************
*
*proteus仿真中晶振电路及复位电路自行添加
*晶振:12M
*
*
*********************************************************/
#include <reg51.h>
sbit K1=P2^0;        //          开始
sbit K2=P2^1;        //          加
sbit K3=P2^2;        //          减
sbit relay=P2^7;

sbit wei1=P3^6;
sbit wei2=P3^7;

bit flag=0;                                         //

int L[]={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段选数据 根据实际电路修改
int wei[8]={0xbf,0x7f};                          //数码管位选信号 根据实际电路修改
unsigned char dat[2];
unsigned char remaining_time=30;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x,y;
        for(x=i;x>0;x--)
         for(y=125;y>0;y--);
}

void main(void)
{
        relay=1;

    TMOD = 0x01;                  //定时器0 方式一
    TH0 = 0x0FC;                  //10ms计时高8位
    TL0 = 0x18;                          //10ms计时低8位
    EA = 1;                                  //开启总中断
    ET0 = 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开启定时器0计数

        while(1)
        {
                if(!K1)                          //判断K1键                //开始计时
                {
                        delay(10);                    //按键去抖
                        if(!K1)
                        {
                                flag=~flag;
                                if(flag){
                                        remaining_time=remaining_time/10*10;
                                }else remaining_time=30;
                                while(!K1);          //等待按键弹起
                        }
                }

                if(!K2)                          //判断K2键                +10
                {
                        delay(10);          //按键去抖
                        if(!K2)
                        {
                                remaining_time=remaining_time/10*10+10;
                                if(remaining_time>60) remaining_time=10;
                                while(!K2);          //等待按键弹起
                        }
                }

                if(!K3)                          //判断K3键                -10
                {
                        delay(10);          //按键去抖
                        if(!K3)
                        {
                                remaining_time=remaining_time/10*10-10;
                                if(remaining_time<10) remaining_time=60;
                                while(!K3);          //等待按键弹起
                        }
                }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10ms中断
{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r0_num=0;
static unsigned char show_flag=0;

   TH0 = 0x0D8;                                        //中断初值重装
   TL0 = 0x0F0;

        if(flag){
                flag=1;
                if(++timer0_num>=600){        //6000次中断为6000*10ms=1min
                        timer0_num=0;
                        if(--remaining_time==0){
                                remaining_time=30;
                                relay=0;
                                flag=0;
                        }
                }
        }

        dat[0]=L[remaining_time%100/10];
        dat[1]=L[remaining_time%10]| (flag?0x80:0);

                P3=0xff;        //去重影
                P1=dat[show_flag];         //P1段选  根据实际电路修改
                wei1=show_flag;
                wei2=!show_flag;

        show_flag=!show_flag;

}

楼主:
期待大神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