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设多导致电压不足,怎么解决?

楼主(2018-03-26):
用stc89c52单片机最小系统板,接了四个28byj48的五相四线步进电机(当然也接着4个uln2003驱动模块),为了防止出现供电不足电机不转的情况,我还特意将四个电机与系统板分开供电,单独5v供电,将gnd接回系统板。这样单片机可以使他们成功转动,但是当我把其中两个电机的的线加长后(电机离单片机大概60公分),远处的其中一个不转,其他三个可以,请问是因为线路过长导致电压不足了吗?该怎么解决呢?

本人非电子专业人员,只是业余爱好者,还希望51黑电子论坛的朋友们不吝赐教!感谢了!

网友A:
应该是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B:
可能是因为 线过长 电阻过大 你接的功率又不怎么够 这是我的猜测 具体怎样 还需要你自己亲自去试验

网友C:
地线接回系统板的话,那你画一下你的回路吧,应该跟额外电压没什么关系了,应该是数据线与地线成为一个完整的回路了,具体原因不明,望见谅

网友D:
加大电源功率,增大滤波电容 或将某些大电流外设的供电与单片机系统分开

网友D:
加大电源功率,增大滤波电容, 或将某些大电流外设的供电与单片机系统分开。这些都可以

网友E:
供电电源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