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无线货架自动控制,485通讯失败 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3-26):
  本人毕设无线货架自动控制,要求实现三个移动货架控制,现在只能做到对三个货架分别进行控制,通讯用485通讯就是做不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首先你可以先把两个485之间的通信做好,做到一个发一个收没有问题,然后连接多个485通信,让其中一个做为主机,其他做为从机,主机发送一个信息,其他是否能收到。多个485通信正常后,按照modbus协议发送接收就好了!
485通信是需要设置发送接收方向的!注意了!

网友B:
先把你的485通讯框架想好,可参考modbus协议,你的单片机最为主机,货架作为从机,从机的地址不同,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C:
应该是定位,三个货架的协同控制吧。跟485貌似没啥关系,就是业务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