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一个振荡电路原理

楼主(2018-03-27):
想求教下这个图片里面是用的什么方法令T1线圈起振?
线圈T1由两个铜线圈组成,两个线圈都是35匝,万用表直接测电阻大约是2.5欧姆两个线圈其中两个脚接在一起。
C5电容是个振荡电容。

网友A:
LM358,R32,R34,C10是一个迟滞比较器,可以输出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358,R32,R34,C10是一个迟滞比较器,可以输出方波。

这样啊,也就是说当线圈检测到涡电流使LM358组成的迟滞比较器产生一个变动然后再由后面的两级放大电路放大这个信号对吗?